向坛友交作业——打理南通500改进型。

楼主(2010-07-06):
有一位坛友送给我一块坏的500型表,说:这表你拿去玩吧,我万用表只会用。我欣然接受,今天下午收到了,于是开始打理。这表的毛病还不小——菊花垫圈缺了不老少,表的电池簧和连接片都没了,大密封圈也不见了——这些都是从我那两筐配件表上拆下来补上的。外观方面,上家擦的不仔细,还得从新擦,电池盖板坏了,正在设法修理。表头的磁隙中有铁屑,用缝衣针清理。检查表头,完全正常。这个表的二极管叫上家给换成4148了,破坏了老表的风貌,于是从配件表上拆下两个还原。左面的开关,手感比较差,太松,把弹簧掐掉一截在上上修复的。然后,校准用的可变电阻还断了线,也是从那两筐配件表上找到的。连电池的线也没了踪影,我又接上的。有一个9.4欧的电阻烧了,从配件表上拆了一个换上了。这表有5A挡和倒欧姆挡,功能比老500多些,各档都很准,以后就做我的工作用表了。好了,废话不说,上图。
外观
背面,电池盖板修理中,没照上像

内部
开关
表底
下箱
。。。。。。。。。。。完。。。。。。。。。。。

楼主:
10K挡精度测试。
40K0.02%
50K0.02%
200K0.02%
900K0.02%
20K0.1%
10K0.02%
....................完...............

楼主:
1K挡精度测试。
说明:为了避免闪光等引起表盘反光,偏移了镜头,实际误差比照片上的要小不少。
200K0.1%
50K0.02%
40K0.02%
20K0.1%
10K0.02%
......................完...........................

楼主:
X100挡精度测试
还是那个说明,不打了。
10K0.02%
1K0.02%
500欧0.1%
200欧0.5%
................完................

楼主:
X10挡精度测试
说明同前,不在赘述。
1K0.02%
500欧0.1%
200欧0.5%
50欧0.1%
10欧0.1%
.......................完................

楼主:
X1挡精度测试
说明:为了避免闪光等引起表盘反光,偏移了镜头,实际误差比照片上的要小不少。
所用电阻精度都是0.1%的.
100欧
50欧
10欧
2欧
..................完..................

网友:
进来参观下。

楼主:
倒欧姆挡精度测试
说明:为了避免闪光等引起表盘反光,偏移了镜头,实际误差比照片上的要小不少。
所用电阻的误差都是0.1%的.
所用表笔的电阻
1欧
2欧
3欧
10欧
........................完.....................

网友:
不玩500的帮你顶顶。

网友:
精度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其实感觉南通表挺准的,曾经有位朋友说,南通表回差不好。回差指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