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欧姆表的制作

楼主(2010-07-07):
图纸
外观
内脏
电源
电源
0.1R档调零
0.1R档调零
0.01R档调零
0.01R档短路
0.01R档短路
0.9欧电阻
0.1R档测
0.01R档测
0.01R档测
上四厂500表棒
山寨500表棒
二种表棒
几点说明:
1。所用表头:满度电流:285UA.  内阻:294欧。
2。图纸中1档为R*0.1.     2档为R*0.01
3。由于不能搞到到欧姆表面,只能将表头的指针先期拨向右面.

网友A:
不错。精度能有几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精度能有几级?

不好意思:没测过。哪个0.9欧的电阻曾去标定过是0.9009欧,还有一个2欧的电阻也标定过,但找不到了!这表也难得用用。觉得很能解决问题,也就保留下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测过。哪个0.9欧的电阻曾去标定过是0.9009欧,还有一个2欧的电阻也标定过,但找不到了!这表也难得用用。觉得很能解决问题,也就保留下来了!

不错的。怎么不弄一个凯文电桥?这个感觉更能解决问题,毕竟接触电阻对测试完全没有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怎么不弄一个凯文电桥?这个感觉更能解决问题,毕竟接触电阻对测试完全没有影响了。

不好意思:没米!只是用了最简单的东西(最便宜)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没米!只是用了最简单的东西(最便宜)做的。

再有,就是这个表头怎么这么怪呢?一般的表头都是不通电时指针在最左面,这个怎么在右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有,就是这个表头怎么这么怪呢?一般的表头都是不通电时指针在最左面,这个怎么在右面?

说明中的第三点说了:由于不能搞到到欧姆表面,只能将表头的指针先期拨向右面.所以成了倒欧姆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明中的第三点说了:由于不能搞到到欧姆表面,只能将表头的指针先期拨向右面.所以成了倒欧姆表。

知道了。我感觉可以用微调电阻箱自己绘制表面,这样能更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我感觉可以用微调电阻箱自己绘制表面,这样能更准。

是的!这需要一定的技术与工夫!

网友:
这其实就是个并联型的欧姆表(普通万用表的是串联型的),测低电阻时比串联型的要好些,但从原理上是无法避免接触电阻对测试的影响的。个人觉得Rx0.01档意义不太大,太小的阻值接触电阻的影响已经不可小视。小阻值还是用恒流源驱动然后用数字表测电压更好些(读数是线性的)。也便于用4线法消除接触电阻的影响。

楼主:
我之所以主张用倒欧姆表或者喜欢用倒欧姆表的理由是永无烧表或打表针之虑。用伏安法测,如果电阻太大一不小心极易烧表或打表针。

网友:
回复 楼主:

毫无疑问各种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缺点。
这表也和普通万用表欧姆档一样,刻度都是非线性的,在中值电阻附近精度最好。
对于测小阻值电阻业余条件下本人还是喜欢用恒流源驱动测电压的方法:
1.可以用4线消除接触电阻影响。
2.读数是线性的。可以测得相对比较准些。
3.恒流源经过校准后用数字表测,误差控制在5%应该很容易达到。
4.至于楼上说的打表问题:数字表无机械运动,不存在惯性打表。烧表问题:恒流源是有限电压。最高也就是电源电压(测小电阻的话用5V足够了),而数字表的电压档的抗过载能力是足够能应付。

网友:
前几天做过用恒流源测低阻电阻的实验,用数字表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否复印代用?

当然可以!谢谢!
顺便问个问题,在倒欧姆档上,二表棒短路和直接用粗短铜线短路接线柱,表针回零有区别吗?(二次是回到同一位置吗?)

网友:
倒欧姆表测小电阻和正欧姆表相比,没什么优势,比正欧姆表省电倒是真的.不过还的加个开关,还的另画一条刻度线,把这点优势又抵消了. 所以产品很少采用这种型式.

楼主:
谢谢回复,表好,表棒更好!

网友:
思路很好!!!支持!!

网友:
小电阻得用4线测,你这样很难有5%精度有,
我用三位半4位半改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67072-1-1.html

网友:
测一毫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