霹雳游侠——呼吸灯

楼主(2010-07-07):
霹雳游侠——呼吸灯
近日,焊接瘾又犯了,不想多花钱,因为自知自己的DIY水平太臭,根本省不了钱,尽是搞一垃圾又一的垃圾,心里想就把那块LM358再折腾折腾吧
大家咋都潜水..............呜呜呜,Xx那些只看不顶的,害得我还要顶贴............

楼主:
很漂亮 可以装饰机器指示灯

网友:
把硬币也粘上去,当散热

网友:
啥叫呼吸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灯泡渐渐变亮,又渐渐变暗

网友:
用的什么灯泡?

楼主:
回复 网友B:

LED 白炽灯均可

网友:
用led的我这有一堆,我就想知道你用的功率管是什么型号和用的什么灯泡。

楼主:
回复 网友B:

60N06 白炽灯  以后放车上换红LED

网友:
新颖,但不知楼主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秋天的夜色里,用于引诱萤火虫儿。

网友:
改个思路,如果能够反映出人在呼吸就好了,可以监视老人是否出危险。

网友:
用这个东西散热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
呼吸灯是不是高楼顶做航空警示的红灯?楼主的电路如果改成占空比的调节方式(频率高点没频闪感觉)就好了,散热硬币也不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也可以当航空警示的红灯 考虑要pwm

网友:
嘿,有意思!

网友:
联想Thinkpad笔记本中的i的那个小红灯就是呼吸灯,当进入等待状态时,它就会呼吸。
不过用磁铁吸住铁磁性物体做散热片有待商榷,磁铁受热后会失去磁性,散热片可能会掉下来。

网友:
哇靠!这个散热片好找,有时候为了一点点散热片,要找半天,还不如直接硬币比较好!

网友:
做的不错,楼主太谦虚了
我想问个题外话题  图片右边那个标志是哪个公司(什么牌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知道 我买元件是不管牌子的

网友:
晕,刚做好工作没二十秒钟正在得意时自己手贱搭错电源线把仅有的一片358给烧了!

网友:
前些时候装的霹雳游侠呼吸灯和日间四段行车灯与别的TX安装的霹雳游侠呼吸灯不同,我安装的位置在中网,而不是中网下面的网。曾经推荐大熊兄安装,大熊不感冒,不知道看过俺的笑果后感觉怎样?翠花,上酸菜~

网友:
俺以为是你头像里的KINGT的扫描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貌似是仙童的,一个F

网友:
555做三角波,运放比较,做PWM。

网友:
不够低碳,应该用PWM调光。

楼主:
回复 网友E:

正在改进中稍后面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