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DIY一个单管机

楼主(2010-07-08):
我没有可变电容,也没有磁棒,有什么办法代替吗?磁棒用高压包的磁芯可以代替吗?

网友:
有高阻耳机和二极管(矿石)吗?只要再绕个空心线圈,抽头或调感选择电台,就是一架矿机。天地线是必须的。可变电容和磁棒不是必须的!
如做单管机,如零件不好买,拆一个旧机就都有了。

网友:
杀鸡看看有没有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可变电容,也没有磁棒,有什么办法代替吗?磁棒用高压包的磁芯可以代替吗?

1,高压包的磁芯用于收音机,别人没有用过不知道行不行。不过我支持你试验一下;
2,没有可变电容,没有关系,可用一个100p左右的固定电容代替,用调节电感量的办法来调台也行;
3,耳机天线不可少哦。

网友:
基本同意楼上。但还是要用正式的磁棒试验成功了再用磁芯实验,否则出问题就会弄不清楚。还有,现在元件这么好买,稍加努力应该很容易弄到磁棒可变什么的

网友:
没有高阻耳机也可用旧电话机两个听筒串联替代~~约有600噢~~加一个2AP9就行了~~

网友:
不推荐采用高压包磁芯做磁性天线,高压包磁芯磁导率太高,而普通的中波磁性天线磁棒导磁率低

网友:
请教楼上:有点不明白,高导磁不好还是频率不够?
楼主:先有名叫“失败”的母亲,后有叫“成功”的儿子,回头看其实也容易。

网友:
磁棒没有,可用卷纸芯、漆包线绕空心线圈;
高阻耳机可用600欧话筒芯,效果好;
高扼圈可省去(前提:使用高阻耳机)

网友A:
可以考虑DIY可变电容和用大空芯天线线圈。
可变电容可以考虑用透明胶带和铝箔(锡纸)自制,这东西超市都有卖的。这可变应该叫有机介质卷绕式可变电容。
反正也只是玩玩而已,并不能指望真的用它来听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DIY可变电容和用大空芯天线线圈。
可变电容可以考虑用透明胶带和铝箔(锡纸)自制,这东西超市都有卖的。这可变应该叫有机介质卷绕式可变电容。
反正也只是玩玩而已,并不能指望真的用它来听什么。

能够自己DIY可变电容和天线线圈肯定更好了,DIY的成分越多作品含金量越高...
另外版主的头像是“最终幻想”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头像嘛,那是我弄的Q秀。

网友:
元器件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