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了半天劲总算修好一个MINI电源

楼主(2010-07-12):
周四在双龙淘宝,无意中看到一个180W的mINI电源,FSP GROUP INC 牌子,型号是FSP180-50SPV(PF),3.3V-16.7A,5v,12A,12v,14A,SB5V 2A,-12v0.3A.,仅3.3V和5V就70w。
不由心中窃喜,这下,我上个月给家里准备的那个方正小机箱就能真正不用改造,直接上这种电源了,光驱也能安装和使用了,还好,要价20,买了下来,回来一试,不过电,顿时心凉了一半,这不麻烦了?不过,买的时候就有思想准备,再坏能坏到哪去?反正不至于里边装个石头吧?这沉甸甸的电源,还是货真价实的。
  打开看看,里边还是比较实在的,2级交流滤波,加上一个功率因数补偿线圈,SB电源用的是DM311,而主电源是用了1对13007,尤其次级整流管还用了只TO-3F的管子,电流应该够大,知足了。散热片虽然小,但是高,而且厚达5-6MM,比一般的电源的散热片厚一倍多,螺丝是直接拧在散热片的扣上的,不是用螺母拧的。
  细查电路,总保险没坏,NTC没坏,全桥,大电解没坏,俩大管子一个击穿,一个烧断,拆下大管子测量,其附近的电阻,二极管,两个2.2欧的16分之1的发射极电阻烧了,两个2K左右的基极电阻烧了一个,因为没有这么小的,用高精度的8分之1瓦的代替,正面按得紧张的话,就按反面了。俩小电阻按正面了,2K的按反面了。满怀信心的找管子去了,只找出2个全塑封的13005,估计也差不多,75W一个,又不是全功率用应该也可以了,有的资料说13007好像也75W,能差多少啊,先试试吧,万一挂了,最起码还有机会补救,于是就按上去了,小心翼翼的接上220V,没声音,还好,安全,于是,胆壮了点,拿镊子一杵20心插头,G 、B两线,风扇没转,我正要找原因,就听噼里啪啦一阵声音和五彩斑斓的火焰就起来了,赶紧断电,那火还多烧了一会呢,够吓人的。顿时满屋全是臭味。同事也被吓着了,包括隔壁的老大都出来看热闹。
   这电源,只好暂时搁置。等待时间充裕的时候修(待续)

楼主:
今天上午,也实在没事,大家都在玩,我又兴心,开始修这个电源,将烧毁的管子拆下,俩管子都被从侧面剖开了,都是将发射极烧没了,管子也是从发射极这边剖开的,肯定是完蛋了,再查那几个电阻,果然,还是那几个电阻坏,不过这次发现,那2K电阻只是变大了800,还能用,为平衡,干脆换新得了。更换完高压侧,开始查原因吧,测量低压输出各路似乎都正常,都有20-30欧左右的电阻(负载电阻)但是有一路似乎太小了,才2-3欧,于是挨个量整流管,发现一个靠边的TO-220的管子,1660(16A 60v)似乎击穿,拆下测量发现,其中一个臂击穿,从旧电源板子拆一个1602(16A200V)直接替换,再测量无其他问题,因为紧凑,安装回去这个散热片就难点,小心对位置,最后将变压器出来的那个最粗的直径接近6MM的漆包线的束焊下,这样可以直接测量各路是否短路,而没有任何误判。焊接好,再次小心翼翼的通电,还好,安全,再哆嗦着用2.4欧电阻短接G\B线,一切正常,不过,5V输出有5.3V多,而12V仅11.3V多,调一下那个ADJ电位器,12V接近够的时候,5V可就接近5.5V了。还是调回去吧,12V要求不高,5V要求高,别因小失大。
  至此,一个小电源修复完毕。

网友:
都这块头了还mini呢. 手机蛋充还差不多.

楼主:
哈哈,品牌机都用这个,相对迷你罢了。

网友A:
看完第一个帖子本来习惯性的要回一个“顶”的帖子,没料到最后一句是“就听噼里啪啦一阵声音和五彩斑斓的火焰就起来了,”楼主真够幽默的。还好,看到最后终于看到修好了,真是为楼主捏了一把汗。祝贺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完第一个帖子本来习惯性的要回一个“顶”的帖子,没料到最后一句是“就听噼里啪啦一阵声音和五彩斑斓的火焰就起来了,”楼主真够幽默的。还好,看到最后终于看到修好了,真是为楼主捏了一把汗。祝贺一下吧。

谢谢,马失前蹄,亡羊补牢

网友:
有些老了

网友B:
FSP好像是叫全汉还是什么的, 质量还不错.
楼主修好开关电源技术很厉害

网友C:
现在除了大厂外,很多用13007/13009的开关电源都标称几百W,透过散热口看到里面的馅都很浓缩

网友D:
修这东西,我是为了保险起见,一般情况下会串个40W的灯泡再通电。前段时间给5元收来的小电视水洗后试通电的时候(是用一小开关电源呢)就串了个40W的灯泡。

网友E:
就听噼里啪啦一阵声音和五彩斑斓的火焰就起来了,赶紧断电,那火还多烧了一会呢,够吓人的。是有点吓人,还好修好了

网友F:
楼主真是走运,很多情况开关电源开关管击穿会导致开关变压器内部短路,外表看不出任何毛病,万用表也量不出,电感表也不一定能测出来,遇上这情况就倒霉了,周边元件都正常,管子换一个烧一个,除非换变压器,要不电源只能浪费。另外,您所说的12V电压低,5V正常的情况是正常的,千万不要擅自调整,因为这种电源有个特点:如果5V空载,12V电压不仅低,而且带载能力差,只要5V上有哪怕1A的负载,12V就会恢复其强悍的输出。举个例子,现在我用的台达550W服务器电源,标称12V1输出20A,12V2输出17A,空载测试时双路12V电压有12V,但仅仅接了个50W的汽车灯泡就跌到10V,后来在5V输出接个6v 20W的射灯,12V我接了4个100W的汽车大灯电压都在12.2V保持不变。电源的采样电路我研究过,虽然12V,5V都有采样电阻通TL494,但为什么5V不能空载始终没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FSP好像是叫全汉还是什么的, 质量还不错.
楼主修好开关电源技术很厉害

就叫全汉.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常,修理电源的活,闪光、火球、蘑菇云...常见的,以前做维修活时候只要我一吼【通电啦】,众人立刻作鸟兽散。

回头我跟您学,也要咋呼咋呼,(*^__^*) 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FSP好像是叫全汉还是什么的, 质量还不错.
楼主修好开关电源技术很厉害

一般了,以前开店的时候偶尔修修电源,显示器,光驱什么的,电脑周边的,我能修的也就这几样,这几年不干维修,技艺荒废了不少,所以,弄个东西就打开研究研究,说实在的,这小电源修起来难度大,记得06年在廊坊,给一个老头打工,刚到不久,有一天中午下班前,捣蛋学院(他们叫炮校)因为高压问题还是打雷啊,烧了大量的电器,开车去拉回来好多,派活给我就是俩品牌机的小电源,结果这个费劲啊,最后好像都没修好,所以,我修电视不发憷,多难的我不在乎,可修这小电源我真憷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除了大厂外,很多用13007/13009的开关电源都标称几百W,透过散热口看到里面的馅都很浓缩

以前,145W的IBM8088的原装大电源,用的2个管子是TO-3F的C2655,输出的主整流也是这样的40A半桥,那时候才标145W,现在用的管子明显不如那时候显得实惠,开关管用13007,半桥都是16A左右的,,一点富裕也没有,难怪会有连续功率和峰值功率之说了。这算好的,有些甚至用俩外形跟IN5408一样的管子组合成半桥来用,5408电流才多少,3A!俩并起来也就6A,现在用分量挑电源都不行了,那个功率因数补偿电感有的就是铸铁的铁心,和纸卷的线圈。真孙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这东西,我是为了保险起见,一般情况下会串个40W的灯泡再通电。前段时间给5元收来的小电视水洗后试通电的时候(是用一小开关电源呢)就串了个40W的灯泡。

翌版的办法以前我也用不过,在我们这里找个灯泡也不容易,前一阵修电磁炉,也就串了个40W的飞利浦灯泡,问题是没考虑到这么危险,一般都不考虑次级短路,初级找出问题来就算好了(因为早期坏的表现很轻,就是很低调的烧了3个电阻,没有像上次那么严重的烧毁)也算吃一堑长一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听噼里啪啦一阵声音和五彩斑斓的火焰就起来了,赶紧断电,那火还多烧了一会呢,够吓人的。是有点吓人,还好修好了

(*^__^*) 嘻嘻……,见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真是走运,很多情况开关电源开关管击穿会导致开关变压器内部短路,外表看不出任何毛病,万用表也量不出,电感表也不一定能测出来,遇上这情况就倒霉了,周边元件都正常,管子换一个烧一个,除非换变压器,要不电 ...

谢谢详细的解答,估计炮校的那俩雷击的电源就是坏在开关变压器了,大管子们挨个拆测,从报废电源板子拆管子代替,从楼下拿新件都换过了,一烧一片,差点殃及1KW调压器,最后感觉元件成本已经超过修理费了,只好拉倒

网友:
貌似节能灯里面就有?

楼主:
我们单位的220封的管子很多,但是就没13007,我用BUT11A代的

楼主:
客气了,没事找事干,自己玩中取乐吧

网友H:
虽然那个蘑菇云比较吓人,但还是祝贺你修好了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H:
虽然那个蘑菇云比较吓人,但还是祝贺你修好了电源!

谢谢,唯有牺牲多壮志,哈哈

网友:
这个电源虽然是全汉的,但是感觉不正宗,要么是老电源,但是有pfc,近些年的吧,但是全汉很长时间不用这种半桥结构了,基本都是单管的。

楼主:
牌子不懂,不过,常见的电源多是这种结构的

网友:
现在很多微机电源的付电源也用221单片了,如我手上一个世纪之星,221击穿了,换上新的也没反应,还没时间来捣鼓。

网友:
好多次路过,都看成了MIMI电源,结果没有MIMI。

楼主:
这个SB是DM311,

楼主: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一般习惯看到的都是MOS管,最小是2N60,-5n60

网友:
看完第一个帖子本来习惯性的要回一个“顶”的帖子
散热器上有温控调速开关 本人改装在功放上

楼主:
离开开店维修已经好几年了,轻易不修电源了,想不到都改了,只知道VCD,dvd,dvb,电磁炉的电源用上芯片了,想不到电脑电源也用上了

网友:
好多次路过 把风扇调温模块(在散热片上的PCB)拆除装在功放上,

网友:
这是联想机里面用的电源,按说次级整流管坏了的话电源应该保护才对啊,怎么没保护直接就烟花了呢,所以麻烦衡版还得检查一下保护电路啊,或者做个短路试验

网友:
lz的电源应该是方正电脑原机的那种,看着身材会显得小些,但是里面的电路看着挺繁琐的,做的用料很扎实,包括电源入线还加了一个不小的扼流圈,挺不错,我这里还有一个坏的,不行麻烦楼主继续修炼一番?无电压输出,风扇不转,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品牌机都用这个,相对迷你罢了。

lz这个电源貌似我也有一个,在上盖上面有个挺大的铁芯扼流圈,很小巧,但是电源,比一般体积看着比这大两倍的都重很多的,我那个家电风扇也是不转,但是有一启动现象,貌似没有加上电就保护了,闲来修理修理,要 请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正常,修理电源的活,闪光、火球、蘑菇云...常见的,以前做维修活时候只要我一吼【通电啦】,众人立刻作鸟兽散。

原子弹通电啦!!

网友:
应该趁机把低压部分的滤波电解全换掉。

网友(2010-08-11):
引用 网友G:
正常,修理电源的活,闪光、火球、蘑菇云...常见的,以前做维修活时候只要我一吼【通电啦】,众人立刻作鸟兽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