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头加电池, 长期保存预存台

楼主(2010-07-12):
这个收音头, 先锋PIONEER TX-555Z, 系统处理储存集成块TC9157AP, 原来预存台, 关机后, 只可以保存1-2天, 是靠那个黄色的大电解, 我在电解两端接了个手机换下来的锂电池, 预存的电台可以长期保存了, 开机同时充电, 手机电池容量大, 即使关机, 也应该可以保存几年,效果不错, 看来老的收音头都可以这样加电池, 实现预存台长期保存

楼主:
此收音头是数字的, 手头有个FM调谐器(三连高放), 想利用它, 想把这个FM调谐器接在上面收音头上, 做双调谐, 有试过的朋友吗?

网友:
增益太高会不会自激?

网友:
正在找车载机,车外用时,如何存台,LZ详细讲一下,如何做的?新手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能找出系统处理储存集成块,  再查资料, 集成块有1个脚供电,一般是5V, 是保存预选台的, 在这个脚上接个电池即可,我的系统处理储存集成块, 有1脚接了个大电解, 显然不是滤波, 是用来短时间存台的, 在此电解上接电池

网友B:
向楼主求教
1,收音头加电源电路
2,很想看清下面功放

网友:
手机里电易爆炸啊小心!

网友:
此收音头是数字的, 手头有个FM调谐器(三连高放), 想利用它, 想把这个FM调谐器接在上面收音头上, 做双调谐, 有试过的朋友吗?

是不是在原调谐器的天线输入前再串多一个除变频级的调谐器高放部分然后用同一调谐电压控制接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向楼主求教
1,收音头加电源电路
2,很想看清下面功放

同问

楼主:
1, 我的先锋PIONEER TX-555Z, 供电电压是10V , 用12V变压器, 做了个10V稳压电源,  我是先用个7812, 稳压到12V ,  再用个7809, 中间的脚加两个二极管, 稳压输出10V ,
在变压器空隙中, 穿绕1个交流3V ,  供数码管灯丝.
2, 电路对手机电池充电电压是5V, 和手机充电器相同, 还有电池自带充电保护, 不会有问题.
3, 此机FM灵敏度高, 可能是因为在高频头和中放之间,  加了预中放TD6104P, 看到两个10.7MHz滤波器, 我想在TD6104P前, 加三连的手动FM调谐器, 让手动FM调谐器和原机的数字调谐器, 同时用, 或数字预选留1个空台, 供手动调谐器搜索选台, 如此的FM双调谐, 如能成功, 使用一定会很方便, 也利用了现有的零件,
4, 功放是2009年做的6P1, 现在做了两个转换插座, 变为6N1和6P1直接互换, 两用胆机, 夏天长用6N1, 温度低
换为6N1

网友:
谢LZ回复!我回去再看看收音机芯片型号,弄不懂的再请教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保持信息所用电压,电流很小. 电压5V以下, 电流几微安,  用个纽扣电池也可以, 体积小

楼主:
补充: 有的收音头供电是12V, 做个12稳压电源, 二极管整流, 两个电解, 用个7812完成, 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