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单管机(一)已添图

楼主(2010-07-12):
DIY了一台单管机,晚上光线不好先上一张图,明天继续上图。

楼主:
明天上详图。

网友:
图太虚了,看着晃眼。

网友:
老朋友,你的作品是在澡堂里拍摄的吧?看搞得云里雾里的

楼主:
线圈L1直接绕在磁棒上,68圈,不知是否可以提高Q值,L2绕6圈,L3绕3圈。
三极管3AG44放大倍数110,集电极电流1.1mA,电阻30K,明显偏小,请大家帮助分析是什么原因。
高扼圈选用的2.2mH的成品,线路板用的是旧收音机的线路板。
调试时集电极电流的大小与再生强度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
支持DIY
建议:1、绕线圈还是采用骨架好,有利于调整在磁棒中的位置,对于自制的硬壳纸骨架要经过蜡煮工艺;
      2、要学会正确的绕线方法,L2和L3绕得太松散不利于性能稳定;
      3、天线回路线圈应该在磁棒的左边为好,尽量减少线圈与可变电容器的距离。

网友:
天线线圈最好用多股纱包线可显著提高接收灵敏度,另外你的磁棒支架要用两支才平衡,电路板最好采用铆钉板更复古一些,从你用的电路板看这块板子是被反复利用了,你节约闹革命的精神可嘉

网友:
金光闪闪的,收台清楚吗?

楼主:
请教各位偏流电阻才二十几千欧,明显偏小,灵敏度还凑活,收八九个台,谢谢。

网友:
只要偏流准确,你大可不必管他的阻值!顶DYI!

楼主:
还需要继续调试,声音小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偏流电阻才二十几千欧,明显偏小,灵敏度还凑活,收八九个台,谢谢。

其实电路中给的只是参考值,实际装机过程中由于三极管和检波二极管经过这么多年一些参数都变了,现在一般情况下用的阻值都要比电路中的小得多了

网友:
晶体管的放大倍数与偏流有直接的关系,在同样的集电极电流下,放大倍数越大的晶体管基极偏流电阻就越大,反之基极的偏流电阻就越小。

网友:
透明盒子刚合适。

网友:
怎么看单管机都亲切,几个零件收几个台,比外差合算,外差几十个零件收不来几十台。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电路中给的只是参考值,实际装机过程中由于三极管和检波二极管经过这么多年一些参数都变了,现在一般情况下用的阻值都要比电路中的小得多了

确实是这样,我的单管机电压3.7v、电流1.2mA、3AG1的β60。电阻也只有20KΩ

网友:
我估计楼上的β值都是用万用电表测得,在此类仪表设计上未考虑Iceo的影响,而老锗管都有一定的Iceo 值,所以测得β值都偏大了,偏流电阻就需要小一些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undefined undef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