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简易毫伏表的表头电路,请教大家.....(13日更新主贴!)

楼主(2010-07-12):
我知道问题属于比较菜地的范围,但还是请各位帮帮忙

问题一:当要求输入为1mV时表头满偏,那么接在运放负输入端与地之间的R+W2大概阻值是多少?应该怎么计算??

问题二:那四个整流管用类似如1N60的锗管好还是1N4148硅管合适?

先这样,再想起什么问题,随时跟帖请教
谢谢各位

七月十三日傍晚 20:30 更新 :

感谢各位老师积极讨论、解答,感谢版主高亮
我今天仔细阅读了各位的回答,真的灰常感谢,也总结了一下,各位老师回复中除了纯技术性讨论运放的使用以及电路的结构之外,主要还是对能不能实现满偏1毫伏的灵敏度感到一定的怀疑,那么请各位看看今天我上传的图片和说明,这个图拆解自人民邮电出版社的《业余无线电测量一书》中的“高性能失真度测量仪”,我为了让大家看的清楚,把电路前面的电阻式分压衰减电路和双T滤波电路给去掉了(个人认为,那部分都是功能独立的电路,去之对讨论毫伏表还无不利影响!)。这个由分立元件构成的毫伏表,从介绍中大家可以看出,当图中W9电位器为0时可以做到最高灵敏度为满偏0.1毫伏! 试想,简单的三极管(当然了也包含一个场管)构成的电路都能实现,那么当今越来越趋于理想的高性能运放怎么就不能实现它的1/10呢????

图一;7月12日

图一;7月12日

图二;7月13日

图二;7月13日

网友:
这个电路肯定做不到1mV满量程的!!
想做到1mV满量程,
一、运放要用OP07一类的,但还不至于到非用ICL7650不可!!
二、整个电路不能有非线性部分,楼主的图里的全桥就是,有它什么都白费。
三、输入要加低通滤波器。

网友:
R+W=0.9x满度电压(有效值)/表头满度电流(平均值)
4148更合适,原因是漏电小。死区电压有运放补偿,问题不大。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由于整流桥在反馈支路中,由此引起的非线性运放会很好的补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于整流桥在反馈支路中,由此引起的非线性运放会很好的补偿!

实际用一下就知道了,根本补偿不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教朋友,为什么您说肯定做不到1毫伏呢?这个跟什么有关? 怎么才能做到呢?
至于运放基本不考虑OP07这里的“工控”片子  首选坛友推荐的CA3130,估计买不到,勉强用CA3140吧

   至于您说的第二条:“二、整个电路不能有非线性部分,楼主的图里的全桥就是,有它什么都白费。” 请问要想实现,您觉得应该怎么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朋友指点
略有不明白:

“R+W=0.9x满度电压(有效值)/表头满度电流(平均值)” ——您这里说的 “满度电压”是指我要求的1毫伏还是表头额定的固有满偏时的电压??

网友:
运放比较理想的话. 18 欧姆 吧.
不过运放的失调电压一般就在 mV 量级, 恐怕测量结果除了误差, 剩不了什么了.
最好用交流耦合放大器将电压放大到几个伏特以上再用表头显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满度时同相输入端的电压

网友:
至于最小量程,主要是要考虑闭环后的电压放大倍数不宜太大,也即要足够的反馈深度!不然无法保证非线性。毕竟实际的运放不是理想运放。一般俺喜欢用在吧超过20倍。

网友:
就这样算:1mV/50uA=20欧姆。

所以单级不能直接带。建议先用跟随器高阻抗接入。

网友B:
楼主想做1mV满度的直流毫伏表,要遵守以下原则
首先:要两级运放设计,第一级做十几倍的电压放大,第二级做电流放大驱动表头。
其次:运放要选低失调的,比如OP07,CA3140肯定不行,但ICL7650也没必要。
————以上两条是对付直流失调的,以下对付交流干扰
第三:我在前面说过,整个系统不能有非线性部分,非线性电路会将交流干扰变成直流在表头上显示出来。
第四:输入端要接低通滤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际用一下就知道了,根本补偿不过来!!!

俺的那个老表——就是上次大扫除找出的那块表,就是这么干的,没什么问题。运放作检波器就是这个原理,无须考虑补偿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三:我在前面说过,整个系统不能有非线性部分,非线性电路会将交流干扰变成直流在表头上显示出来。...

这要看选择的是什么运放,不能做跟随器的运放一概不能用在这里。至于交流干扰变成直流的显示,俺以为这是过于担心了,因为这个电路本来就是个检波器,交直流是通用的。

网友B:
大家看好,楼主要的是满度1mV的表而不是满度100mV的表!!也就是说,10uV的干扰或失调就是可察的了。
在这样的灵敏度下,那个整流电桥引起的交直流非线性已经可以说是巨大了。我用两个OP07自制的表最小满量程是300uV,非常的稳定。但如果电路设计上失去我上面所述的任何一个准则,都会让这个毫伏表的最低量程变成一个摆设。

网友:
要用多级(最少前面还要一级)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级只能做为电压/电流转换,作为测量电压也就是满度100mV的样子。OP07虽然精度很高,但速度太低,用来做音频毫伏表俺看不怎么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家看好,楼主要的是满度1mV的表而不是满度100mV的表!!也就是说,10uV的干扰或失调就是可察的了。
在这样的灵敏度下,那个整流电桥引起的交直流非线性已经可以说是巨大了。我用两个OP07自制的表最小满量程是300uV,非常的稳定。但如果电路设计上失去我上面所述的任何一个准则,都会让这个毫伏表的最低量程变成一个摆设。

你说得有道理。对于你的第三条原则,俺以为首先是选择大闭环下不会自激、转换速率高的运放,二极管的非线性部分可以被箝位住,所以它事实上可以忽略非线性引起的问题。对于你的第四条原则,俺以为低通不太妥当,而是用电容器分压比较好,这样可以对高频率部分进行补偿。

网友:
再多一句嘴,检波运放绝对不能使用OP07之类的运放,肯定会出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想做1mV满度的直流毫伏表,要遵守以下原则
首先:要两级运放设计,第一级做十几倍的电压放大,第二级做电流放大驱动表头。
其次:运放要选低失调的,比如OP07,CA3140肯定不行,但ICL7650也没必要。
———— ...

ICL7650没带宽

网友:
楼主根本没说清是要做个直流毫伏表还是交流毫伏表、或者是交直流两用的毫伏表,如果是交流的话,带宽想要多少!!关键东西都没说清。我的四条原则都只是针对直流表来说的,交流表另议!!!

楼主:
感谢各位大师这么热心回答和讨论
感谢版主高亮显示
先“就进”回答一下21楼朋友,能做成交直流通用的恐怕要求太高了难以实现,基本上就算交流的吧,设想的带宽是10赫兹~50K

  到底用什么运放比较合适呢???CA3140在自制毫伏表中出现的最高,OP07肯定不行,利远远小于弊

网友:
手里有只金封LM363,不知能否用得上?
如用得上,海河兄可找我来拿。免费还管茶饭。

网友:
这个东西很诱人,就是SR低了些,补偿比较复杂,用起来似乎有点嘿嘿...

楼主:
万分感谢密码老师  谢谢

23、25两位老师说的是什么啊?完全不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密码老师  谢谢

23、25两位老师说的是什么啊?完全不明白

23楼不知道,25楼俺说的是那个金封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并不是说不能做到1mV满偏的灵敏度。主要是还要综合考虑线性指标。运放的优良性能是在强负反馈的情况下获得的。一般认为普通的运放在高放大倍数下(比如大于100)运算的误差要加大。当然这要看要求定。还和运放的性能有关,精密运放误差就要好些。普通运放本人习惯闭环增益控制在40db(100倍)以下,对于仪表之类的应用更控制的严些,一般不希望超过30db太多。现在的运放也便宜,多用一两片运放也没什么,这样更可以保证线性指标。
     对于你的电路,如果50uA的表头的内阻是20K的话,那么满度电压是1V,再加上整流桥的压降考虑1V多(桥式整流有两个二极管的压降),那么运放输出就有2V多的电压,如果要求高点按20倍左右的电压增益的话输入就是100mV,如果降低点要求做到30mV性能还是不错的。你一定要做到1mV的话也不是说做不到,但俺觉得没必要,还是保证性能更好,现在的运放不贵呀。
    至于你给的那个分立元件电路做到高灵敏度,不知道你仔细看了没有,其实也是分成两部分,前面的三个管子和其相关的电路构成一个预放大器,增益大概是40倍样子。后面的三个管子相当于你的运放做电压电流转换(包括消除整流管的非线性)。
    如果您在这个运放之前也加一级运放做预放大,那么性能会比分立元件的差吗?同样可以达到高灵敏度哦。

楼主:
万谢楼上老师指教
这些天我也琢磨了这个事,也想分别试试,看看直接上好还是加一级10倍放大器好。
说一下,我可没有闲钱单独购买一个50微安的表头  我用的是一块坏的MF47万用表的表头,内阻比较低,应该在2K以里  (悄悄的说一下,还是南京外磁 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