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带喇叭的矿机

楼主(2010-07-13):
今天试了这个电路。
线圈筒直径75mm,线圈长度65mm,匝数80匝。抽头四个。30H的电感采用鱼缸加氧泵线圈,直流电阻高达14KΩ。输出变压器采用老式应急灯充电器的小变压器,推一只4Ω/5W的大喇叭。居然很响,离喇叭1米远听的清清楚楚。断开喇叭,音频电压有0.3V多

当然天线和地线很强了。空载电压也有6V多。

网友(2011-01-21):
不太可能吧?L2是什么作用?C3多大?

网友A:
绝对不太可能!
除非是在电台发射站隔壁!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在上世纪60年代装过的矿石收音机带动舌簧喇叭发音是没有问题的,声音洪亮动听!最重要的条件是:电台的发射天线要距离你家很近,当年我的家距离中波电台的发射天线1公里多,而且电台的发射功率也要大,其他条件都是次要的。矿石收音机一装就响,区别就是声音大小了。一个天线,一个矿石,一个耳机,一接就响,走在路上也能收听,当然本地只有一个中波电台。信不信由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绝对不太可能!
除非是在电台发射站隔壁!

绝对可能!但是是有条件的。

网友(2011-09-26):
应该说明离发射台多远,发射功率有多大,

网友:
是可能的......

网友C(2011-12-09):
陈宪文的

网友(2012-02-12):
做了,效果还可以,喇叭10cm内可以勉强听清

网友(2012-03-16):
这线路可能是单回路里面最理想的,唯一要改进的就是矿石接线圈的端子可能往上端移一移,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
喇叭放音是可以的,然而前提条件又是不可少的===天线够长够高、地线良好牢靠、发射台距离不太远、矿机调整恰到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陈宪文的

这个图关键二极管却没数据.L1接二极管抽头那么低.非用数个硝特基二极并联不可.不过实际上我非常喜欢这电路..而L的电感.直流电阻.音频变压器就要就天线各人具体作实验到最佳于自己情况为止

网友:
效果肯定相当不好

网友D(2012-12-10):
关键部位有两个,一是天线,要高要长;二是喇叭灵敏度要高。
我在1969年装的矿石机,用14米长的天线在二层楼屋脊上一米东西横拉,喇叭用舌簧喇叭,每天早上5:40,被山东人民广播电台叫醒。
现在没有舌簧喇叭了,可以用高音喇叭做试验。高音喇叭灵敏度高,小功率大声响。
找个220v变6v、9v、12v的电源变压器匹配,初级接二极管输出,次级接喇叭,做做实验。

网友D:
顺便说一下,我家距离发射台约11公里。
线圈用的扁磁棒,抽头接天线、接二极管2AP9检波。

网友(2013-02-11):
和陈宪文的有点像

网友(2013-03-17):
楼主都说了,一米内声清楚,可想而知,效果免强。

网友:
单回路矿机。我的矿机带动10瓦8欧的小高音在安静的环境下,20平米的房间处处都能听清播音。

补充内容 (2017-8-22 16:51):
离中波发射塔,大约7公里。

网友:
离发射天线60公里以上再试试,保证鸦雀无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上世纪60年代装过的矿石收音机带动舌簧喇叭发音是没有问题的,声音洪亮动听!最重要的条件是:电台的发 ...

小时候经常这么干的 我们距电台2公里左右

网友(2013-05-05):
我也试试,看能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部位有两个,一是天线,要高要长;二是喇叭灵敏度要高。
我在1969年装的矿石机,用14米长的天线在二层 ...

哪我也试试,你家离电台11公里电台是省级台,还是地市级台

网友:
我也去试试

网友:
,看看,学学,有意思。

网友(2013-08-07):
引用 网友D:
顺便说一下,我家距离发射台约11公里。
线圈用的扁磁棒,抽头接天线、接二极管2AP9检波。

我家离市级电台[10K],七公里,可我只有收音机上的八欧小喇叭,能行么

网友:
谁把这么老的帖子翻出来了,自己亲身实验,接一个小的喇叭10CM勉强听见,这个主要靠到电台的距离,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