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调幅长中短波、双声道一体机DIY收工

楼主(2010-07-13):
经过长期的准备及近两个月的DIY,调频、调幅长中短波、双声道一体机今日收工了。
因像机不在,只好用MP4照了。

网友:
不错。不过感觉作成柜式的会好些。

网友:
是立体声的吗?

楼主:
5月20日之前,纸上谈兵:设计电路图及底台布局。
5月21日,终于决定开工。底台用一个光纤熔接合,尺寸:43*28*4.6(cm)。
5月22日,上街购开孔器、钻头、圆锉、板锉。
5月24日,将各元件按事先纸上谈好的位置摆在底台上,结果发现纸上谈兵与实际摆放根本不可能相符。于是废掉图纸,以实际摆放为准:
图上标记为以原图纸标记的。结果不可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张老师:原准备做立体声的,现在67KC及19KC部分存在问题,后面会有所汇报。

网友:
看样子是立体声的,狂顶!

网友:
我刚才看您用调幅中周改的胆解码线圈,465khz的中周谐振在线圈上并联一个103的电容器谐振频率就是67K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本想用312中周改来着,想着改了可惜,于是用中短波的输入和本振的骨架做了。线圈电感量与谐振电容都是实测的,且事先预调在了所需频率处,但上机后,尚未达到目标要求。现38KC正常。

楼主:
元件就这么定下具体位置了,在实际制做中有所添改:

楼主:
用标记笔,标记好每个元在的位置:定位螺丝孔、管座中心点等等:

网友:
胆解码线圈制作容易,整机调试麻烦!天热了休息。。。。。。

楼主:
打孔:管座及中周座均使用开孔器:小七角16mm(带罩20mm)、小九角22mm、调频中周25mm、大八角26mm、管座定位孔3.5mm、电源牛定位孔4mm、470K音调电位器孔10mm、保险管座孔12mm、集中穿线孔7mm。调幅中周用28mm的。
          钻头:音量电位器、波段开关、输入端子孔:10mm,输出端子、AFC开关、LED指示灯孔:6mm,保险丝座孔:12mm。
          电源插座、电源开关:先用3.5mm钻排孔,用钳子取下,后用板锉锉平。
         管座定位螺丝孔3.5mm、各变压器定位螺丝孔6mm。
至26日打孔完毕。打好孔后,迫不及待地放上了几个管座及接口元件试了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元件就这么定下具体位置了,在实际制做中有所添改:

看医生兄解码部分的布局与用胆,好像采用了在下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20156-1-1.html中的解码电路吧~~如果是的话,那在下总算没有白费力气来研究胆解码啊~~呵呵~~

楼主:
调幅部分整体移置红灯711-5。为了做此机拆了两台红灯机,一台711-5,一台711-2(来自于广坛天文兄)。两台机的拉线架正好都用上了,用711-5的读盘。读盘两侧用6E2做左右声道的音量指示,上方左边为6E2立体声解码指示、右边为6E5C调频调幅的调谐指示(当用于外接音源时,用作输入信号强度指示)。用两个镇流器做了调幅电源与调频电源的滤波电感,因底盘空间小,放在了左侧与后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