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人的山东高唐1958年造木头汽车

楼主(2010-07-14):
雷人的山东高唐1958年造木头汽车
《国产汽车简明性能资料手册》
人民交通出版社1958年9月北京第1版第6—11页:
木制小汽车
制造厂名:山东省高唐县旧城乡铁木工厂
生产年份:1958年
设计人:该乡党委书记王玉玳和该厂工人吴孝忠
载重量:1000公斤
最高车速:12.5公里
发动机:6马力煤油发动机
车轮:三轮车用的
用途:农村田间运输,又可带动水泵、磨粉机等。

网友:
大跃进的高人!红色激情的DIY 高手!!

网友:
确实!第一次听说煤油发动机,还是6马力的……

网友:
    长见识了 ```

网友:
6马力煤油机应该就是所谓的175或者165柴油机吧。。

楼主:
煤油发动机的结构和原理同汽油机基本相同,为点燃式(柴油机为压燃式),所以也有化油器、点火铂金、火花塞、点火线圈等部件,与汽油机不同的是压缩比高些,所以活塞行程较长、曲轴转速比汽油机低。我在八十年代初在农村的确见过煤油发动机,是单缸风冷3匹机,此木头车可能是双缸又或是用两台单缸机并联输出动力的吧?

网友:
朝鲜的能源很紧缺,这张照片里的汽车使用木材燃烧来发动汽车

网友A:
烧木柴的汽车

汽车的普通能源是什么?这还用问,汽油和 柴油呗。木头能代替吗?能。现在我就讲一个汽车烧木头的故事。

          一去二三里,停车四五回;

          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这是给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汽车写得打油诗。那时,我国汽油奇缺。虽然汽车很少(更没有专用客车),但是没有油烧。烧什么呢?烧桦木和榆木疙瘩。汽车的驾驶室顶上,放一个大柳条筐,筐内装满木头疙瘩(碗口粗的桦木或榆木,锯成约二十公分长的木墩,再劈成四瓣),车厢左前角装一个大铁炉(类似烧开水的锅炉),用木头疙瘩生火,等火烧旺后,产生一种气体(恕我无知,叫不来是什么气),通过管线进入汽车发动机。此时,司机在驾驶室操作,助手用摇耙插入发动机摇动,轰隆一声,摇着了,汽车便缓慢启动。走上一段路程后,走不动了,助手便下车,给铁炉添木头,而后用装在脚踏板上的吹风机吹风煽火,产生气体后再启动发动机,如此反复循环。如遇上坡路,就更困难了,司机开着车“哼吃、哼吃”地慢慢往前爬,助手扛个木头墩子在后面跟,“呜”汽车熄火了,助手立即把木头墩子往后轮胎下一塞打掩(儿),配合非常默契。车实在走不动了,坐车的人就得下车推车(当时是客货混装)。

现在,人们坐豪华大巴,坐小轿车,不妨听听这个故事。(薛良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汽车的普通能源是什么?这还用问,汽油和 柴油呗。木头能代替吗?能。现在我就讲一个汽车烧木头的故事。

          一去二三里,停车四五回;

          下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这是给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 ...

俗语说萋是老的辣,还是村长博学多材见识广!这种车装载的木头疙瘩此货物要多吧?一担(100市斤)木头疙瘩跑不了几里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俺在《世界地理频道》看过这节目,哈哈,很爽

网友B:
木头汽车、木头轮船都敢坐,如果是木头飞机就不敢坐了。 在那个金属缺乏的年代,用木头为主要材料造汽车,的确高手,木头之间连接需不需要用铁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头汽车、木头轮船都敢坐,如果是木头飞机就不敢坐了。 在那个金属缺乏的年代,用木头为主要材料造汽车,的确高手,木头之间连接需不需要用铁钉。

早期的单螺旋桨飞机的确是用木头和帆布制造的!

网友:
貌似和现在的什么秸秆汽化炉一个原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木头汽车、木头轮船都敢坐,如果是木头飞机就不敢坐了。 在那个金属缺乏的年代,用木头为主要材料造汽车,的确高手,木头之间连接需不需要用铁钉。

英国有名的蚊式飞机不就是木制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