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感的超大线圈

楼主(2010-07-14):
上次看了老外做的纸杯线圈,橄榄型的Q值高。从仓库翻出抽油烟机的风筒,绕上0.7平方的线,顺直放置238uH,折过来271uH。

接大环,可收听,比20米线的方形大环声音略小,选择性要好。

没有条件做Q测试 ,稍微弯曲放置,分布电容会有变化的。

改天做单回路线圈试试,就是用线不少,有50多米,再做一个试双回路还需买线,折腾呗!

网友A:
喔呵,这粗管子是螺线管来的?

网友:
什么东西都可以利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喔呵,这粗管子是螺线管来的?

当然不是螺旋线的,但是尽管不是螺旋线,绕线还是很好绕的:每槽(格)绕到设定圈数后,在相同的位置往前“跳槽”就是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我还以为你真的吧 抽油烟机的风筒 给拆了 小心唉家人骂

把风筒提溜出来,老婆就乐。现在动啥都知道,是要绕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不是螺旋线的,但是尽管不是螺旋线,绕线还是很好绕的:每槽(格)绕到设定圈数后,在相同的位置往前“跳槽”就是啦。

是螺旋的,顺绕就行了

不知道绕上50米里兹线是啥感觉

楼主:
用大环机试,横着可以收信号,竖着收不到

准备竖着吊大虫,单回路线圈,今天就玩

网友:
回复 网友D:

除非地方太小,没有理由用这个直径绕李兹线做大环。算一下,如果两匝20CM并作一匝大的40CM,但磁通面积增到4倍,接收力 P * 1/2 * 4 = 2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我这个已经是0.75平方的线了

天气预报雷阵雨,可听到西郊机场的飞机起降,就没事

鱼竿天线伸出去,还是用大环机,接上大虫线圈、天地线。选择性明显增强,强台中国之声的覆盖范围明显变小,几个较弱的台都能听清楚。原来要加陷波器,抑制强台,才能听到。

中国之声的声音很大,SHH-1耳机爆声了,当然其他线路声音也大,说明大虫对灵敏度没有明显影响。

还要买线,试双回路大虫

网友:
咱一看上去有点害怕,大虫子一样。偶们这山区就只能收一个台,纠结啊。

网友E:
直接把矿机做在抽油烟机上,边炒菜,边听收音机。老婆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把矿机做在抽油烟机上,边炒菜,边听收音机。老婆高兴!

那就惨了,炒菜都是我的事了

现在单回路不用地线更响,不知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