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DIY FM 76-108MHZ 收音机(实验)

楼主(2010-07-15):
内置MCU用户无需写程序立体声收音IC GS1288芯片升级版本GS1299,在原来基础上改进增强开机关机功能,开机关机后记忆当前电台。加上极少数的元件即可收到调频立体声广播。可以实现FM上下搜索电台,声音大小控制,灵敏度高、噪声小、抗干扰能力强、内置高精度A/D(模数转换器)及数字频率合成器。外接组件极少、支持全球频段(76-108MHZ)。内置噪声消除、低音增强电路设计。完全整合的COMS工艺单芯片集成电路,功耗极小。高功率32Ω负载音频输出,直接耳机驳接,无需外接音频驱动放大。整机供电为1.8V-3.6V宽输入供电,应用简便、成本低,性价比高。

楼主:
PROTEL设计和PCB制作

PROTEL设计和PCB制作
这次做板热转印时没有控制好温度,结果温度高了,线条的边上有许多毛刺,失败!
这也是我首次制作表面贴装板,让大家见笑了。

楼主:
小板收音机 DIY

小板收音机 DIY
板的面积是3.3×3.3CM,电池用的是CR2032。

楼主:
大板收音机 DIY

大板收音机 DIY
板的面积是5.2×4.0CM,电源用的是手机锂电池,已经用了一个月电量还是很充足。这块电板是现役手机淘汰下来的,有现成充电器。

楼主:
DIY 心得

1、收音机上的5个控制开关巧妙地用手机上的导航开关代替,可以减小PCB的面积,可以非常方便的控制收音机的状态,根据使用习惯;按下是电源开关、向上是CH+、向下是CH-、向左是VOL-、向右是VOL+、实现一键控制。
2、收音机上唯一的跳线就是天线选择,接上跳线就用耳机线作为天线。不接上跳线可以连上外接天线以达到最佳接收状态。
3、小板收音机的电源是纽扣电池型号是CR2032,为达到小体积的目的。由于这个电池容量比较小就没有接电源指示。本地电脑市场JS们要卖5个大洋/1个,可是在“掏包”网上才卖几毛钱/1个。下次到“掏包”网找一个MP3小锂电换上就完美了。
4、大板收音机的电源用的是手机电板,用了1个月电量还是很充足,就是体积大点。
5、本收音机的接收灵敏度还是非常好的,用耳机线做天线本地的10来个调频节目全部收下,而且音质非常的好。
6、由于电烙铁的焊头比较粗,再加上焊功又比较菜,在电路板上焊的一塌糊涂掺不忍睹,作为实验板又有什么不可以的。

网友:
这款IC大概多少钱一片?

网友:
漂亮,新的玩法

楼主:
朋友从深圳带回来是GS1299加上32867晶振一组  要3个大洋

网友A:
可以25KHZ/10KHZ调谐接收吗

网友:
真是太好了 做的太漂亮了 感觉DIY就应该这样玩 给你加7分

网友:
麻烦楼主试试该芯片可不可以收10.7MHZ的中频信号(就普通收音机陶瓷中频滤波器引信号过去)如果收到意义就大了.谢谢!

网友:
100nh的电感可以自制吗?

网友:
不错

有机会我也做几个。有一点不好,就是没有频率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大洋不贵,想想那么都零件都赛在里面,要是换成分离元件得多少钱啊

音质和灵敏度如何?

5、本收音机的接收灵敏度还是非常好的,用耳机线做天线本地的10来个调频节目全部收下,而且音质非常的好。

等学校开学,试试校园广播。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25KHZ/10KHZ调谐接收吗

鸟文不太好看资料没有看出来,好象我们国家FM收音机的步进是0.1MHZ。
有关GS1299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