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三极管接法电路解析

楼主(2010-07-16):
超三电路原理图:
   超三原理(一)
从三极管自生偏压电路的平衡建立原理说起
图为三极管6N1的自生偏压电路
* 当+B施加到阳极时,产生阳极电流Ia;
* Ia在阴极电阻Rk上产生电压降U Rk,该电压使阴极的电位提高;
* 阴极的电位提高, 使栅极获得一个负偏压,令阳极电流Ia的增量发生下降的趋势;
* 随着阴极电位的逐步提高,以及阳极电流增量的逐步下降,电路在U Rk*μ=Uak时达至平衡;
* 当+B的电压产生变化时,阳极电流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但电路的平衡条件仍然是:U Rk *μ=Uak
图中曲线为6N1自生偏压电路的实测值.
图中可见:自生偏压电路的三极管, 阳极电压与阳极电流的关系,完全呈现与阴极电阻Rk一样的(线性器件)特征,其等效值为阴极电阻Rk的μ倍。
自生偏压电路中三极管的这一特征,同样适用于SRPP电路,在SRPP电路中的上管,可等效为一个具有线性特征的纯电阻,其等效值为(1+μ)Rk。
超三原理(二)
特征电压形成
图分别为2SK30A恒流源及6N1阴极接入该恒流源的两组实测曲线。
对比图中两组曲线的电压电流关系可见,它们之间有着几乎完全一致的变化曲率,差别只是Ua-E比Ud-E扩展了μ倍。这和在阴极连接电阻时表现的特征一样,完全符合三极管μ参数的意义。
要点:(在图二的电路中)连接在三极管g.k间的器件具有什么样的电特征,三极管a.k间也呈现出同样的特征。
超三电路中三极管的连接方式,就是利用了三极管μ参数的这一特征,其作用就是形成一个与驱动电流成正比的线性反馈电压。
超三原理(三)
恒流源
图为理想恒流源的电压/电流关系曲线
一个理想恒流源具有以下两大特征:
1) 当在源端施加的电压变动时,在源端流出的电流仍保持恒定不变。(即:源的端电压变动与源的端电流强度无关)
2) 从源端看进去,呈现无限大的阻抗。
根据恒流源的上述特征可知:
当在恒流源上施加一个电压,并串接一个负载时(例如一个电阻),该负载上的电压降只与其阻抗及(实时)电流强度有关,与施加的电压大小无关;而施加的电压发生变动时,其变量(等值)反应在源端上,负载上的压差不变,但跟随施加的电压浮动。(理解这一点有助于理解功放管真正的驱动电压来至那里)
线性压控恒流源
受控恒流源中的一种,它有一个(到N个)控制端口,图2为线性压控恒流源的电压/电流关系曲线,当控制端口的电压变动时,它的恒流值也相应变动,并与输入的控制电压成线性关系。实际上,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电压/电流转换器。
超三原理(四)
功率放大器
功率放大器的等效电路如图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等效电路具有的特点:
1) 假定电流激励源为理想恒流源,因为它具有无限大的输出阻抗,结果功率管阳极上的变动电压将100%地通过Rx反馈到它的栅极,此时电路的反馈系数为1,结果功放级的增益也为1。它实际上成了一个(变形的)电压跟随器,其阳极端输出的电压完全取决于Rx上(由恒流源决定)的压降(U Rx)。
2) 因为电流激励源是线性压控恒流源,而且Rx也具有线性特征,所以:功率管阳极上输出的电压也就必然是线性的!
以上为超三电路的基本原理。
理解超三电路工作原理的若干要点:
1) 复合电路中的三极管不是起放大作用的,它因μ参数的制约而变换成一线性电阻,籍以形成一个线性的反馈电压。
2) 作为激励源的线性压控恒流源,其固有特性令功率放大器成为一个(变形的)电压跟随器。因而不能以一般的电路原理去理解本电路的功率放大器。
3) 加到功放管上的激励电压Ugk仅是一个类似(在压控恒流源端)输入电压的激励电压,真正的激励电压是由反馈电压形成的,这点与一般的功率放大器是截然不同的。
超三电路的主要特点:
1) 总体的线性度由压控恒流源的变换线性度决定,与功放管本身的非线性特征无关。
2) 总体的增益取决于压控恒流源的I/U变换率。
3) 功放管阳极输出的动态电压幅度(决定输出功率)取决于复合电路中三极管的动态范围。
4) 功放级因为反馈系数为1而获得极低的输出内阻;这点对于在负载端获得良好的阻尼特性和扩展频响很有利。
5) (在没有大环路负反馈的条件下)获得极好的线性。
转自(编辑):
http://www.sharediy.net/article/view.asp?id=393

网友:
好帖!慢慢消化学习。

网友:
简洁至上,电路太复杂会得不偿失,本人喜欢用最少的元件造鸡

网友A:
说了半天,没给个具体的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了半天,没给个具体的图啊~~~~~~~~~~~~~~

是你自己没有看到具体图罢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29574-1-2.html

网友:
假如在超三接法应用时,阳极连接点意外的断开了(引线松脱、管座接触不良、、、、),但其他的正常,会不会造成损失?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你自己没有看到具体图罢了: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29574-1-2.html

图文不在一起啊~~~~~~~~~~~~~~~~~晕

网友:
严重抗议!!!
这只是转贴人家的文章就可以授予「精华」帖!那么精华帖是否太儿戏吧?
此风绝不可长!否则人人只会转帖就可以了!

网友:
加强理论学习、有待进一步消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息怒

  没人规定(有可能是我疏于学习啊,至少到此时我不知道)转帖不能加精啊...
    不以成败论英雄,同样英雄不问出身。 刘邦亭长,照样三年反秦四年灭楚开辟了汉朝四百年江山
    原创、转帖没有实质追究的必要,只看一条,能不能让坛友受益

网友:
总感觉这个电路怪怪的。
我还是喜欢标准接法。

网友:
鼓励原创不等于排斥转帖,任何人转帖有价值的、先进的技术帖子,都应该得到认可,这并不矛盾,有些帖子即便是原创,但如果缺乏新颖性和创造性,也不会得到认可。

网友C(2020-06-30):
很有意思的一个电路,也是一个最不安全的电路,比如多开关几次开关就出事故了,比如后极功放红屏。一烧一串。仿制者小心,调试也很困难。二次谐波,也是调出来的。这可真是个玩具。至于声音1%的失真不是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有意思的一个电路,也是一个最不安全的电路,比如多开关几次开关就出事故了,比如后极功放红屏。一烧一串 ...

照此推理,无论是睡觉、走路和吃东西,都是最不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