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电子电度表做简单的功率计请教电表电流参数

楼主(2010-07-18):
之前发了一个帖子请教如何测量家用电器的功率, 大家给予了很多宝贵的建议, 听取大家建议, 现在我准备搞一个便宜的电度表用来DIY一个功率计, 淘宝了一下, 发现最便宜的就是这类型的电子电度表, 上面标着6400 imp / kwh,我猜指的是每消耗1度电会有6400个脉冲输出,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如果这样的话, 用一个单片机应该可以很容易的接口.

我不明白的另一个问题是, 电度表的额定和最大电流标识是什么含义? 比如卖家有两种额定电流的电表,2.5(10) 和5(20), 他们卖的价格一样, 准确度都是2级, 额定电流是不是和准确度无关? 我是不是只需要选择最大额定电流的就可以?
这二个问题在Google上搜索了半天, 没有好的令人信服的答案, 只好来求教矿坛, 希望大家赐教!

楼主:
我担心的问题是:
如果我选择了5(20) A 的电表, 那么电流小于5A的时候, 电表的精确度会不会不够?
因为我主要用来测一些小型的家用电器, 比如电脑, 所以电流估计不会太大, 请教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 是不是选择额定电流小一些的电表会更好.

网友:
小于5A(额定电流的百分之5和百分之百都是调试点)对精度影响不大,不过不建议你用这种电表,不在意价钱的话可以考虑DD862A-4或者去旧货市场找个DD28。5(20)表示的意思是额定电流5A最大过载电流20A。

楼主:
非常感谢,那就是说,应该选额定电流大的。例如5-20A
请问不建议用电子电度表的原因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那就是说,应该选额定电流大的。例如5-20A
请问不建议用电子电度表的原因是?

网友:
不建议使用电子电度表的原因是1:便宜的不准准的不便宜。2:玩腻了以后没有拆的价值。
至于电度表电流的选择,这个要看你的负载来决定,一般分为4倍表和2倍表(看额定电流后面的数字),你要在插座上安装的话可以选择2A的四倍表(DD862-4)可以过载到8A(注意过载倍数)。机械式电度表最准的时候式百分之百额定电流和额定电压、功率因素1或者0.5,越接近越好,2.0级的表这两个点是按照0.5级标准来调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看来是电表高人啊:)

网友:
机械式电度表的回收价值:1.表壳如果是胶木的可以当烟灰缸,塑胶的可以当零件盒。2.表底做烙铁架。3.线圈和硅钢片这个就不说了。4.磁钢买电线和插座的时候用得上。5.基架是锑做的多攒几个熔了做弹弓叉给孩子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 再请教一个问题:
机械式电表有没有办法可以和单片机或PC接口?
我想搞一个不用数圈数计算的功率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再请教一个问题:
机械式电表有没有办法可以和单片机或PC接口?
我想搞一个不用数圈数计算的功率计.

这个有些难,不过电度表的圆盘上都有黑印。要搞出来工程不小。要玩各种接口还是玩电子式的方便些。

网友:
淘宝上一搜,功率计插座一堆,价格还不贵。DIY实在是不合算。

网友:
小家电的功率通常在 几十瓦 到几百瓦的范围, 6400 脉冲每千瓦时换算过来就是相邻两个脉冲对应的能量是 562.5 瓦秒(或者说焦耳). 如果你电器的功率是 562.5W, 一秒钟可以看到一个脉冲, 如果电器的功率是 56W, 10 秒才能看到一个脉冲. 依此类推.

用单片机测量如此低的脉冲频率可能比较困难, 不如改测相邻两个脉冲之间的时间. 不过编程时要用到除法运算.

其实这类电子功率表采用的计量芯片大多与
http://www.analog.com/static/imp ... _sheets/ADE7755.pdf
(http://www.laogu.com/wz_376.htm)
类似, 应该留有一个高频输出端的(前面资料中的 CF 端). 找到这个口就可以用测量频率的方式来测量实时功率了.

关于最大电流的选取, 要看你的应用范围, 只要比被测电器额定电流大一些就可以了. 不必追求过大. 除非被测电器经常产生一些很大的浪涌电流. 这时才要考虑电表的耐受过电流能力是否充足.

给机械表加装测功率的电路也是可以的, 比如用发光管与光敏管检测转盘上的黑色标记的边沿来代替人工计数. 但是这里面也有测量频率过低的问题. 比如电表的常数是 1440 转每千瓦时, 那么一转对应的就是 2500 瓦秒. 也就是说 2500W 的电器才能让转盘每秒转一圈. 而 25W 的电器要 100 秒才能让转盘转上一圈. 当然用单片机测量时间再推算功率是可以的. 但是功率读数刷新速度太低, 几十秒甚至近百秒才能有一个新的读数, 而且这个功率读数是这段时间内的平均功率.

网友:
有个用单片机的简单办法,就是测量一次电流,测量一次电压,这两者所得瞬时功率进行一周的积分后再求有效值。不过要获得1级的精度,测量周期要限制在200uS以下。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热心帮助, 这周准备点材料, 开始动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在淘宝上定了一个2.5(10)A的电子表.
回来看看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