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可变单、三回路能带喇叭的矿石收音机

楼主(2010-07-20):
采用的是这个电路图,与该图有些差别。其中,波段开关的动片接天线而不是接地;检波后接30H电感然后串联电容接变压器;100μA电流表串联在检波之后的电路中,电流表并联一个短路开关,因为本地强台电流300多μA;有三个接口,一是经过改造后的350Ω舌簧喇叭,二是经过变压器阻抗匹配后的3.5mm普通耳机插口,三是6.5mm的军用高阻耳机插口。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来搞它,先搭上电路,不断测试,直到灵敏度和选择性都满意为止,然后固定好元件。安静的卧室,本地强台可以推动喇叭,声音虽然谈不上洪亮,但至少离一米远清晰可闻。能收到的电台依然是那几个,本地最强台,经济之声,然后是中国之声,老年之声,HIT-FM中波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服务管理广播等。夜里经济之声停播之后,又会有两个弱台,用1N34检波,三回路的效果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恐怖!至今我还没做到上微安!

呵呵,磁棒的线圈可达800多μA。。天线很重要

网友:
哈哈,绕道后面看,还是您那个耳机舌簧

网友B:
偶做了四个矿机了,还没一个电流到20uA以上,郁闷得很呐。身处山区,米得办法了。白天一个台都收不到,只有等到晚上才有中波台。

网友:
这喇叭的效率貌似不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错疑,这喇叭的效率是舌簧类最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偶做了四个矿机了,还没一个电流到20uA以上,郁闷得很呐。身处山区,米得办法了。白天一个台都收不到,只有等到晚上才有中波台。

设法把天线架高架长,会有效果的。
在弱信号地区,利用良好天地线可以接收几百公里以外的广播电台,这是强信号地区不具备的优势。

网友:
据说军机中波天线,80米级是母台,60米级是分台、40米级是子台

网友:
有点阵容气势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设法把天线架高架长,会有效果的。
在弱信号地区,利用良好天地线可以接收几百公里以外的广播电台,这是强信号地区不具备的优势。

山区有它的好处,有条件架设大天线,可以收到很远的台。

网友:
山区也有许多好处,环境好,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
没有调频,短波等其它信号的干扰!
很适合中波信号远距离传输!
可以架设大天线(注意防雷电)和良好的地线!

网友:
劳斯莱斯级别的矿石收音机!

网友(2011-12-25):
能给画个详细线路图吗?谢谢

网友:
光扬声器,会声音短路,加个箱体音量会增加的。

网友(2014-06-21):
请问这圆筒直径是多少的啊

网友(2014-08-26):
谢谢版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我没有舌簧喇叭???

网友:
要天地线吗?

网友:
这个 ua关键干扰感觉与天线 有关系

楼主:
主要靠天线,换个地方就不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偶做了四个矿机了,还没一个电流到20uA以上,郁闷得很呐。身处山区,米得办法了。白天一个台都收不 ...

头像好可爱!

网友(2025-02-17):
继续努力搞矿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