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铆钉,长短粗细都可以

楼主(2010-07-20):
铆钉不常用,但用时找个合适的不容易。家里笼屉把掉了,我一急想了个办法,几分钟就能搞定,只要别用在高温强力的地方就行。看图说话:
在木头上钻一个合适的孔

后面用大钻头掏个窝

按紧滴入焊锡,再用烙铁融化

将其冲出来,完美的铆钉做好了

蒸馒头焖地瓜没问题

网友:
可是焊锡是含有锑、铅等金属的,在笼屉上用不合适吧?

网友:
还真有办法。要是用铝做就更好了。

网友:
奇思妙想,制作漂亮。
只是焊锡含铅,重金属中毒,特别是做蒸笼,高温下铅蒸汽更毒。
另强度不够,用铝线较好,容易加工。

网友A:
不用这么复杂啊!
拉钉知道不?就是现在装修常用的固定铁板、铝板和其他板用的,铝制有个铁心,直径和长度有很多种。
用钳子夹着,将铁心小头在地上一磕,心子就掉出来了,剩下的就是一只空心铆钉,又长又好用,截取适用的长度即可。如果不想要中间的孔,那就稍截的长点,卯的时候用长的部分砸进去堵住中孔。

网友:
用电线铝芯做铆钉又廉价又好用.还耐用不怕高温.要是烧干锅,锅坏不了,铆钉也坏不了,不象焊锡做的那样,锅没坏,铆钉化了.

网友:
焊锡适合补水管沙眼!

网友B:
无铅焊锡的成分有毒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无铅焊锡的成分有毒吗?

能肯定无铅焊锡完全不含铅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肯定无铅焊锡完全不含铅么?

记得无铅焊锡好象是锡银铜合金的。

网友:
刚才搜索了一下. 主要是 锡, 银, 铜, 锑 的合金. 锑不是很清楚, 前三种好像没什么毒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复杂啊!
拉钉知道不?就是现在装修常用的固定铁板、铝板和其他板用的,铝制有个铁心,直径和长度有很多种。
用钳子夹着,将铁心小头在地上一磕,心子就掉出来了,剩下的就是一只空心铆钉,又长又好用,截 ...

拉钉?还拉登呢,这叫铝铆钉!中国电视广告有史以来第一个广告就是“安”字牌铝铆钉!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的叫“拉钉”。

网友:
叫“抽芯铝铆钉”。

网友:
回复 网友E:

那东西就是叫“拉钉”的。不信你去卖的地方问一下。

网友:
正名是抽芯铝铆钉,俗称"拉钉".

网友:
找段粗一点的实心铜电缆截短后,用锤子砸好就行...

网友:
找颗小螺钉直接当铆钉用。

网友:
大哥!有铅地!

网友:
用铝皮或可乐罐皮卷成适当大小, 用锤子砸好就行...

网友:
当心铅中毒!

网友:
不考虑喇叭的摆位,喇叭线应该是越短越好.因为喇叭线越短,对系统声音的影响越小.耗能也越小.喇叭线够长才好声的说法,是要依靠喇叭线的本身的偏声来调音.也就是负负得正.我试过同一款的1米信号线和1.5米信号线,结果1.5米的明显衰声.为什么?我系统不要依靠1.5米线的偏声来中和缺陷!我也在别人系统里试过同样的两根线,差别不大,用哪根都没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其实买把小型拉铆枪很便宜才十几块钱.再买合拉铆钉也不到10块.能解决很多问题.

对。如果自己动手摆弄机箱,做五金杂件,买一把回来用也合算。

如果临时要用铜铆钉,则可以用一小段铜管,两头慢慢砸出“卷边”来,就可铆住两块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