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答jinlizhpc提出全频喇叭好玩吗?与同轴喇叭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7-20):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分析一下什么是同轴喇叭再去解决什么是全频喇叭你就清楚它们不同在那里了
1.我们先讨论同轴喇叭

同轴喇叭
什么是 “同轴扬声器(同轴音箱)”?与传统的扬声器有何区别,什么是“共点同轴扬声器”?
  同轴:既 20Hz — 20K Hz 的全部频率信号都以同一轴线传播到听者耳中;
  共点:既 20Hz — 20K Hz 的全部频率信号都以同一发声点向外传播;
  共点同轴:一点发声,同步传播,定位奇准
  单个的扬声器的音乐重放频带都有一定的宽度,通常无法完全满足人耳 20 ~ 20kHz 这么宽的范围,因此, Hi-Fi 音箱大多采用高、低音扬声器来分别重放各自的频段,然后合成整个音乐,有的还采用高、中、低三扬声器的结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音乐重放的需要,不过这样做也有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多个扬声器必须按一定的方式排列,无法集中到一点上,因此原来是点声源的声学结构就被多扬声器分离的排列破坏了。电脑上多媒体音箱多采用全频带扬声器来重放整个音乐频带,由于扬声器单元本身就无法真正还原那么宽的频带,因此难免顾此失彼。
  同轴扬声器是在同一轴心上安装了两个扬声器分别负责重放高音和中低音,而且这两个扬声器在振膜面上也要重合,由于其物理定位接近于点声源,因此重放音乐的声场定位就很理想。索威同轴多媒体音箱就是采用了同轴扬声器的电脑多媒体音箱,在电脑多媒体音箱上可谓首屈一指。
  不过要提醒大家的是,世界上还没有完美的扬声器单元,同轴扬声器在定位准确的同时也存在其他的缺陷,大家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选择。不管怎么说,这两款多媒体音箱敢在这么低的价位上使用同轴扬声器确实是件大胆的事情,对电脑用户来说也是一个福音。
  同轴扬声器产品是用一只同轴扬声器代替现行普通高中、低音多个扬声器系统的扬声器产品,是扬声器产品中的极品系列,其性能参数远远优于普通扬声器,突出特点是高、中、低音全音域声音的传播相位保真度极高,由于相位保真度的提高,其声音的位置感及声音的位置移动感鲜明准确(既声像移动,声像定位准确,因为相位参数是决定声音位置的),而音乐中众多乐器发出声音的各自位置也不易混乱,从而音乐清晰透明(音乐解晰力好),这样的扬声器特别适合于重放 DVD 中 AC-3 标准家庭影院系统的音响效果及 Hi-Fi 重放,更适合于狭小空间环境下的使用(如汽车音响系统)。由同轴扬声器组成的音箱就是同轴音箱。
  市面上有几种“同轴” ?
  ( 1 )目前市面上被定论的 真同轴 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专利)的 Hi-Fi 同轴技术只有三家,它们是:
  A 、英国天朗( TANNOY )公司的后置双磁路对偶同轴技术;
  B、英国开佛( KEF )公司的前置双磁路 Uni-Q 同轴技术;
  C 、中国索威( SO-VOIOE )公司的 ISP 共点同轴技术;
  ( 2 )三者产品技术比较如下:
  A 、英国 TANNOY 、 KEF 公司的同轴技术只适合于 Hi-Fi 或 AV 系统领域,而中国索威公司的共点同轴技术不仅适合于上述领域,更适合于汽车音响领域,这是由于体积、性能、价格等多种因素决定的。
  B 、上述三种技术产品中索威公司的 ISP 共点同轴产品成本最低、性能较优、性价比最高、使用领域最广。
  C 、中国索威公司的共点同轴技术是国际上唯一能用来生产高性能低价位的专业 Hi-Fi 汽车同轴扬声器的技术和厂商。
  D 、索威公司的共点同轴是唯一能够大批量工业化量产的同轴扬声器。
  E 、索威公司的共点同轴产品的主要参数
  • 平均声压: 87-91dB ( 2 )频响: f 。 ~ 20KH 2
  • 额定功率: 10- 50W ( 4 )冲击响应:小于 2MS
  • 额定阻抗: 4- 8 Ω ( 6 )总谐波失真:小于 0.5%
  • 品质因数: 0.4- 0.56 ( 7 )相位不均匀度:小于 45 度
  (3 )市场上还有一些 假同轴 产品,它们的形式如下:
  A 、偷换概念的双纸盆扬声器:其结构是在低音扬声器的纸盆音圈上附加一个小纸锥,其能部分的扩展频带宽度,但无保真度可言;
  B 普通组合同轴扬声器:结构用普通非高保真的高、低音扬声器之间用连接杆进行组合形成全频扬声器,其特征是失真较大,装配复杂。
  C 、中高音无保真可言的同轴扬声器:其用一压电蜂名片放置于低音扬声器的 T 型铁的中心柱上用以产生中高音,除声压不足外,中高音失真较大。
  D 、高低音联动式同轴扬声器:高音有独立的音圈、振摸,以低音振摸为悬挂形成高音辐射,调制失真严重。
  E 、市面上还有一些盗用 KEF 公司专利技术的产品,外观极像,但音质极差,对消费者极具欺骗性。
  F、如何辨别真假同轴
  • 通过掌握同轴的技术、结构知识辨别是否符合同轴的性能要求。
  • 通过对同轴音箱的声音特征进行辨认,同轴突出的音乐特性定位准确解析力高。
  • 有的扬声器也采用了同轴的结构,但高、低音扬声器是前后放置的,不象真同轴那样不但轴心重合,在振膜面上也是重合的,因此并不能算真正的同轴扬声器。此外还有在低音扬声器上粘上小圆锥的结构,也不能算真正的同轴。
  索威共点同轴扬声器与其他产品有何不同 ?
  ( 4 )索威 Hi-Fi 共点同轴扬声器与汽车同轴扬声器的区别:
  索威公司的 Hi-Fi 共点同轴扬声器与传统的非高保真同轴扬声器(汽车同轴)相比,前者是 Hi-Fi 高、中、低音单元扬声器的有机组合,既不仅在高、中、低音扬声器的结构上进行组合,更重要的是将高、中、低音扬声器的电声参数进行了有机的融合。后者(传统的汽车同轴扬声器)是高、中、低音扬声器的机械组合,而其各单元间的电声参数是相对独立的,同时由于其这种机械组合形成无法调整各单元间电声参数的一致连接性,在电声性能上并没有得到提高,因而也就失去了同轴扬声器应有的“一点发声,同步传播”的固有特性,其机械组合形式仅仅表现为体积的缩小罢了,而在声音辐射中,由于中高音单元在低音单元振摸之前,因此使低音单元的声音辐射受到阻碍。
  ( 5 )索威 Hi-Fi 共点同轴扬声器与普通单元扬声器有何区别?
  索威 Hi-Fi 共点同轴扬声器与传统的单元扬声器比较有如下区别:
  A 、传统扬声器的高、中、低音要分别安装在不同的位置上共同使用,其表现为要求有较大的使用安装工作量,而索威公司的 Hi-Fi 同轴扬声器将前者的多单元系统浓缩为 1 个扬声器,因此其表现为体积较小,如此可以用在较小使用空间的环境下工作,从而完成了为缩小体积而进行的高、中、低音单元之机械组合。
  B 、传统扬声器由于高、中、低音单元无法在共点共面的条件下使用,因此其电声参数畸变严重、电声性能较差。 而索威 Hi-Fi 共点同轴扬声器不仅将高、中、低音单元进行了机械组合,同时因为低音振摸按号角设计,球顶形中高音单元设置在低音号角的喉部,使其各单元能够在共点的条件下工作,电声参数真正地满足了“一点发声,同步传播”的共点同轴扬声器特性,因此,由于电声参数的有机组合,大大改善了扬声器的性能 。
  C 、传统扬声器需要多只独立的高、中、低音单元进行使用才能完成全音域的声音重放工作,因此其成本是各个单元的成本总和。而索威 Hi-Fi 同轴扬声器不是由多个独立的高、中、低音单元组成的全音域放音系统,因此其相当于部分的或全部的省去了中高音元,因此其总成本被降低,因其性价比较高这是传统扬声器无法比拟的。
  D 、在性能上表现为辐射的声音有高度的相位保真度,能实现标准的点声源重放(自然界中声音均以点声源形式表现)。
  E 、在听感上,同轴音箱重放的音乐具有声像定位准确,音乐解析高,声场表现宏大。低音逼真具有凝聚力,能量密度较大,瞬态较好能收能放;中音人声丰满甜美;高音晶莹剔透,细腻富有穿透力。
  同轴音箱有较高的电声参数及音乐表现力,它自诞生以来就被发烧友当作“发烧利器”。因此,它特别适合有一些音乐修养的人使用。只徒把音响当作一件高档家具,显示自己的富有或认为花钱就应该买到更多的喇叭才值得,而对性能漠不关心,这类没有任何音乐修养的人不适合使用同轴音响。
那下面你再看全频是怎么一回事

全频喇叭
  全频喇叭也叫宽频喇叭,早些时候泛指能够涵盖200——10000Hz的频率范围的喇叭叫做全频,近年来全频喇叭已经能够涵盖50——25000Hz的频率。为端正称呼起见,以下把“全频喇叭”按业内习惯称“全频单元”或者简称“扬声器”或“单元”。
全频单元的尺寸和性能相关
  从目前电动式扬声器的辐射分析就可以知道,一般而言,有以下几点结论:
  1尺寸和灵敏度,以及低频成正比。同类设计的单元,辐射面积越大其低频起始频率越低。业内一般按系统的-3dB表示,注意这个是系统(指包含了音箱线,箱体,单元,以及滤波器〈如果有的话〉在内的一个系统)的低频响应F3的值,而非单指单元本身的Fo。比如一个日本的全频单元可能其Fo只有50Hz,但是其Qes低达0.25,那么这个单元装箱后可能其F3高达80Hz。
  2尺寸和高频成反比。这点也很容易理解。面积越大,其振动质量也越大,因此能辐射的高频分量也越少,这个就类似一个非同步的“能量守恒”原理。
  3尺寸和指向性成反比。很容易理解,当等效面积增大后,振动模态决定了偏轴辐射出去的能量越来越少。因此很多大口径的单元需要使用相位塞或者波导来部分改善这个问题,比如挪威某品牌的8寸全频就加了个蘑菇型的波导。按照上面提及的“类能量守恒原理”,假设该单元本身0轴上的辐射能量刚好能满足听音需要,但是为了改善这类大口径单元的指向性而增加了波导后,偏轴的能量的确多了点,但是这个是从0轴分出来的,所以又会导致0轴的辐射有问题了。问题的严重性在于,目前大部分厂家没意识到这一点,或者意识到这点后,加大了0轴在高频段的输出(可以看到部分单元厂家给出的曲线在高端是很高很高的),这个时候偏轴完美了,但是0轴又高了。怎么办呢?厂家大部分情况下又会增加一个低Q的陷波器,意图从电路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可以看出大口径(特指6.5寸以上)目前看来全频单元在这点上是矛盾的而且是不可解决的。
  4失真。目前占主流的高灵敏度单元的设计,片面地追求高灵敏度,因此需要大的尺寸。而同时又要达到较高的0轴高频上限,导致需要严格控制等效振动重量。在选定振膜材质结构后基本就不动了,为了满足一定的强度要求,所以振膜的重量就基本动不了多少了(到了底限了,再低强度不够了,问题就大了),只能从音圈下手。音圈在满足参数要求下基本动不了,那么唯一能动的就只有音圈的卷幅了(卷幅指音圈绕线的高度)。我们来举个例子。比如说一款单元其华司厚度5毫米(都是举的高档单元了,毕竟是性能分析嘛),要令它在10瓦输入功率的时候音圈线上下不要超出华司厚度,那么Xmax(严格来讲很复杂,现在先简化问题)=(卷幅-华司厚度)/2————这个是否除于2就要看厂家的良心了,很多都没标出来,这个是单边的磁路最大有效振幅(这里举的是外磁型的,如果是内磁或者径向磁路就把括号里的倒过来),假设其振幅装箱后(要特别注意是否装箱,箱体严重影响着振幅)达到3毫米(10瓦的,假设,一般都会达到,尤其是背负载),那么把公式倒推就可以得到卷幅需要达到11毫米。然而,由于音圈重量大部分都是铜线的重量,那么,有些日本的厂家就会把卷幅缩小到8毫米甚至更小!这个时候音圈将减重*(11-8)/11=27%,也就意味着整体的振动重量将减小15%到20%左右(全频单元音圈重量占很大部分),看起来很不错呀!?实际上这个时候的Xmax呢?套用下公式,(8-5)/2=1.5毫米,和原设计的3毫米相比,整整少了一半!有心的发烧友可以找下某著名日本品牌全频的厂家指标即可自己计算一番看看。
  因此,传统的这类产品,虽然可以搭配小胆机听个味道,但是一旦到了大动态的场合(即常说的爆棚)就脚软了。很多时候不明白的烧友可能会误会是胆机又或者是箱体的搭配出问题了,很少会怀疑是单元的问题,很多人一看这么大尺寸,比如说8寸,就以为动态没问题。因此,高灵敏度全频单元常常被人诟病。
全频单元的分类
  按档次可以分为高中低3种。从性能上划分(按价格划分有失公平):
  低档:PC/TV/多媒体用的150-15KHz的产品,全功率失真〉20%,产品尺寸一般在2寸到4寸或者5090之类的矩形扬声器。
  中档:覆盖一般在80-18KHz的产品,全功率失真〉5%,产品尺寸从3寸到10寸都有
  高档:一般认为要完整表现交响乐的频段最少要覆盖到45-20KHz,全功率失真〉2%,市面上一般尺寸在5到8寸之间。
  全频单元所用振膜主要有以下几种
  1纸。由于纸有合适的内阻尼和基本足够的强度,因此一直以来大量用于扬声器振膜。但是由于强度/模量偏低,因此即使使用了最新的形状设计以及复合进去一些新材料,发生分割振动而导致音质劣化的起始频率还是要远低于其他新材料。但是考虑到低成本以及一直的工艺传承,纸还是可以继续用于一些要求不高的场合。
  2塑料。高分子材料本身强度比纸高,而通过加入各种填料/结构增强等手段还可以继续提高振膜的有效强度,但是其密度大,因此实际使用中严格控制其重量而导致其厚度较小,因此整体比刚度要小于纸和其他材料。再加上其内阻尼普遍低于纸,因此基本上音质要被人接受比较困难。好处在于高分子材料成型容易,成本低廉,因此在低档产品中大量使用。
  3金属。金属材料让人又爱又恨。其比刚度等比其他材料都要高,因此设计合适的金属振膜其分割振动起始频率远高于普通材料,用纯Be金属的CONE甚至高达40KHz以上。但是其内阻尼较小,容易形成较尖锐的峰。如果这个频率刚好落在听觉敏感区域的话,那声音就会相当刺耳。所以要用好金属振膜,就必须通过附加的阻尼手段,包括涂布阻尼胶,联合边反阻尼处理,以及对CONE做一些物理处理,同时通过一定的形状处理等,把这个峰推高到人耳不敏感的15KHz以后甚至更高,同时降低峰值,这样就可以获得覆盖非常宽的频率范围。上面所说的能覆盖50——25000Hz的频率的全频单元即使用了金属材料。
  4其他。包括一些陶瓷材料等的复合材料。应用比较少,基本还不成熟,市面也非常罕见。

看到这里我相信你们完全理解了同轴与全频喇叭的概念了罢。

网友:
不错, 但几点差错, 同轴喇叭听感品带平直度差, 声音比起全频蒙, 频带较全频窄,
另外, 宽频喇叭不属于全频喇叭.

网友:
楼主详细的解答让俺增长了不少知识,谢谢楼主。

网友:
看看天朗同轴喇叭

完全同意LZ对TANNOY喇叭的评价,特附上TANNOY同轴喇叭的图说明之。

网友:
我还没有玩过同轴喇叭,只玩过所谓的全频喇叭

网友:
严重警告!有广告嫌疑!

网友A:
全频+同轴做音箱岂不是扬长避短、互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频+同轴做音箱岂不是扬长避短、互补嘛?

有人做的, 听过, 声音不伦不类.  全频为的是无音染, 宽而平直的频带, 硬是要多加个单元进去, 变成了"扬短避长"的崎型怪物,
再重申一句, 这里说的全频不是宽频喇叭.

网友:
所谓的"全频喇叭"称之为宽频喇叭. 似乎较恰当些! 坛子上常称其为"全频"! 话也就说满了! 呵呵! ! !

网友(2014-04-28):
新来的,重新认真学习一下。

同轴看起来很炫。

网友:
同轴看着高档点

网友:
都没有用过,也想知道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