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集,继续拆建伍CD机和日立录像机

楼主(2010-07-20):
话接上一回,废话不多讲,上图
各部件就不一一详解了,都是电子玩家,不说都知道是什么了

楼主:
控制板,IC不多,板子很密,有几个高频头,因为可以接收发射

楼主:
接着见到的是高频头,那是个模块,是可以拆卸下来的

楼主:
接着是机械环节,读写录像带的单元,很复杂的机械结构,可惜那种录像带已经绝迹多年

楼主:
电源也是模块化的,上面直接连着功放,是厚膜电路

楼主:
STK5372H厚膜电路,找不到PDF文件,能找到或者有的坛友请上传一下

楼主:
接着是拆CD机

楼主:
CD机已经读不了盘,拆开才知道,电路已经被动过,留意下面的图

楼主:
多了两块电路板,用了几个单片机,电路板用热熔胶棒支撑

楼主:
在再细看一下加上去的部分,有的线头剪断了,电路可能不完整
晶振已经严重生锈

楼主:
那个单片机座还空着几个脚

楼主:
STK5372H,整部录像机目前最有价值的部分,但因为没有芯片手册而无从下手
希望坛友们帮帮忙 谢谢

网友:
cd机已没有价值,没翻新的必要,光头也难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这个录像机是日立472吧,没修的必要,单声道的,如果是HIFI立体声的,那就好了,可以当录音机用,录音效果完胜卡座

楼主:
现在已经读不了盘,CD碟片转几下就不转了,背后只有音频输出口,没视频输出的

楼主:
还可以改回CD机吗??

网友B:
模块不是功放是电源稳压组件...........

网友:
我还有好几个废弃的光驱,有的是用废的,有的是放置太久,不能用了。我03年买的品牌电脑,装有24速的Acer光驱,因为舍不得,都没怎么用就不读盘了,真可惜啊。谁能说说怎样可以废物利用。线路板上有不少元件,还有几个小电机,光驱上的电机质量都非常好,有什么用吗?

楼主:
光驱马达的转速高而稳定,可以做风扇或者什么的
按照你所说,光头放久了会报废?我见到光头还会发红光,不知为何,不读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块不是功放是电源稳压组件...........

我知道,那是录像机专用的电压调整芯

网友:
CD机开机转,有红色激光,还有救,洗下光头试试

网友:
CD机可惜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都是光头脏了,只要细心清洁,基本都能重新读盘,清洁聚焦镜头正反面和45度棱镜。

网友:
空着脚的是27C512不是单片机,是EPROM存储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