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单管机(二)

楼主(2010-07-21):
新作的单管机,效果不理想,请大家指点。
原理图
准备工作
外观图
三极管放大倍数80 ,集电极电流1.5mA ,声音小,灵敏度低,有待改进,请大家的指导。
下图是准备的另外两台单管机的线路板

网友:
楼主准备再次制作的两种单管机中,带高频变压器的(最后一张图片内靠左侧的板子)那只线路性能会好许多,我本人也制作过各类单管线路,最终还是68-1型在各方面胜出。热切盼望看到您的新作,祝您成功。

网友:
很好!

好象没有高频遏流线圈!

建议线圈不要用自耦合的!

你可以参考单管来复再生式的直放机!

线圈绕三组即调谐的,次级,和正反馈的.
检波采用倍压的.

希望你能够做的更好!

楼主:
谢谢楼主,主要是看这个电路比较简洁,装一下试试,可能是我调试的不好,效果很差。

网友:
这电路,正向AGC啊。

网友:
我也正在DIY一只单管机呢

楼主:
谢谢各位,共同参与,多多交流

网友:
三极管换现在的NPN型高放大倍数管,二极管和电源正负换过来应该效果好得多

网友:
楼主的电路有问题,请按标准电路安装。

网友:
能发个单管68-1型电路图吗?谢

网友:
68-1是带高频变压器的,请问楼上的匝比是多少?

网友:
该机的高频变压器初次级比1:1.5,分别在磁芯上绕制200匝和300匝。

楼主:
经典电路要玩,一些特殊的电路也想玩一下

网友:
请问15楼L1和L2匝比是多少?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玩新电路,支持创新...

楼主:
L1和270P可变配合75圈,L2可以在5-10圈,调整时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