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卤素灯电子变压器制作的快速烙铁

楼主(2010-07-22):
采用60W卤素灯电子变压器改制,具有体积小,重量轻.输出功率大,焊接方便,溶化焊锡0.3秒~3秒(不同焊接头),易于制作.只要将次级线圈换成12mm平方以上截面积铜线(可以采用细的铜丝组成),绕2圈,    焊接指示灯4圈+整流接LED高亮5mm/贴片5050发光二极管.,焊接线圈与黄铜棒连接,铜棒长度不少于70mm(可以防止内部线圈过快发热)

网友:
越做越好!!越做越漂亮!!

网友:
记号!下次买来试试。

网友:
感觉做成烙铁的形状比较好    而且体积比较大 重量重 感觉用起来会不习惯

枪头加热快 很省电   是个优点   如果体积变小 重量合适  推广真的很好

我个人意见: 改成普通烙铁的形状 大点没关系  用手握住笔一样使用 这样的话就不会用不惯了  烙铁手柄加开关

如果可以电子变压器装在烙铁上面   其他电路做在一个盒子里面 这样的话 轻便  好用  烙铁的重量也不会很重

还有问一下楼主 烙铁前面的铜丝 能用多久

缺点好像 不能发热太长时间 拆IC 有难度

网友:
不错!
烙铁头是用啥材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看出来 是铜的吗

网友:
这个能什么呢,焊铁件,不能,焊小阻容可焊,但板上要没IC ,如有可击穿好多IC,你用静电表或示波器测下有多高感应电压,精密IC没直接焊感应磁场都可击穿

网友B:
楼上的 磁场能把ic给击穿啦    不是磁场 是感应电吧    还有这个烙铁的经过了电子变压器的隔离了

网友:
太好了!很有价值。

网友:
做得不错,不过这烙铁一用上,收音机就听不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 磁场能把ic给击穿啦    不是磁场 是感应电吧    还有这个烙铁的经过了电子变压器的隔离了

简单电子变压器没X Y 电容是有很高的感应电压,电压击穿只短路,一般在高阻回路
那个烙铁头通的是高频 大电流,频率有20~80K吧,开路结构,开放发射磁场,电路板闭环电路上有感应电流(总回路电阻较低),这种磁场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卤素灯的变压器大概都在100w以内,因为卤素灯大多是50w或者35w的,这两种经常用,如果你的功放是120w我看是带不起来,会烧变压器的,你可要看清楚了

有300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