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大电流调压器做好了

楼主(2010-07-22):
我的船模是个简易遥控器,只有一个速度——最高速,玩不了几分钟。利用遥控器中空余的控制点做了一个双速电调,其实就是一个(PWM)可调占空比的开关电路,频率为600HZ,电流估计承受20A没问题,两个MOS管并联。
这是视频,试验时螺旋桨打到遥控天线,桨断了人也吓了一跳: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xMjAzNDIw.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kxMjA1Mjk2.html

555电路的4脚控制端接一个双稳态计数触发器,用CD4049做的(板子的左半部分)。触发器接接收板的一个输出点。

网友A:
看了视频,很好!但要注意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视频,很好!但要注意安全!

谢谢!的确如此,现在老眼昏花了更要注意!这电机能达到200转/ 秒,电流十来个安培,螺旋桨割肉比刀子还快。我是为了增加负载才加上螺旋桨的。

网友B:
不错,能否遥控实现无级调速?

网友:
两个MOS管象你这样焊接,前面的管因没有直接与散热片相连,很容易过热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能否遥控实现无级调速?

限于原遥控器集成电路的功能,目前只能做到两个速度,但对于海模快艇还可以,如果是航空模型就必须是无级比例控制了。其实这个遥控器也可以改无级变速,有两个开关信号就行,只是比较麻烦。

网友:
楼主这个船是快艇,时速20-30KM,快艇玩的就是个快,玩快艇的都嫌自己的快艇跑的慢,恨不得快艇飞起来,楼主要慢速干什么?难道就是为了多玩几分钟?大有画蛇添足之嫌.这种快艇,电池是7.5V1800MAH,充足电能玩20多分钟到半个小时(当然速度是越来越慢),对于儿童足够了,时间再长玩的也没意思了.我就准备了两块电池,一块不够玩,那就再换一块.快艇慢速那还叫快艇吗.那叫小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