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基本结束,但还没有完全完工。(醉翁兄弟请进)

楼主(2010-07-24):
昨天DIY完的6N1(2)+6P6P。我非常喜欢它们组合后通透娇美软弱的声音,可以这样说,听人声和弦乐声,无以能比。
   输出变压器是醉翁兄弟帮我设计后我自己绕的其中一个,为什么我只绕一个呢?因为自己从未绕过变压器,对于我来说绕制变压器非常困难,就这个都不知返了多少次工才基本“看得”,至于内在参数由于没有仪器测试,只能凭感觉了!另外一只输出变压器是广播用的线间变压器120V+120V输入,16、8、4欧输出。试听比较和自己绕的那个听不出区别。
欢迎大家拍砖!
通过反复比较,这种北京生产的6H1N声音非常好。

网友A:
地母线不要弄成环状,6P6灯丝线绞合绞合好

网友:
那2个电解在现在的位置容易煲透、挪到2输出变压器中间较好!!!

网友B:
固定线用的铝片现在还有,真是珍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母线不要弄成环状,6P6灯丝线绞合绞合好

谢谢提醒!

网友:
杂声电平如何?

楼主:
声音非常干净,没有交流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DIY完的6N1(2)+6P6P。我非常喜欢它们组合后通透娇美软弱的声音,可以这样说,听人声和弦乐声,无以能比。
   输出变压器是醉翁兄弟帮我设计后我自己绕的其中一个,为什么我只绕一个呢?因为自己从未绕过变压器 ...

恭喜爱卫兄啦~~
不过,您自己绕的那只输出牛,叠厚好像不是40mm吧?如果是40mm,那么其输出的声音,线间变压器绝不能比的啊~~嘿嘿~~
在下当时为您设计的时候,铁心是按19×40mm来计算参数的。如果不是19×40mm的铁心,那么初级电感量只有不到原设计的一半啊!低音会大大大大打折扣的!呵呵~~

另,架空地线不可成“环”,否则会产生自激或调制干扰,轻则听觉上会出现层次混乱不清的现象,重则无法正常放音。

楼主:
醉翁兄弟眼睛厉害,就连变压器叠厚我没有加够都看出来了,佩服!!我确实偷了懒,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去做,其原因是没有找到合适的铁片。罪过!罪过!你就理解我吧,绕变压器对于我来说确实困难重重......。
至于这台胆机的声音,不存在你们所说布线不合理造成的自激或调制干扰等问题,恰恰相反,是我安装的几台胆机里最没有让我费心的一台,安装完安静得鸦雀无声,中高频声非常满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定线用的铝片现在还有,真是珍品。

那东西叫做"钢精扎头",
电料商店有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醉翁兄弟眼睛厉害,就连变压器叠厚我没有加够都看出来了,佩服!!我确实偷了懒,没有按照你的要求去做,其原因是没有找到合适的铁片。罪过!罪过!你就理解我吧,绕变压器对于我来说确实困难重重......。
至于这台 ...

哈哈~~在下是说如果把架空地线构成闭合的环路的话,会有那些不可预见的弊病~~而您的好像没有形成闭合环路架空地线~~

楼主:
应该没有形成闭合环,所以没有你们担心的自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