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管袖珍式调频收音机 FM pocket radio

楼主(2010-07-25):
这是《新颖实用电子制作214例》中的一例,看看有没有人感兴趣。原文如下:
    据我们所知,本文介绍的调频收音机可堪称世界上最简单的调频收音机。虽然这种调频机的灵敏度不是很高,
但却能令人满意的工作。这种收音机的工作原理与其它调频机的原理相比,多少有点不寻常的地方。它是基于由晶
体管T2和T3组成的同步振荡器为主要部件,并借助于T1使同步振荡器的频率与被接收频率同步来实现调频接收的。
晶体管T1作调频段宽频带高频前置放大器用,从理论上讲,该放大器可以被省去,天线直接与电容器C4相连即可,
但接收机的灵敏度会大大地降低。
    基于上面所说的同步原理,调谐电容器C5可使振荡器输出频率为87~108MHz。该段频率的变化规律与天线接收
到的信号变化相同,诚然,这些变化着的频率表征着音频信息。借助把T2/T3振荡器当作一个简单的“反相发射机
”,可把音频信息分离出来。如果我们把T2/T3振荡器视为一个发射机,只要在P1/R5两端跨加一小的调制电压就足
以引起本电路实现频率调制。这种变换在于,如果信号已由其它手段调频(发射信号的调制),将使P1/R5两端产
生出代表所发射的原始信号的电压。此电压经过R6/C6低通滤波和T4~T6放大之后,被调制的音频信号就出现在电
路的输出端。
    电路图中已标出各线圈的缠绕数据。该收音机借助于调谐电容器C5可调谐不同电台。装定电位器P1,可获得最
佳的接收效果。把本电路与声频放大器、喇叭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非常坚实的袖珍收音机了。

楼主:
原电路图中调谐电容的容量范围看不清,只看见最大容量为14P。

楼主:
该电路很简单,好像值得一试。

网友A:
有特色,先标记!不过都是用PNP型高频管-----我似乎没有这些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特色,先标记!不过都是用PNP型高频管-----我似乎没有这些管子

这倒是,NPN的管子比较容易找。我把电路改了一下,按理说,这个电路也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好玩
留帖备查

楼主:
补充一下,1#原图所列晶体管参数:
BF324  PNP Pcm=250mW,Icm=25mA,ft=550MHz,hfe=50,替代型号:3CG113,3CG25E
BC560C PNP Pcm=500mW,Icm=100mA,ft=150MHz,hfe=125,替代型号:3CG8D,3CG12
BC550C NPN Pcm=500mW,Icm=100mA,ft=300MHz,hfe=240,替代型号:3DG121,3DG130
    类似的,5#的电路图,用9018(NPN)和9012(PNP)替代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新颖的电路,值得试试,不知楼主实践过没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还没有,但打算一试。

网友:
留个记号。留个记号

网友:
有时间也试一下

网友:
留个记号,几时哪个搞定了别忘了让我们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