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直播:玩转日本姘头(日频改国频)

楼主(2010-07-27):
暑假了,闲着没事做,决定现场直播一次“日频机改国频”过程。所改机器型号:松下ST-3200,所用主要仪器:松下VP-8177A  AM/FM信号源,为提高改频方法的实用性,决定不用频率计。
     一、打开机箱前的工作:利用信号源测得该机最低接收频率是75.1M,最高接收频率是90.6M。
     (今日工作到此结束,明天继续

楼主(2010-12-28):
引用 网友A:
我也改了一台"雅马哈"日频机,。用打字机打度盘然后粘上原度盘位置,改后全波段灵敏度都颇高的。

包天胸有才!

另有人提出改频后覆盖频率不对的问题。解决办法如下:
    一种是覆盖太窄:低端调到87M,高端到不了108M(如最高只到106M),并且通过微调电容或电感没法解决,这种情况要换一个小一些的补偿电容;或者高端到108M,低端到不了87M(如最低只到90M),并且通过微调电容或电感没法解决,这种情况要换一个大一些的电感(增加圈数)。
     另一种情况是覆盖太宽:高端调到108M,低端超过了87M(如83M),并且通过微调电容或电感没法解决,这种情况要减小电感(减少圈数);或者低端调到87M,高端超出了108M(如112M),并且通过微调电容或电感没法解决 ,这种情况要换一个大些的补偿电容。
    一直都想画个原理图,标注一下需要改动的元件的,就是做不成。现在已到期末复习阶段,看来要等寒假才有空了 ……抱歉

网友(2010-11-09):
老兄您好!

好像您在广坛也有ID吧,今天拜读了您《现场直播:玩转日本姘头(日频改国频)》一文,太精彩了,因没有电路图,还是没有看太明白,能不能贴个电路图上来,麻烦您标一下那些元件要改,这样坛友才看得懂呵呵,手绘一个电路图也可以,谢谢您了!!!

网友B(2010-07-29):
能否自己设计个变频器,把88-108MHZ输入,变频输出75-90MHZ呢,大可不必整个频段都性能优异,现在调频台节目没啥意思,可以单选自己喜欢的常听台来设计。也即是所谓的二次变频,80年代初,很多只有VHF波段的电视机就是加个变频器接收UHF频段的,这样做的好处是原机指标可保持不变

网友:
搬个板凳,看直播。

网友B:
这个只有电讯工程师才能玩的,向楼主这样的专业人员学习。

网友:
高档的收音机背面有天线连接口,我的建伍KT48就是,而我只是随便找根0.5MM的铜导线连上,感觉还行
但机器背面要求室外架接天线

楼主:
下面两个小工具很重要!顺便上几张图。

电容表是必需的,有200P档就够用了,数字万用表2000P档也勉强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只有电讯工程师才能玩的,向楼主这样的专业人员学习。

本人只是中师毕业的业余爱好者,不是专业人员哦。

网友:
拭目以待!

网友:
进来听课地。因为我也有一台日频收音头。

网友:
前辈的技术贴要顶,学习

楼主:
本振选频回路、高频选频回路的计算

改频的实质,就是通过调整谐振回路的电容、电感参数,使谐振覆盖频率从日本广播频率改变到我国广播频率。电感参数的调整通过改变线圈匝数或磁芯位置实现,电容参数的调整通过更换补偿电容、调整微调电容实现。可能要调整的元件见附图。

高频线圈三匝半,三个戴黑帽的是补偿电容

高频线圈三匝半,三个戴黑帽的是补偿电容

本站线圈六匝半,左边戴紫帽的是补偿电容

本站线圈六匝半,左边戴紫帽的是补偿电容

楼主:
注意!

拆高频头时,记住各根线接哪里,拉线盘可以用一根线拉紧,完工了装回去就不用重绕啦……

楼主:
开始实质性的工作啦!

看样子,这个六连是等容的,保险起见将本振连及输入连定片接头与电感、补偿电容断开,测试它们的变量值。结果是:高频连、本振连的变量值都是16P。这个参数很重要啊(这种可变第一次遇上,没参数,所以切断铜箔测试)!
本振连变量值=18.3P-2.3P=16P。
高频连变量值=20.2P-4.2P=16P。

最小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大值

最小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最大值

楼主:
将要用来计算的公式

这两个公式是联系FM频率、电容量及电感量实际情况,考虑到代入方便,根据通用公式推导、简化得来的。频率的单位是MHz,电容的单位是PF,电感的单位是μH。“C变”=可变连最大值-可变连最小值(上面已作计算是16P),“C小”是谐振回路总电容最小值,也就是可变连完全旋出时回路电容量(包括可变连、补偿电容、微调电容以及分布电容)。“f高”、“f低”是谐振回路的最高、最低工作频率,也就是能接收的最高、最低频率。

楼主:
计算现在(日频)、将来(国频)高频回路电容、电感参数

现在:
将 f低=75.1M 、f高=90.6M、C变=16P代入“公式1”,得 C小=35.14P,也就是说现在回路总电容是在35.14P-51.14P之间变化的。回路总电容最小时,工作在频率最高端,所以,将 f高=90.6MHz,C小=35.14P代入“公式2”,得L=0.088 μH。

将来:
国频的范围是87-108MHz,两端各留0.5M余量,所以娶 f高=108.5MHz、f低=86.5MHz,C变=16P(这个是不变的),代入“公式1”,得 C小=27.91P,将来回路总电容是在27.91-43.91P之间变化的,再将 f高=108.5MHz,C小=27.91P代入“公式2”,得L=0.077μH。

注意有由日频到国频回路总电容最小值、电感的不同:
35.14P-27.91P=7.23P-------------------------------------回路电容要减小7P左右。办法:换补偿电容。
0.088μH-0.077μH=0.011μH------------------------------回路电感要减小0.01μH左右。办法:减小不多,调出一些磁芯即可解决。

楼主:
计算现在(日频)、将来(国频)本振回路电容、电感参数

现在:
日本FM机器一般本振比高频低一个中频,从本振线圈比高频回路线圈匝数多3匝,补偿电容比高频回路的小一些,可以判定本机也是本振比高频低一个中频的。所以,本振频率是:f高=90.6-10.7=79.9MHz,f低=75.1-10.7=64.4MHz,C变=16P,把它们代入“公式1”,得 C小=29.67P,即工作时本振回路总电容是在29.67P-45.67P之间变化的。将 f高=79.9MHz,C小=29.67P代入“公式2”,得L=0.134μH。

将来:
本振改频可以有两种方案,一种是继续比高频低一个中频,另一种是改为比高频高一个中频。 决定用高一个中频。
这时本振频率为, f高=108.5+10.7=119.2MHz,f低=86.5+10.7=97.2MHz,C变=16P,把它们代入“公式1”,得 C小=31.75P。工作时本振回路电容将在31.75P-47.75P之间变化。将 f高=119.2MHz,C小=31.75P代入“公式2”,得 L=0.056μH。

“现在”与“将来”对比:
回路电容最小值,只须增加2P--------------------------------------------------通过调整微调电容解决。
电感变化很大,电感量倍数关系是0.134μH/0.056μH=2.393倍,线圈匝数的倍数关系是2.393的开平方=1.55倍,6.5匝/1.55=4.2匝。实际上由于匝数减少,线圈两端距离减小了,实际电容肯定会比计算值大些,所以-------本振线圈减少到3.5匝。

楼主:
理论上的最后结果

1、高频回路补偿电容减小7.36P(拆下补偿电容,是18P的,换为10P就差不多了),电感匝数不用改变,磁芯向外旋一些就能减小0.01μH。
2、本振回路电容只须增大2P多一点,调整微调就行(补偿电容不用换),电感线圈从6.5匝减少到3.5匝。

网友:
前辈硬是把日本姘头弄的死去活来

网友:
进来听课地,向你学习

楼主:
已改好!

铜箔面还应该清洁一下,本振线圈已拆去3圈(实际上保留下来的算3.7-3.8匝吧 )。高频回路补偿电容藏在最里面,很难装回原来的位置,有两个直接就焊在铜箔面算了!

网友:
学习了,又长知识了,谢谢。

网友:
此贴应该加精

网友:
高频头已装回机器了!

要动烙铁的工作已结束。因来了客人,老婆说:摆那么多垃圾在厅上,不尊重客人。拍了PP,暂时藏起来,等客人走了再直播调试过程,调试也很有看头的哦。总结一下前面的过程吧!

1、利用信号源测出能接收的最高、最低频率(f高、f低),再用电容表测出可变连电容的变量(C变),代入“公式1”就算出了机器工作时高频回路总电容最小值(C小)。然后将C小、f高代入“公式2”就算出电感L值了。
2、对于本振回路的最高、最低频率,用接收的最高、最低频率减中频(日频机)算出,再用电容表测出可变连电容的变量(C变),代入“公式1”就算出了机器工作时本振回路总电容最小值(C小)。然后将C小、f高代入“公式2”就算出电感L值了。
3、计算改国频后高频、本振回路的C小、电感L值,方法同上。注意高低两端各留0.5M余量,就是娶86.5M为f低、108.5M为f高。
4、对比国频与日频时C小、电感L值,就知道怎样调整补偿电容、电感了。

声明:“老糊涂”跟“快乐屎者”是同一个人,只是穿的马甲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频后的高频头  虽然能收得到台 但是各项指标都不行了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改好,或者说统调功夫没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自己设计个变频器,把88-108MHZ输入,变频输出75-90MHZ呢,大可不必整个频段都性能优异,现在调频台节目没啥意思,可以单选自己喜欢的常听台来设计。也即是所谓的二次变频,80年代初,很多只有VHF波段的电视机就 ...

我不认为改频后指标会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次改频,只有操作,没有测量机器前后指标,没数据难以服人!

后面还会有调试直播,注意收看!我不认为有一大推仪器的就能调得比我的好(仅指高频头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还会有调试直播,注意收看!我不认为有一大推仪器的就能调得比我的好(仅指高频头部分)。

严重同意

网友:
关注直播,等待结果

楼主:
对电感电容的改动,只是使机器工作于国频成为可能

要是它良好地工作于国频,要通过耐心细致的调试!先简单介绍一下VP-8177A——功能强大,遗憾的是“单声道”的。

左边:下面三个按钮让中间和右边两个亮着就好,三个竖着的黑色旋钮,上面两个好像可以调整调制深度,我就喜 ...

左边:下面三个按钮让中间和右边两个亮着就好,三个竖着的黑色旋钮,上面两个好像可以调整调制深度,我就喜 ...

中间部分调信号频率

中间部分调信号频率

右边:黑色旋钮可以调输出信号的强弱

右边:黑色旋钮可以调输出信号的强弱

楼主:
调覆盖

因为前面的计算是设定为86.5-108.5M的,所以:
1、将指针调到低端尽头,信号源频率调到86.5M,信号最强99,调本振线圈磁芯,使机器收到信号。结果有两个位置收到,但有一个明显弱许多,是谐波。就将磁芯定在强那个信号处。
2、将指针调到高端尽头,信号源频率调到108.5M,信号还是最强99,调本振微调电容,是机器收到信号。

因为第二步调了微调电容后,低端会受影响,偏离原来的频率,所以又要回到低端调磁芯,校正低端频率……1、2——1、2——如此反复几次,本振就算调好了。其实,两端都有0.5M余量,两头差一点没覆盖完(如86.7-108.2M)也可以了事的。

因为信号很强,就算那些高频连都不谐振于接收频率,也是很容易收到的。

用一段漆包线从信号源输出连到75欧输入口

用一段漆包线从信号源输出连到75欧输入口

低端

低端

高端

高端

楼主:
统调——会写“一个日字”,就能写“十个日字”

统调需要耐心细致,需要时间,最好挑选夜深人静时进行。
FM统调一般用两点统调,因为它的高低端频率相差不大(指倍数),有些书介绍统调时是选用两端频率的(就是87M、108M),这不是最好的,最佳的两点应该在90M、105M附近,看看我以前的帖子吧: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03073-1-1.html

还有部分同学,觉得多连统调没法做好,其实,跟两连的统调没什么不一样。如果两连的统调是写一个日字,那么四连的统调就是写三个日字。
(未完,但快下课了

网友:
不急,要慢慢消化

网友D:
我一台日本的狗仔收音头,也想改频。在没有专业调试仪器的前提下。请快乐使者给兄弟一些建议为盼。 先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台日本的狗仔收音头,也想改频。在没有专业调试仪器的前提下。请快乐使者给兄弟一些建议为盼。 先谢啦。

这个头子的FM可变连大约是4P-24P的,可变量是20P左右。因那个本振线圈要减少圈数是很麻烦的,建议改频还是用低本振,这样就可以只调磁芯解决问题。现在就按我前面的参数算一下(接收频率按75.1-90.6M算),结果:
高频连:总电容43.9P-63.9P,电感0.07μH。
本振连:总电容37.1P-57.1P,电感0.11μH。

改国频后:
高频连34.9P-54.9P,电感0.062μH。
本振连30.1P-50.1P,电感0.088μH。
(注意:低本振,就是75.8-97.8M)
理论计算,需要改动的:
高频回路——补偿电容减小9P,电感(0.07-0.062)差别很小,可以调出一些磁芯就行。
本振回路——补偿电容减小7P,电感(0.11-0.088)差别也不是太大,还可以调磁芯解决。

没有任何仪器,那就要借助电台信号了,假如让我不用任何仪器改我会这样做:
1、先换补偿电容:高频三个回路减小9P左右,比如:27P换18P,24P换15P,22P换12P,18P换10P……本振回路减小7P左右,如:27P换20P,24P换18P,22P换15P,22P换12P……
2、预调高频回路电感,每个电感磁芯向外(逆时针)旋一圈。
3、通电找相对低频强信号电台(因地而异):我这里比较低端的强台是92M的“珠江经济台”,在正东方向,所以,南北向拉一根1.5米的天线,一边调本振电感,一边调可变电容。要耐心:本振线圈磁芯每外旋1/4圈,调可变电容在度盘78-80M(估计92M就落在这一带)来回找一遍。收到电台后,再调高频回路至效果最佳。
4、找相对高频强台:我这里102M本地台离我家几百米,是一个很好的信号源,只是晚上10点收台。它应该落在度盘86-88M这一带,那就把指针调到87M,调本振微调找到它。然后调高频回路至最佳。
5、“3、4”两步重复多遍,再把指针往两端扩张时,我们会发现一些信号弱一些的电台也收到了,这是就可以利用90M、105M附近的电台,完成最后的统调。

网友:
真诚地感谢楼主的回复。     收藏并准备下月打磨日本狗仔子。

网友E:
请问楼主调频中频跑偏只有万用表的情况下如何调整谢谢

网友F:
能否将频率范围改成70M----108M,当然不能换原来的可变电容! 有的国产收音机FM频率很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调频中频跑偏只有万用表的情况下如何调整谢谢

我觉得用耳朵验货也查不到那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否将频率范围改成70M----108M,当然不能换原来的可变电容! 有的国产收音机FM频率很宽的...

当然可以,知道或测出可变电容的变量大小连你要接收的高低端频率一起代入“公式1”就可以求出C的取值范围及L的电感量了。

楼主:
这样“写三个日字”

本振覆盖调好了,就轮到最后一步:调高频那三个回路了。低端选90.3M,高端选104.8M(这两点可能还不是最佳,但我敢肯定已经很接近最佳了)。
1、信号源频率调到90.3M,转动调谐钮收到信号,【信号源输出电平不是越强越好,而是有两种选择:一就是令信号强度使收音头信号指示转一点点(参看附图),这样调电感、电容时信号指针变化比较明显。二是令信号强度使收音头稳定收到,但没完全进入限幅状态(就是听起来带着噪声)。由于只有一块万用表时形成了习惯,我是惯用第二种状态。】调节信号源输出电平,使信号不足以完全限幅,听起来夹着杂音,然后调最后一个高频回路电感磁芯,使杂音减至最小,适当调整电平可以使到磁芯转到某处杂音刚好消失,偏一点杂音又会上来,这一点就是谐振点了。然后,把信号源输出调弱一点,接着调往前一个回路……三个回路都调好了,就到下一步。
2、信号源频率调到104.8M,转动调谐钮收到信号,同第一步的方法,通过调微调电容找到谐振点。当然,也是从后往前依次完成三个回路。这就是所谓的“高端调电容,低端调电感”。因为调高端时,低端的谐振状态就被破坏了,所以接着又要回头重复第一步。
3、经过多次重复1、2步的调整,最终会达到高低端都最佳的,不可以重复两三次就了事。
4、如果不喜欢用耳朵听,也可以看信号指示表的,一般谐振时信号是最强的。或者“听”与“看”结合。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是很费时间的哦。要说的完啦……有空上楼顶试试能收几个台。

楼主:
框型天线

框型天线,边长约780mm。

网友G:
引用 楼主:
框型天线,边长约780mm。

天线的一端连FM天线接头,一端连地线接头吗?
AM的天线应该怎样接呢,我的KT48不接地线可以收FM,但AM收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天线的一端连FM天线接头,一端连地线接头吗?
AM的天线应该怎样接呢,我的KT48不接地线可以收FM,但AM收不到

框型天线是300Ω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框型天线是300Ω的。

是买现成的呢,还是DIY的,怎样才能接收A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买现成的呢,还是DIY的,怎样才能接收AM呢

我这里AM干扰非常严重,整个波段就是火车鸣笛那种声音,所以不玩AM。

楼主:
接收情况

因周围都是5层楼房,草舍仅三层,昨晚上楼顶(比周围还低2层)做了接受实验。灵敏度不错,优于无修摸的健伍KT-59,信号表灵敏度有点低,有几个都能解出立体声(左边那个小黄灯是立体声指示)的台,指针还没动。天线用的就是前面的框型天线,增益好像与折合振子相当。

楼主:
今天改了电源

由于新变压器输出电压略低,功率余量更大,变压器及电源调整管发热量大减。原来从25V经两级阻容滤波稳压至12V,现在是20V两级阻容滤波后稳压至12V。

网友:
能人,向你学习。

楼主:
改度盘——最后一道工序,也是最不满意的

用香蕉水把原来的刻度、数字全擦掉,用油漆笔画上新的刻度,标上新的数字。没想到油漆笔水不粘度盘,就像用钢笔在玻璃上写字那样,费了大半天就弄成这样。AM部分就免了!

网友:
呵呵  楼主真是把日本姘头玩到家啦。一个字爽。

楼主:
看看这个

型号JT-V33,跟你那台很像。昨晚也改了,原来本振线圈也是一个磁芯线圈,因我用的是本振比高频高10.7M(上次给你的建议本振比高频低10.7M的,有所不同哦),本振线圈必须另绕一个(我用直径1.0mm的镀银线在直径6mm的钻头绕三圈,为安装它还在板子上另外打了个小洞),本振回路补偿电容20P换成22P(这个其实可以不换的,调微调就行了),两个高频回路补偿电容24P换成15P。已调好,实际覆盖频率86.0-108.6M。

网友(2010-09-02):
学习中

当年《电子报》也有这方面的资料,
还是楼主的详细,图文并茂!

网友:
改得好!佩服!!

网友:
调频改频学习贴,收藏备用!

网友:
楼主那台和我这台松下很啊!     如何改108?

楼主:
回复 网友H:

这个可变FM连,看样子也是20P变量,参考49楼。

网友:
学习,这个机器这么眼熟呢!

网友:
改收调的是高手。

楼主:
回复 网友I:

偷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偷你的!

是我不识货,原来是好东西。

楼主(2010-11-09):
回复 网友J:

你已经是第二个要看原理图的了,周末回家了手抄发上来吧。

网友:
万分感谢! 替广大坛友感谢呵呵!

万分感谢!     替广大坛友感谢呵呵!

网友:
顶起给需要的朋友

网友:
日频机改国频

网友:
楼主真细心留下个脚印方便日后查找学习

网友A(2010-12-14):
我也改了一台"雅马哈"日频机,。用打字机打度盘然后粘上原度盘位置,改后全波段灵敏度都颇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