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搭棚ZVS

楼主(2010-07-27):
手把手教你搭棚ZVS
准备元件
把12V1W稳压管放在IRFP250下面
左接稳压管黑
把10K电阻放在IRFP250上面
与稳压管并联 剪去多余脚
把FR107管放在IRFP250右
FR107负环接IRFP250中间
FR107正环接IRFP250右边
准备散热片 螺丝 云母片 导热胶

楼主:
把FR107套绝缘环
FR107正接左场效应左边一脚
负接右场效应中间 焊接好
再拿一个FR107
把FR107套绝缘环
FR107正接右场效应左边一脚
负接左场效应中间 焊接好
翘起2场效应中间脚 焊接安规电容

楼主:
固定磁环 手指指磁环引线
每个场效应左脚接2W电阻
2W电阻中点与 手指 指磁环引线焊接好 为+
每个场效应右脚接地

磁环另一边接高频变压器抽头 高频变压器剩下2脚接在安规上

网友:
好一个“零距离接触”!顶LZ....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
ZVS可以用于驱动高压包(电蚊 野外电“阻” 点火 捞虾xxxxx)
ZVS可以用于驱动空心线圈(感应加热)
或者仅仅看电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压包用的是高压线圈?低压不用?谢了.

网友:
高压包导磁体的绕线也说说嘛

网友:
不太明白,所以跟楼主请教
这玩意的供电时10~40V都可以吗??    怎么才能让它变成“等离子”扬声器呢

网友:
用的管子需要配对吗

楼主:
不用 倒是谐振电容品质要好 不然会烫

网友:
为什么R3,R4要这么低的阻值呢(导致功耗变大)?为了快速让栅极充电导通吗?

楼主:
是的为了快速让栅极充电导通

网友B:
470 2W的电阻用1W的可以吗,我手上的12V稳压管是0.5W的,有需要用到1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470 2W的电阻用1W的可以吗,我手上的12V稳压管是0.5W的,有需要用到1W的?

12V工作不会有事 升上去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