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UANTIE :改进KK_E160微电脑数调收音机

楼主(2010-07-28):
通过《电子报》邮购信息含邮费不到100元购得一款KK-E160袖珍数调收音机,此机造型新颖、外形小巧,显示屏大而字迹清晰、FM/AM/SW全波段、电台存储、定时开/关机、时间显示及夜灯一应俱全,用2节AA电池。耗电极省、静态电源17mA。使用了一段时间后总体感觉不错。由于采用了PLL处理器没有频漂,灵敏度尚可,但选择性不佳,电压下降时电台频率发生变化,当电压低于2V时,内在信息丢失。
笔者有动手癖,新东西到手,常常得开肠破肚看个所以然。用怪招治好了不少怪病,所以此机也难逃一劫。打开机壳一看微电脑部分全为贴片元件,其余都为超小型,结构紧凑、工艺尚佳。但因未配图纸,只有按实物边看边画出局部原理图(见图1~图4)。揣摩之后发现不足之处是电路过分简省,大有摩机的余地。把脉完毕之后,接下来便"治病"了。
1.先治选择性及灵敏度。
原机中频(1F)输出(OUT)通过中周(D1FT)和两只三端陶瓷滤波器(CF)和两级中放后送入微电脑。接人中频输入(1 FIN)的接入点设置在第一只CF后面,白白地浪费了一级中放和一级CF。于是笔者在第二只CF后增加一只两端CF再进入1FIN(见图1)。
如此改动之后。中频便有了四级滤波,能使选择性提高至30分贝以上。
再看SW的输入回路高放管9018的低输入阻抗通过波段开关管直接接在调谐回路上,使调谐回路的Q值大大下降,只有动大手术了。将不常听的中波电路元件去除,腾出空间,保留调谐二极管(此管为双管合并,有3只引脚)再配一只调谐线圈.组成双调谐回路。将9018拔掉,换上从彩电高频头上拆下的两只高输入阻抗的双栅场效应管,安放在双调谐回路的前后两端(见图2所示)。
要注意:场效应管D极电感用超小型中周磁芯绕制,并放在磁帽内用松香封固,旁路电容与D极电感、S极紧密接在一起。按三点统调法,先调第二只线圈,再调第一只线圈。这样下来输入回路便有了不少于5分贝的选择性。因多了一级中放和一级高放,SW的灵敏度从原来的100μV上升到了近20μV(与20μV的机子相比较)。FM因多了一级高放,灵敏度也有提高。
2.电压下降影响频率的问题。
原机升压电路为普通电路,稳定性能不十分理想。在原电路上增加一只稳压管一只恒流管(见图3所示)。
当电池电压从3V(或充电电池1.25V×2)下降到2.05V时,升压电压(10.60V)下降很少,稳定性能比原来下降0.2V改善了很多。严格要求的话,微电脑供电电源也应稳压。
3.低于2V时数据丢失。
这就需要吃补药了(补充一个电路)。本人设计了一个电路见图4。
当电压下降到2.05V时自动关机(V3截止),提醒更换电池,保证存储的数据完好。图中1.25V电压由收音集成电路稳压端输出。本电路结构简单、动作灵敏迅速,耗电极省只有0.1mA,本人原先用电压比较器358搭成的电路也不错,但因耗电达2mA而放弃.而改成现在电路。
如此这般折腾下来,"病"已治好。先前在一片噪声中若隐若现的弱台浮出水而;在强台旁的弱台不再受"压迫",理直气壮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也不会为电压下降丢失数据而烦恼:也不需要频繁地调节电台频率而麻烦了。
来源:http://www.gdkailong.com/listztxp.asp?id=1325

网友A:
转帖中这个问题不知是如何解决的:(当电压下降到2.05V时自动关机(V3截止),提醒更换电池,保证存储的数据完好。)
我认为取下旧电池再装上新电池的过程数据照样丢失。不知坛友们对此是何看法?

网友:
加个电容避免换电池丢失数据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帖中这个问题不知是如何解决的:(当电压下降到2.05V时自动关机(V3截止),提醒更换电池,保证存储的数据完好。)
我认为取下旧电池再装上新电池的过程数据照样丢失。不知坛友们对此是何看法?

我认为:
该收音IC应该用的是:在额定电压下的可改写存储器。故不会丢失所存储的数据了。

网友:
有些牌子的手机电池没电、时间日期就丢失,而有些牌子就没这种现象,设计得不太统一,怪!

网友:
我300元买了一个MP4,支持现有的大多数视频格式,带FM收音和电视输出,即使关闭总电源,时间也不会丢失,而说明书上却说关闭总电源会引起时间清零,说明厂家有时也犯糊涂

网友B:
楼上两位上网搜索“法拉电容”就明白了。厂家省了一个几元钱的零件。

网友:
磨机高手!但不知紧凑的机壳内能否容纳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帖中这个问题不知是如何解决的:(当电压下降到2.05V时自动关机(V3截止),提醒更换电池,保证存储的数据完好。)
我认为取下旧电池再装上新电池的过程数据照样丢失。不知坛友们对此是何看法?

一般不要超过20秒,依靠电源滤波电容器的保持能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两位上网搜索“法拉电容”就明白了。厂家省了一个几元钱的零件。

这个不太苟同,普及型的机器根本没有必要加这么一个费钱的东西。

网友:
楼主把俺比较喜欢的中波给阉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