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与集成-- DIY纸盒收音机

楼主(2010-07-29):
收旧利废做了个收音机,中波的,高频部分是来复再生单管电路,功放部分是TDA2822组成的BTL;真正的“晶体管与集成”组合。

DIY过程:

1. 先把喇叭固定在纸盒上,镍氢电池5节串联后也固定好;
2. 接着搭焊2822功放电路,正常静态电流是9毫安,用MP3测试其效果,满意后固定在纸盒内;
3. 然后搭焊单管机电路,用68-1的经典电路,调节集电极电流为0.8毫安,最后把退耦电阻、旁路电解、发光二极管接好,加上再生最终调试...

使用效果:
  灵敏度、选择性俱佳,收台多,不窜台,这主要得益于68-1经典电路的优异性能;
  声音洪亮,音质优美,尤其是中、低频十分丰满,那种蓬蓬之声听“卖药广告” 相当过瘾 ...这主要得益于大口径的椭圆喇叭(从红灯711上坼下来的).
  整机噪音很小,尤其在停电时使用,当转动调谐旋纽时会被突然出现的电台声吓一跳...

网友:
起的名字挺强悍.

网友:
哈哈哈,好玩啊

网友:
小小纸盒,内有“骚妮”唱戏;几声悠扬,几声凄迷。哈哈哈,坚决支持纸盒开孔闹革命。

楼主:
呵呵,“骚妮”一词是“索尼”的谐音,为了不引起误会,俺编辑取消了...

网友:
近期一直在找盒子,没想到楼主纸盒都拿得出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线路新颖,构图精美,音质悦耳。祝贺DIY成功!

网友:
好多年不做来复再生收音机,现在也有再做一个的冲动。

网友:
用那种厚包装纸——中间有蜂窝夹层或者波纹纸夹层的最好。纸盒一定要保持干燥。

网友:
楼主的线路图好象有误:正常应该是1\3脚接喇叭,2脚电源正,4脚接地(电源负)5\8脚串电容(10微法)串0.01电容接地(5),6脚应该是接地的,7脚是输入端,...................看楼主的6脚没有接地,好象是接炕上了.

楼主:
2822的BTL接法如下图:这样看得更清楚些,只不过R1电阻没有接,还有喇叭两端的RC回路取消了,实践证明电路不自激,简单实用。

网友B:
喜欢你那只喇叭

网友:
那三个LED的位置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喜欢你那只喇叭

tong gan

网友C:
回复 网友A:

RC回路取消可以,但如果不接R1的话,必须前边加电位器,否则电流就不是9毫安了,而是200多毫安,不一会就烫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RC回路取消可以,但如果不接R1的话,必须前边加电位器,否则电流就不是9毫安了,而是200多毫安,不一会就烫手了

很好的建议 ,还是接上R1的好,虽然前边加了电位器,但是一旦电位器滑动臂接触不良就会导致2822失调,后果很严重...

楼主:
回复 网友C:

线路图的确有误 ,已经改正!谢谢蒙古乐忽门朋友...

网友:
不错不错。我要是做也是类似风格的。

网友:
绿色环保,在纸箱内再贴上几块泡沫塑料...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