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武器—电磁炉—感应加热 (蒸消气剂)

楼主(2010-07-29):
用电子管请进 家用武器——感应加热 (蒸消气剂)
把ZVS高压包换成空心线圈  用从12V1A变压器拆出的线圈绕10圈(要隔开 不然极间短路 很恐怖) 抽头接限流电感 两边接0.68UF安规电容 功率管用水冷
我用12V12A开关电源 (工作电流很大)
螺丝刀2秒烧到100度以上
30S可以把6N1隔板烧红
不会ZVS 移步http://www.kechuang.ac.cn/read.p ... ;toread=&page=9图文教程 推挽自激升压电路

网友:
消气剂那个圆环在顶部,这样是烧阳极板呢。

网友A:
我到是有个想法,不知道谁能做出来:感应致动。也就是说,隔空移物。有的电子管极间短路了,只要用一小小的力就可以把它移开,但隔着玻璃使不上劲啊。

网友:
将功率加到2000W,做成电磁炉

网友(2012-12-18):
引用 网友A:
我到是有个想法,不知道谁能做出来:感应致动。也就是说,隔空移物。有的电子管极间短路了,只要用一小小的 ...

砸开再装上,然后去霓虹灯厂合玻璃壳,抽真空,吸气环我能搞得到,认识一个买的,一个起售,真空包装,打开之后七个小时以内用完就行

网友:
那个用两只IRF250推挽的振荡器,用两只二极管G-D交联作正反馈而不用电容,那么,一只管子导通时,其D极电压几乎是零,电源经小电阻470欧和二极管,D-S构成回路,不经变压器,属于损耗了。这样的电路是否合理,另外,漆包线绕在电子管壳上,屏烧红了,玻壳温度一定很高,漆包线的漆会起火吗?这个振荡器频率是多少HZ,功率有多少瓦,能把实验数据说详细点吗?我在网上还看到一个装置说是用电磁炉里的IGBT管子振荡,铜管水冷作坩埚,一块铁,悬浮在锅中间,晃呀,晃呀,刚变红,达到居里点,失磁了,啪的一声熔化成铁水掉到锅里了。真有意思!

网友(2018-05-02):
磁性物质 非磁性物质 频率不一样

网友:
很多人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