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了三年,忙了一天,今天,我的矿石收音机响了

楼主(2010-07-29):
我是阜阳的,地方太小,买零件的都没几个,零件还是我初二是从友谊电子张老板那买的,不过当时没时间做,现在放假了,我也中毒了,第一台矿机只能收一个台,可变电容是拆的,可能坏了,不能调谐,以后继续做,争取今年暑假过完收五个台。感谢矿坛教我了这么多知识。

网友:
地线的接法不安全

还是要祝贺

楼主:
我这水管都是塑料的,天线是我用三个窗框连起来的,效果还可以,有一伏的空载电压

网友:
其实也行,电器的外壳都是接的,只是千万不要插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争取今年暑假过完收五个台。 ...

有计划有目标再好不过!

窗框天线大概只能收附近的强台,想多收台可能要搭天线了。

不能调谐会不会是可变电容的值是不是太小了?是FM用的只有32p,中波用270p,旧的用360p。

网友:
能用喇叭收听,那就很不错了。只收一个台可能是弱台用喇叭听不到,用耳机试听一下就知道。

楼主:
问一个问题

如果是磁棒的话,需要绕多少圈线圈,刚才那磁棒我绕了150多股才出声。

网友:
1000欧的大舌簧啊,灵敏度也不比耳机低多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差多了。

楼主:
确实,20微安的电流只能发出蚊子一样得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20微安的电流只能发出蚊子一样得声音

如果采用高阻耳机,20微安的电流声音应该满不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磁棒的话,需要绕多少圈线圈,刚才那磁棒我绕了150多股才出声。

看来你用的可变电容是FM用的小电容。用中波的可变电容应该绕70--90匝够了。

网友:
矿杨是不是放在凉席上才能响?

网友:
上俺这来,我给你两个空气滴。不过一百多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