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我用仿真试验感觉还不错!

楼主(2010-07-30):
补充内容 (2012-6-7 20:13):
文件一:下载CircuitMaker 2000 SP1汉化版.rar从未安装过的用
文件二:下载cirmaker汉化包.rar已安装有的仅下载这个即可

补充内容 (2012-6-7 23:31):
【注意安装密码的前面2个字母:QQ313165062要用大写】

网友A:
众多坛友对你的软件很感兴趣但不会用,您能详细说说软件的使用方法和过程吗?谢谢!

网友:
经典线路,支持一个。

网友B:
  变形的双差分 ?    不错
不过在线性程度上 6SN7要优于6N3 ...
要是有软件能直接仿真国产管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形的双差分 ?    不错
不过在线性程度上 6SN7要优于6N3 ...
要是有软件能直接仿真国产管就好了

估计把国产管的曲线输入到那个仿真软件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输”一个看看....
哪这么容易啊...
曲线是二维的模拟量,软件是数字量.... 这两者之间得经过一步极其复杂的俗名“建模”的 变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输”一个看看....
哪这么容易啊...
曲线是二维的模拟量,软件是数字量.... 这两者之间得经过一步极其复杂的俗名“建模”的 变换......

那可真不好办了,要是能方便的输进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众多坛友对你的软件很感兴趣但不会用,您能详细说说软件的使用方法和过程吗?谢谢!

    这个软件的使用非常简单啊,比起Protel 来差远了,连比这个都不如的: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30238-1-3.html

    可按我的水平就只能用些简单的东西了,它里面的许多功能我都还不会用呢,只是这个软件的库文件里电子管的型号数量太少了,我自己又不会加入...,平时我多用它来画原理图,模拟功能用来增加感性知识,感觉还是非常好用的。

    下面是我的使用截图:

网友:
太好了! 感谢楼主的辛勤劳动!

网友D:
请教楼主:我下了一个汉化版的,把汉化包解压后的文件夹放入安装软件的文件夹中,仍然不能汉化是怎回事?请赐教!谢谢!!

网友E:
楼主发个软件给我 jlzhpc@163.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我下了一个汉化版的,把汉化包解压后的文件夹放入安装软件的文件夹中,仍然不能汉化是怎回事?请赐教!谢谢!!
引用 网友E:
楼主发个软件给我 jlzhpc@163.com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上传软件让大家共享就好了

请看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03708-1-1.html

楼主:
如果无法下载请试用这个地址:

【点这里下载1】

【点这里下载2】

网友G:
软件很好!画了张图,但模拟不了??

错误提示如下:请检查 V2-4和V1-4,但我看不出问题出在哪?
Warning: singular matrix:  check nodes v2_4 and v2_4

Note: starting Gmin stepping
Note: One successful Gmin step
Note: One successful Gmin step
Note: One successful Gmin step
Note: One successful Gmin step
Note: One successful Gmin step
Note: One successful Gmin step
Note: One successful Gmin step
Note: One successful Gmin step
Note: One successful Gmin step
Note: One successful Gmin step
Note: One successful Gmin step
Warning: singular matrix:  check nodes v1_4 and v1_4

Warning: Gmin stepping failed
Note: starting source stepping
Warning: source stepping failed
Note: starting Gmin stepping
Note: One successful Gmin step
Note: One successful Gmin step
Note: One successful Gmin step
Note: One successful Gmin step
Note: One successful Gmin step
Note: One successful Gmin step
Note: One successful Gmin step
Note: One successful Gmin step
Note: One successful Gmin step
Note: One successful Gmin step
Note: One successful Gmin step
Warning: Gmin stepping failed
Note: starting source stepping
Warning: source stepping failed
doAnalyses: Matrix is singular

run simulation(s) aborted

楼主:
引用 网友G:
软件很好!画了张图,但模拟不了??
错误提示如下:请检查 V2-4和V1-4,但我看不出问题出在哪?
Warning: singular matrix:  check nodes v2_4 and v2_4

Note: starting Gmin stepping
Note: One successful Gmin step
Note: One success ...

我也是菜鸟一个,但尽可能说些我所知道的:
   1、首先佩服你作的图比我做的复杂多了。。。
   2、你的图被印上未注册的水印,请查看是否因为软件未注册而模拟功能被限制。
   3、图中的电子管画有灯丝而没有供给电压回路(电脑软件不似人脑,它会认为是错误),请查你上面提到的错误是否就是因为它。
   4、建议从简单电路做起,先求模拟成功。。。

网友A:
软件安装时输入:QQ313165062 无效,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安装时输入:QQ313165062 无效,怎么回事?

重新安装了一次,是[QQ]这两个字母要大写。。。。

网友:
不要[QQ]这两个字母也不行

楼主:
是[QQ]这两个字母要大写。。。。

网友G:
菜鸟的作品

非常感谢楼主的回复指导! 今天又做了一份原理图,成功了!佩服楼主将电脑的页面清晰的考到帖中,好!!!
[local]1[local]
2[/local][/local]

网友:
我也安装完毕汉化成功了,有空也玩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楼主的回复指导! 今天又做了一份原理图,成功了!佩服楼主将电脑的页面清晰的考到帖中,好!!!

原来是你的抓图工具未注册...

网友G:
抓图工具?不明白,谢谢指导。

网友:
学会了!谢谢,楼主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抓图工具?不明白,谢谢指导。

你的图底印有未注册字样的水印,这一般是你使用的截图工具留下的

网友:
软件不错的,感谢!

网友:
生动而直观,给予加分奖励!

网友:
楼主热心, 应该加分... .................
..........

网友H:
我也安装完毕汉化成功了,有空也玩玩。谢谢!

请版主详细说说如何汉化的。我安装了汉化不了啊!谢谢!!

楼主(2010-10-09):
引用 网友D:

网友H(2010-08-04):
我也安装完毕汉化成功了,有空也玩玩。谢谢!

请版主详细说说如何汉化的。我安装了汉化不了啊!谢谢!!

把cirmaker汉化包.rar里面的所有文件复制到安装目标文件夹C:\Program Files\CircuitMaker 2000下既可...

网友(2010-10-09):
长尾倒相输入,增幅放大推动,三极接法推挽输出,哈哈,好图!

网友(2010-11-09):
多谢楼主。但密码怎么弄呀

网友(2011-11-26):
回复 楼主:
汉化不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现在有这些线性电路和射频电路的计算软件后,对人专业技术素质的要求就降低了很多了,一方面帮助人们更快更好地完成设计工作,利用软件验证自己的设计实验数据是否准确,给设计者带来巨大的便捷和生产效率的提高。(计算软件原是米国国家宇航局针对开发、研制航天飞机而设计出来的专用软件,是专门用来验证、演算设计初稿数据用的,在九十年代初期还是国家级绝密,后来它的使用空间才扩展到民用领域。)而另一方面也养了很多懒人,很多设计者只会操作这些软件,而对设计理念一无所知,有的人甚至连不同型号、规格的电阻、电容用在什么场合都不了解,根本谈不上设计电路,而是利用计算软件生搬硬套地计算数据搞科研开发,就很成问题了。这是我在工作中的一些感受而已,说的不对的敬请批评、指正。
  这个画图软件还是很不错的,利用它来制作一些简单实用的电路,并加以演算仿真,用在音频领域具有实际意义。

网友:
正在下载  试试   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请问解压密码是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解压密码

网友:
!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IE5\OJLRA2V9\%B7%C2%D5%E6%BC%CC%B5%E7%C6%F7%C8%ED%BC%FE%BA%BA%BB%AF%B0%E6-PCB%CF%C2%D4%D8%D5%BE[1].rar: 加密文件 仿真继电器软件汉化版-PCB下载站\CircuitMaker 2000 SP1.exe CRC 失败。文件损坏或密码错误。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IE5\OJLRA2V9\%B7%C2%D5%E6%BC%CC%B5%E7%C6%F7%C8%ED%BC%FE%BA%BA%BB%AF%B0%E6-PCB%CF%C2%D4%D8%D5%BE[1].rar: 加密文件 仿真继电器软件汉化版-PCB下载站\cirmaker汉化包.rar CRC 失败。文件损坏或密码错误。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IE5\OJLRA2V9\%B7%C2%D5%E6%BC%CC%B5%E7%C6%F7%C8%ED%BC%FE%BA%BA%BB%AF%B0%E6-PCB%CF%C2%D4%D8%D5%BE[1].rar: 加密文件 仿真继电器软件汉化版-PCB下载站\help.htm.url CRC 失败。文件损坏或密码错误。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IE5\OJLRA2V9\%B7%C2%D5%E6%BC%CC%B5%E7%C6%F7%C8%ED%BC%FE%BA%BA%BB%AF%B0%E6-PCB%CF%C2%D4%D8%D5%BE[1].rar: 加密文件 仿真继电器软件汉化版-PCB下载站\疑问探讨.url CRC 失败。文件损坏或密码错误。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Content.IE5\OJLRA2V9\%B7%C2%D5%E6%BC%CC%B5%E7%C6%F7%C8%ED%BC%FE%BA%BA%BB%AF%B0%E6-PCB%CF%C2%D4%D8%D5%BE[1].rar: 加密文件 仿真继电器软件汉化版-PCB下载站\资料来源.txt CRC 失败。文件损坏或密码错误。
怎么会这样????

网友:
请问楼主解压密码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