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电磁炉

楼主(2010-07-30):
用一个简单的zvs电路,做了一个小小电磁炉,效果还比较明显。
12v供电7-9A左右的电流,嘿嘿!热的真快!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不到一分钟就热了。

网友:
试试可不可以作锡炉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还不行,锡没融,管子先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俩个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
用电子镇流器驱动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FR107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是泡水里 可以烧红屏级

网友E:
怎么不加风冷呢
我就知道这电路能做电磁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不加风冷呢
我就知道这电路能做电磁炉

我的散热片大!嘿嘿!

网友:
功率小了,要超过2000W才有意义,突破现在电磁炉的功率上限
提升工作电压,IRF450多管并联,用到1MM以上的漆包线或者多股漆包线
要来就来BT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有功率这么大的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F:

没那个必要。这个只是做的好玩,真要做电磁炉,要市电输入,全桥式开关电路!

网友:
这可以烧红毛细管(我那款)谐振12V时加大到1UF

楼主:
回复 网友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