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如何去买二手电子管

楼主(2010-08-03):
所谓买二手电子管的目的只有两种 ⑴市场上目前沒有此型号电子管卖或是很难买到。
                               ⑵市场上有此型号电子管卖但是价格太高难以承受。

    那么我们玩家就想花少量的钱买到较满意的电子管,其实电子管也是符合然自法则的,一只新的电子管到终结寿命不过是3800小时。这是指旁热式氧化物阴极,其次还有碳化钍钨阴极,钨阴极等等,-----后两种常用于直热电子管,后两种工作时发射电子效率底不过非常稳定寿命还要长些。我上面说的3800小时不是指电子管完全不能使用,而是电子管己经不在状态下工作了。电子管只要灯丝不断掉在老化的情况下可以维持一个超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能看到40至30多年前的电子管有人还在用。
电子管老化有两种情况 ⑴阴极发射电子老化
                     ⑵漫性漏气内部真空度降低造成氧化物阴极芯子上涂上那层很薄的氧化钡或者氧化锶迅速氧化发射电子下降造成的老化。
笫㈠种阴极发射电子老化。
1 . 电子管壁窗口处吸气剂变黄变黑有时可看到黑丝状,正常为银白色。
2 . 阴极露在外面的灯丝表面有氧化物脱落,灯丝变黄。
3 . 功率管屏极窗口对着玻壳处变黒而不是银白色。
4 . 管内云母片有变形,云母表面无光泽而是看上去非常粗糙。
5 . 电子管玻壳内有白色的粉状物出现。
6 . 电子管内屏极板上的金属色泽以发生不均匀现象。
笫㈡种漫性漏气。
1 . 电子管真空度不良内部吸气剂变淡发白有时也会是灰色。
2 . 电子管在工作状态下有蓝光出现(注有些功率管有细丝状蓝光是正常现象)如果是大面
   积片状或是粉红色光说明电子管严重漏气。

网友:
学习,我的6p3T级的怎么都有蓝光

网友:
我不买二手.

网友:
先学习、后探讨
孔子兄对电子管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楼上罗列的几点无疑是判断电子管是否衰老的方法之一
不过,在我使用的一部分电子管中,光凭表面现象仍然不能作为电子管衰老的依据!比如过去买的一些二手美国电子管,外观基本无发黑,在实际使用、或用测胆机测试,发现它们的功能已大大衰退;
还有一些直流电子管,从外表上也看不出,实际使用已完全衰老;
而某些欧洲管,比如“菲利浦”的管子,上机不到一个月,管壁已经有一层黑雾,事实上它的寿命才开始;
个人感觉:要真正去买用过的电子管,或者去判断一只电子管是否完全衰老、已经衰老、基本能用、全新,还是看这只管子的阴极(灯丝)的放射能力,业余判断电子管的方法,我在另一个帖子里说过了,其基本方法是给待测的电子管加额定的灯丝电压,再红表笔接阴极,黑表笔接栅极(500型万用表,R×100档),测得电阻100K以上完全衰老,10--100K已经衰老、10--1K基本能用、小于1K全新
若有不当之处,请孔子兄斧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判断显像管的发射能力常用此法,也同样适用于各种电子管

网友:
好的经验,应该推广。

网友:
学习了,不过6P3P很容易顶部发黄的。

楼主:
1a5gt

你的方法也很正确,这样做基本可以判断电子管的阴极发射电子的能力。但我们去买电子管时商家与二手市场戓旧货店就没有方便的条件,再说商家也不会同意你这样做,所以自己就要有些常识进行初步判断。

网友:
我测量电子管阴栅电阻的方法实在业余,只能作为参考,应该以测管机测试的数据为准!
不过,孔子兄倒是提醒了我们,在二手市场买电子管这样是可以参考的。

网友:
想弄一台测试仪,可是太贵了,准备仿制,有些专门的零件还搞不到,真愁人。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国产上海的GS-5A价钱不贵,网上好像卖几百块钱,
其实,那东西使用的时间也不多,我的那台在柴房放了几年了,单位也有,测一次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国产上海的GS-5A价钱不贵,网上好像卖几百块钱,
其实,那东西使用的时间也不多,我的那台在柴房放了几年了,单位也有,测一次也麻烦

这么说,你有两台了?
砸我一台吧,价别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