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旧线路板做变压器骨架方法

楼主(2010-08-05):
这里仅仅就骨架取材做介绍,线路板一般比较厚,我这块1.5mm,直接用,占太多空间,本来窗口就有限,有没有办法变薄呢?原来这东西非常简单,贴出来,与朋友们分享
1、找到线路板中间位置,壁纸刀晃悠几下,先开一小口

2、找一平口螺丝刀,稍大点的,不要太小,便于用力,插入小口

3、左右拧动螺丝刀,边往前进,速度非常快

4、不到1分钟,这块板子就一分为2了,每片厚才0.75mm,好办法,以前做线框直接用线路板,太厚,占空间

附:骨架制作教程

这是俺以前的作品,直接用线路板

网友:
哈哈,好办法。
我还是喜欢青壳纸的骨架。

网友:
顶一下,好教程,

网友:
好经验,值得推广。

网友:
好办法。这个厚度可做成多槽骨架了。

网友:
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好方法!!正好存了不少费线路板!!

网友:
很高兴,在下绘制的这个图还真的能为坛友所用。

网友:
好办法  这种线路板我有100多斤

网友A:
纤维板可以这么容易分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纤维板可以这么容易分层?

对,就这么简单,朋友可以实验一下

网友:
  还真不错,呵呵
但是楼主用的是1.5的板子,如果是1.0的恐怕就不太好下手了, 手头没准的朋友得小心点,别拉着手

网友:
这个玩意都是玻纤板,打磨的时候都是玻纤毛毛,还是布板好

网友:
俺提个补充建议:用废旧电路板制作骨架前,先用环氧树脂把电路板上的孔堵住,如果是双面板,还应把金属化孔内的沉铜用钻头去掉再用环氧树脂堵住孔。因为变压器铁芯是人容易触及的部件,而变压器初级往往绕在里层。注意爬电距离。安全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