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调感式FM高频头的问题。

楼主(2010-08-06):
买了一台philips的电子管收音机,打扫了一下,FM高频头就不响了。高频头是调感式的,使用ECC85一枚,电路图如下:
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该如何下手修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自己顶一下自己顶一下

网友:
如果只是打扫了一下,FM高频头就不响了, 估计是有根线碰开焊了,或是开关接触和接线问题

楼主:
检查了一下,高压供电的穿心电容漏电了。

检查了一下,高压供电的穿心电容漏电了。用1cm宽铜皮缠了一根1.2mm镀银线,中间加上了高温绝缘,然后将铜皮焊在原来的地方。目前高压端开路245V,焊上以后123V,是不是还有问题?图上标的是150V,但是拔下ECC85,就回到245V。请专家解疑。谢谢!

网友:
拔下ECC85,就回到245V。电压升高应该是对的,  但插上ECC85,  电压降低太多, 应检查高压电路的电阻,  电解等

楼主:
图片来了

图片来了

楼主:
测量结果

测量结果如图所示:

楼主:
请教各位老师

插上管子出现不规则沙沙声,忽大忽小,调节电感没有反应,请教各位老师,请教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谢谢了。

楼主:
请老师们赐教

自己顶一下,请老师们不吝赐教。

网友:
频率不对、机子多为64-84兆、现用为86-108。

网友:
在未打扫之前是否能接收到88-108电台正常?

楼主:
没打扫之前是可以收到信号的

这个机器的接收频率是88-100MHz,在没打扫之前是可以收到信号的,而且灵敏度很高。我用水冲了一下,晾干之后就这样了,也许下面的屏蔽铝盒里还有水,我有点着急了。:(

网友:
用热风筒吹干后再试试吧!

网友(2017-08-11):
水洗过整机的话,需要彻底干燥。而且飞利浦的电子管机有个通病,就是中周容易出问题。
楼主的这个机子,没有干透不要贸然通电。干透了可能就好 了。

网友(2019-12-03):
结果好了吗?什么问题造成的,我有台机子也是这个高频头,灵敏度差3米线只收到点点声音.不知道哪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