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管机的问题

楼主(2010-08-06):
请教各位高手,装单管机再生机,选用锗三极管时,是选放大倍数高的好,还是选漏电流小的好,谢谢。

网友:
我选漏电流小的

网友:
放大倍数大的声音大,漏电流小的噪音小,最好放大倍数100左右,漏电流越小越好。

网友:
如果电压高,耳机阻抗高,选漏电小的。如果电压低,耳机阻抗低,选放大倍数大的。

网友:
版主正解!

楼主:
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
做个插座,  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早期的锗管,放大倍数100倍,穿透电流又很小的管子比较难寻觅,一般而言,放大倍数高,穿透就比较大,个人认为宜选择放大倍数100倍左右,穿透小于100微安的管子做单管机成功的概率比较高,效果比较理想

网友:
我以前装晶体管收音机时买处理高低频锗三级管各占一半,百只左右,5--8分一只买回后分三份挑放大倍数最高的装1,5V机,中等放大倍数的做3--6V机,最低的用作9--12V机,那时刚好有硅管价很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