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高温假的成果

楼主(2010-08-08):
首先就是计划要做个可调稳压电源了 还邮购了些东西 呵呵  以后慢慢玩 不说 了先上图

楼主:
本来是想做成自动跟踪正负0-30伏的 但是手上的运放实在不争气  都没有那么大的输出范围就放弃了  想还是先把眼前的困难解决再说先搞一个电源就这个了电流可以到5安但是5安很不稳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功率多大?调节范围?电路图?

楼主:
电路马上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么贵的油侵电容做了电源,划不来
用铝电解就行了。

楼主:
原来的想法

楼主:
退而求其次

网友:
够用就好

楼主:
就是感觉不够用啊

网友:
安培表的安装位置很特别

楼主:
一直梦想着有一个自己亲手做的精密的电源  结果搞了这么久还是没有成绩

网友:
不要灰心,继续奋战

网友:
LZ的稳压电路不完整吧,调整管C5198没有偏置电流,无法工作吧。

网友:
接线和画的原理图,好神似啊,乱漂亮

网友:
看楼主的作品外观形态,有些胆机的味道!

网友:
楼主是不是拆了一台AV功放呀

网友:
输出的电容不需要那么大

楼主:
就是拆了一台坏掉的功放  看着电源变压器和散热器很大  就忍不住想把它改成一台稳压电源

网友:
电容不要放到散热片下边,连接线一定要粗,走线一定要注意接地,否则这么大的电容也会有大量纹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