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不是我的错 错的是不改变 我的浇花器

楼主(2010-08-08):
懒不是我的错 错的是不改变 我的低成本浇花器(枯死不少花后)DIY
左边插到土里 当缺水26脚电压上升 7脚下拉 8550驱动继电器吸合浇水

网友A:
既然想继续懒下去,就要继续改进呀。
为什么不用555的3脚输出直接接继电器或驱动管基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想继续懒下去,就要继续改进呀。
为什么不用555的3脚输出直接接继电器或驱动管基极呀?

是7555 (省电)

楼主:
大家不感兴趣??快回帖啊??

网友:
会不会浇水过多,7555不能自拔……

楼主:
不会浇水过多

网友:
水泵什么样, 从哪儿搞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12V250MA(反广告)牌电磁阀很好用接水龙头

网友:
接水龙头,一旦水管开裂,将会导致水灾。还是用一个水泵好一点,可以用鱼缸里的那种。

网友:
电极插入花土的深度和位置都会对动作门限有影响吧,另外,很可能一点点水就会使电路动作停止浇水。

除非浇水时以慢速的类似于滴灌的形式

网友:
再加个555延时器,完美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变电阻调节

网友:
羡慕你有事做,忙的没时间浇花需要自动浇水,每天早晚浇花是我打发时间的好方法。我的花都涝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个棚(转人) 您慢慢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