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在做功放,我也做了一个

楼主(2010-08-09):
近期看坛里做石机的很多,心里痒痒想做一个
于是收集材料用了整整两天做了一个,经过仔细调节,音色和音质基本在人耳的范围内听不出有什么问题
中音和低音还可以,高音开始不行,后把电解换为钽电解后得到改善
此机电路简单,单电源供电,效果也不错,非常适合初学者制作
好了,废话少说,上图!

网友:
two suggestions:

1) google "baxandall diode".
2) bootstrap R4.

edit:

后把电解换为钽电解后得到改善

tantalum capacitors have no place, anywhere, in an audio amplifier.

网友:
不错,这个电路,还用了个金封的7824,强啊,不知变压器有多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图是昨天照的,钽电解还未装上。
今天才改过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来电位器是单独装的,后来未找到合适的音箱,只能这样装了。。。
散热片不想单独去买,再说此功放工作30分钟功率管也不烫。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压器用的是30V  50w的稳压电源。

网友D:
回复 网友A:

Googled "baxandall diode",but didn't find anything related.
You can post some links here.

楼主:
再上几个图!

看看钽电解!

网友:
钽电解可以在输出端并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D:

并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R1可以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钽电解!

插一句:
人家的原文的意思是钽电解并不适合用在音频电路中, 而不是说你的图里没有找到这颗电解

楼主:
回复 网友F:

知道了!
但还想问一句:为什么钽电解并不适合用在音频电路中?:
不是说钽电解的高频性能好吗?能提高高频信号的耦合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电位器是单独装的,后来未找到合适的音箱,只能这样装了。。。
散热片不想单独去买,再说此功放工作30分钟功率管也不烫。

看来电流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电路静态工作电流很小,效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近期看坛里做石机的很多,心里痒痒想做一个
于是收集材料用了整整两天做了一个,经过仔细调节,音色和音质基本在人耳的范围内听不出有什么问题
中音和低音还可以,高音开始不行,后把电解换为钽电解后得到改善
此 ... quote]
本电路缺乏高音的原因不是耦合电容的“质量”问题,而是高音增益不足所致,增益不足的原因是通过偏置电路(电阻R1)引入的高音频负反馈量太大。解决的办法, 有二:
1,在偏置电路中加一个高音频滤波器(音调补偿)既可以解决,此时电位器W就是音调调节器,见下图:
注意:图中的元件的数值仅供参考,准确值由实验得出!
2,加自举电路,也有改善高音的作用,同时还可以扩大末级的动态,进改善频响,并增加输出功率。见下图:

楼主:
回复 网友H:

二号方案我之前试过了,但不知为什么加了自举电路后失真变大?

网友:
增益不足的原因是通过偏置电路(电阻R1)引入的高音频负反馈量太大。

R1, being resistive, isn't going to contribute anything to uneven frequency response.

在偏置电路中加一个高音频滤波器(音调补偿)既可以解决,此时电位器W就是音调调节器,

that will attenuate the gain of the amp  during the audio band.

the fundamental issue here with this particular design is that R1performs multiple functions: it controls the gain for the amp and biasing for the input transistor.

网友:
引用 网友D:
Googled "baxandall diode",but didn't find anything related.
You can post some links here.

Millwood提到的“baxandall diode”在“Audio power amplifier design handbook(fifth edition)”中有详细介绍,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由小鬼头(有时在本坛“工具仪表”板块发帖)等翻译的是第四版,只是提到了“baxandall diode”,未作详细解说。在第五版中,作者Douglas Self对 baxandall diode的功能与使用做了比较详细的解释。Peter Baxandall (1921 -1 996),英国著名音响专家,大家非常熟悉的反馈式音调控制电路,正是他发明的,他也正是因此而成名。Baxandall Diode 也是由他最先提出的,主要功能是改善准互补推挽功放的对称性。在“Audio power amplifier design handbook(fifth edition)”中还附上了在Peter Baxandall 去世前与作者关于baxandall diode的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