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D322-1电子管收音机的磨机

楼主(2010-08-09):
今天闲的无事,刚好今天收到前几天买到的油浸电容,就想把原来耦合的纸介电容换成油浸电容。这一换还真有惊喜。
1.把电位器后的纸介耦合(图中的3)0.01换成油浸0.1U
2.6N2之间的耦合(图中的2)0.022U与6P1的耦合(图中的1)中的0.01U更换成油浸0.047U
3.6Z4整流后并联100U/400V(增加)后再经过200欧电阻。

磨机后,外接音源。感觉高音上去了较亮丽的声音,低音稳重了,没有原先的飘的感觉。

不知各位有这样更改吗?我的感觉和您的一样吗?

楼主:
还有就是  没有音源的时候,喇叭的交流哼声基本上没有了。
我更换的油浸电容的图片:

网友A:
各留一对给我可以吗?222-1动手否?

各留一对给我可以吗?222-1动手否?

网友B:
如果我告诉您这些电容没一个是所谓的油浸电容的话,您还会有“高音上去了较亮丽的声音,低音稳重了,没有原先的飘的感觉”吗?
CZM-J2----纸介密封电容器,J表示烧结点,2表示有两个烧结点,即电容两端为密封而烧制的玻璃珠。还有一种“-JI”的,只有一个玻璃珠烧结密封,另一端是死的。
CZMX-2----依然是纸介密封电容器,X表示小型,2表示第2个类型
估计JS们又该耿耿于怀了吧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同意!
另,习惯上耦合电容前至后分别是由小到大,你是大小夹用?还有,用一只100U电解并与6Z4输出端为大忌!你啥时候在哪里看到过这么大的电解并在这个位置的?汗。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较强----赞一个。如果真换上油电容,当时是听不出来其变化的,要煲数周时间之后。

楼主:
多谢4、5、6楼的坛友。
但是我更换后声音确实是变化很大。高音出来了,低音也稳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留一对给我可以吗?222-1动手否?

还有。222-1工程太大,还没有动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告诉您这些电容没一个是所谓的油浸电容的话,您还会有“高音上去了较亮丽的声音,低音稳重了,没有原先的飘的感觉”吗?
CZM-J2----纸介密封电容器,J表示烧结点,2表示有两个烧结点,即电容两端为密封而烧制 ...

我不了解这个是否是油浸电容,在坛上看到有卖说是油浸电容就买了一些来试验。能否请您告诉我:油浸电容是什么字母表示的?谢谢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卵!  老景打电话寻侬!

网友:
加大滤波电容交流声小了,可以理解,原来的滤波电容时间长了,难免性能下降。别的不 多 说了。

网友:
滤波电解超过47uF对6Z4是个威胁~~~顶多用到33uF合适了

网友:
czm不是油的czy才是油电容。

网友:
是不是油侵没有关系,关键是换上后声音你满意否
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行家

网友:
谁用谁知道!支持楼主。
但楼主也得学习学习旧知识啦,不要被骗了还帮人家做宣传。

网友:
6Z4阴级加有限流电阻,滤波电容可以用的大些。

网友D:
回复 网友E:

看帖不认真。
楼主是在200欧电阻前加了新的滤波电容。
如果是我,打死我都不会这样干。

网友:
换交连电容可以,最好在原位,,防止引入交流声,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愿我没说明白,我是说在限流电阻后可以用大点容量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帖不认真。
楼主是在200欧电阻前加了新的滤波电容。
如果是我,打死我都不会这样干。

原来不能在限流电阻前加大电容啊  犯错误了

刚才改过来了  把新加的100UF电容加在限流电阻后了。然后又在2.2K的后面又加了一个100U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