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的忙,花了半小时做的一款傻瓜小功放电路

楼主(2010-08-11):
如题,很傻瓜的ic,TDA1517,简单到只需要外接电容,就能出不错的声音。

朋友的要求很简单,听起来比较舒服,要比他以前那款好听------就是搞活动送的那种usb供电的,1寸单元的喇叭

于是我就开工了,不舍得浪费,所以裁了一点纸基洞洞板,打开TDA1517的pdf,就开始焊接

电路基本上抄袭典型电路,参数有所调整,依据就地取材之原则,找手头现成的元件。电路如下:

二分之一电压基准,用了ELNA的47uF丝膜电容,很浪费
电源滤波用了松下的红字电容,浪费,too
输入用了尼吉康的无极性电容,1uF,奢侈
输出耦合用了松下的470uF.......
外围器件比芯片本身贵了不少,呵呵

电源外接,是NEC的变压器,13V直流,音频输入是SONY的耳机线,耳机挂了,线还有用

输出接到我的sony喇叭山水箱中,听感不错,肯定符合朋友的要求了~~~

很久没有作品问世,所以上传这个,算是没把论坛给忘记了~

网友A:
TDA1517在老式声卡上有用过,封装不同,都是功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料奢,
俺都 是就地取材 就凑合啦,
您就地取材就是 那烧起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A1517在老式声卡上有用过,封装不同,都是功放芯片...

对,还有双列直插的封装
这个芯片优点就是外围简单,单电源供电

网友A:
楼主的电容下猛料了,不过怎么把散热片给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容下猛料了,不过怎么把散热片给省了?

散热片不需要的,因为有芯片自带的这块散热片,已经工作ok了,温度上不到哪里去

另一款封装是双列直插的,也是没有散热片的哦

网友C:
好简单的芯片啊!那2个电容真耀眼!!!
不过这个好像不是纸基板的洞洞板吧?这个好像叫树脂板吧?我的印象中:纸基板应该是最差的那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简单的芯片啊!那2个电容真耀眼!!!
不过这个好像不是纸基板的洞洞板吧?这个好像叫树脂板吧?我的印象中:纸基板应该是最差的那种啊。

这个其实我也不清楚啦,反正这种板子,一掰就断的,很方便,哈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其实我也不清楚啦,反正这种板子,一掰就断的,很方便,哈哈

是啊 好像不是纸的

网友E:
不错,学习中,严重学习中,有机会搞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学习中,严重学习中,有机会搞一个试试

支持,严重支持

网友F:
有机会我也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机会我也搞一个

洞洞板弄一个也相当的快~

我对音响没有太多的研究,也分不清hifi高手们说的各种区别,听不来
就觉得听起来好听就满足啦~
等攒够精力了,也学着像行家们,弄个壳子什么的,好好整一个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 好像不是纸的

纸基板应该是老式晶体管收音机用的那种,烙铁多烫一会铜皮都会起来

楼主:
再次受该朋友所托,制作一个功率更大点的功放

根据该朋友的要求,功率要大些,别的也没有什么,用料要比较牛B,对得起他的家当

于是今天我想了一下,拟采用TDA1521,虽然家里也有1875、1876、3886以及一些厚膜集成块,但是朋友还有一个要求是体积适中,所以就用个1521吧,电源和散热都可以小点。

虽然说1521的增益也有30dB,不过我还是想加一级前放,所以就选了,我手头有几个BA15218,别看没什么名气,不过参数不输给NJM14558,后者可是JRC音频运放的王牌产品啊。反正运放管脚通用,就试试呗,如果到时候发现是鸡肋,短路即可~~~

不过最近工作上实在比较忙,烦心事也多,所以这次的制作又要像收音机一样慢慢弄了

如果大家有耐心,倒是可以慢慢看。

说实话,搞音频我不行的,因为耳朵比较拙,甚至还不如收音机有点心得 ,只是朋友之托也实在托了很久,就现在开始动工啦,完成之日就是我饱餐之时!!!

先在此上传本次制作需用到的电容:

网友G:
好久不见啊,又有大作了,看了电容就流口水,在你的网店上拍了几个,空了给俺稍过来~~~

网友:
好电容呀。

网友H:
1521增益本身就够高了
如果用CD、电脑声卡等做音源,那再加前置放大反而不妙
增益会过强,由此带来的噪声和失真也会大大增加
建议慎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H:
1521增益本身就够高了
如果用CD、电脑声卡等做音源,那再加前置放大反而不妙
增益会过强,由此带来的噪声和失真也会大大增加
建议慎重考虑

谢谢建议。我也有这么一个担心,不过还是加上了,增益设小点,这样接上MP3之类的,也能用,呵呵
不过实际还要看制作出来的真实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久不见啊,又有大作了,看了电容就流口水,在你的网店上拍了几个,空了给俺稍过来~~~

只要不是特别名贵的,下次我去杭州的时候带给你去哈

楼主:
原理图如上,请指教哦~~~~

楼主:
放大单元的板子画好了~

网友:
PCB板排得够紧凑的。

楼主:
插好电容的半成品……

网友I:
难道图中25V2200的电解是无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难道图中25V2200的电解是无极的?

正是正是!

网友I:
引用 楼主:

正是正是!

这么大容量的无极电解还真没见过!
OTL输出用有极和无极有影响吗?

网友G:
这电容还真是头一次见!2200?是2200nF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么大容量的无极电解还真没见过!
OTL输出用有极和无极有影响吗?

不是做输出,而是做电源滤波啊

网友:
漂亮,看着养眼。

网友J:
1517和1521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电容还真是头一次见!2200?是2200nF吧?

绝对是2200uF哦

楼主:
引用 网友J:
1517和1521有什么区别啊?

主要是功率不同,1521功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