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V电池供电的低成本高性能 JLH 耳放(John Linsley Hood)

楼主(2010-08-12):
感谢 millwood 让吾知道了这个好玩的电路.

http://www.tcaas.btinternet.co.uk/jlhnotes.htm

http://www.tcaas.btinternet.co.uk/
http://www.tcaas.btinternet.co.uk/index-1.htm

根据计算,  这个电路输入 100mV时 能让 Sennheiser HD650 在您耳朵上输出 92 dB的声压,
并且这时的理论THD < 0.01.
同时保证很平坦的频率响应(20Hz~200KHz)和比较高的转换速率(>15V/us)

最终成本如果不算电池, 应该不超过 10 元人民币.

图在下面

网友A:
I am glad that you liked it.

a few suggestions:

1) the gain is about 4x. a little bit too high if you are interfacing it with a typical consumer electronics gear. their typical output is 1.5 - 2vp.

2) I would put a 1k resistor in serial with C2, as a simple means to condition the input signal.

3) I would also put a RE resistor on the output transistors. <11ohm should work. this enhances thermal stability.

4) since it is a headphone amp for high Z cans, I w ould also put a serial resistor on the output. 47ohm - 120ohm will do.

网友B:
这个不就是1969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I am glad that you liked it.

a few suggestions:

1) the gain is about 4x. a little bit too high if you are interfacing it with a typical consumer electronics gear. their typical output is 1.5 - 2vp.

2) I would put a 1k resistor in serial with C2, as a simple means to condition the input signal.

3) I would also put a RE resistor on the output transistors. <11ohm should work. this enhances thermal stability.

4) since it is a headphone amp for high Z cans, I w ould also put a serial resistor on the output. 47ohm - 120ohm will do.

1.   setting gain to 3~4X is to alleviate signal source's load, hopefully it serves the purpose;
2.  I'd add it to see the difference;
3. Adding Re worsens the THD, but I'll add it to see the difference;
4. I'd add it for sure, also I'd put a 2k ohm resistor parallel to the output to eliminate  pops.

Thanks for your inp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就是1969电路?

JLH 1969,   是的

多谢分享

楼主:
吾为降低供电电压花了不少脑筋哦,

可惜看的多回的少

网友A:
a few more suggestions for you:

1) you can eliminate R8.
2) I try to splite R1/R2. typically making one of them as a pot.
3) you can rearrange R5/R6/R40, and replace with a pot + resistor. This helps define input impedance.
4) try to use lower value R3/R4 without sacrificing the amp's frequency response: this is a current feedback amplifier so you should use as low value R3/R4 as you can.

hope it helps.

网友:
Adding Re worsens the THD,

yes, because higher Re lowers open loop gain, thus lowers feedback -> lower TIM.

网友:
尝试一下整个锗管版或者场管版的。

网友C:
原来是1969电路啊!!1969功放我做过,声音确实有特色。就是电流大,噪音不好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1969电路啊!!1969功放我做过,声音确实有特色。就是电流大,噪音不好控制!

这个是耳放,电流很小的用7808稳压都不用散热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1969电路啊!!1969功放我做过,声音确实有特色。就是电流大,噪音不好控制!

          甲类的电流是应该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耳放,电流很小的用7808稳压都不用散热片。

                这个电路吾觉得不宜用稳压,  78xx 的频率响应比较差,  如果用稳压选择 LM317 / LT317 可能会好点.

               仿真的结果是 4~12 伏都能工作,  只是高电压的时候末级要换大一点功率的管子了.

               实做用两节锂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以前做过,全锗管的4AA供电。不过后面的两个管子散热很成问题。这两天正打算照楼主的电路重新搭一个,正纠结于那两个5551的散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过,全锗管的4AA供电。不过后面的两个管子散热很成问题。这两天正打算照楼主的电路重新搭一个,正纠结于那两个5551的散热问题。

         买纯铜片,  弯成圆筒,  沾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a few more suggestions for you:

1) you can eliminate R8.
2) I try to splite R1/R2. typically making one of them as a pot.
3) you can rearrange R5/R6/R40, and replace with a pot + resistor. This h ...

my primary concern is to lower the THD as much as possible,
IMHV,  this JLH's TIM is good enough for a layman like me.
Thanks,  millwood!  You are the lighthouse when I'm in the mist.

here's the latest resul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过,全锗管的4AA供电。不过后面的两个管子散热很成问题。这两天正打算照楼主的电路重新搭一个,正纠结于那两个5551的散热问题。

Senheiser HD650 的参数:
------------------------------------------------
Cable length 9.8 ft. (3 m)
Contact pressure Approx. 2.5 N
Ear coupling Around-the-ear
Frequency response (headphones) 10.....39,500 Hz
Jack plug 6.3/3.5 mm stereo
Nominal impedance 300 Ω (ohm)
Sound pressure level (SPL) 103 dB (1 Vrms)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THD) 0.05 %
Transducer principle Open, dynamic
Weight w/o cable Approx. 9.2 oz. (260 g)

目前吾已经把电路的 THD 降低到 <0.0006 % 的理论值,   就算推 HD650 也不委屈它了.
毕竟 0.0006%  和 0.05%  已经相差了几乎两个数量级.

网友:
目前吾已经把电路的 THD 降低到 <0.0006 % 的理论值,   就算推 HD650 也不委屈它了.
毕竟 0.0006%  和 0.05%  已经相差了几乎两个数量级.

给个详解,英文差,可以依样画葫芦搞个,造福矿坛

网友D:
回复 楼主:

3楼的图纸我曾经叫我的朋友做过,当时他不想做,最后还是做了一个,声音确实不错,到后来他究竟做了多少个已经算不清了,因为朋友不会电路计算,我还帮他做了电路分析,希望对一楼有帮助,计算涉及到的元件编号看一楼图纸,所有计算以中点电压正常为准,忽略Tr3的基极电流,假设Tr1和Tr2的β相同,则Ic1=Ic2=1/2β{(1/2Vcc-Ube1)/(R1+R2)-Ube1/R8},制作前要先测好Tr1和Tr2的β值,调试很简单,看公式调节R1+R2或者R8都可以改变输出静态电流,实际调节R2就行了,先调节R6使中点为电源电压的1/2,然后调节R2使Tr1和Tr2的静态电流达到合适值,热稳定后重调,直至稳定,从公式看,Tr1和Tr2的静态电流受β影响比较大,β值容易受温度影响,所以该电路不适合选用高β管做输出级,当然如果用来做乙类功放未尝不可,但原图纸是做甲类的,因此原图纸的电源电压也很低,朋友做的是12v的,静态做到150mA,他还试过用IGBT做输出管,他说可以,但我没看到过,IGBT是压控三极管,电路计算应该更简单,有兴趣的可以试试。我刚开始没有上一楼提供的链接http://www.tcaas.btinternet.co.uk/jlhnotes.htm不知楼主有没看这一行
Low gain output devices such as the 2N3055 should only be used with a high gain driver transistor, for example the 2N1711 or 2N3019 (or a suitable alternative - perhaps a specially selected BD139).
他说的和我以前试验的结果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3楼的图纸我曾经叫我的朋友做过,当时他不想做,最后还是做了一个,声音确实不错,到后来他究竟做了多少个已经算不清了,因为朋友不会电路计算,我还帮他做了电路分析,希望对一楼有帮助,计算涉及到的元件编号看一楼 ...

   多谢分享

这也是 millwood 提示应该加两个 Re 的缘故,  提高温度稳定性.    加了以后用高 Hfe 的管子也不用太担心了.

网友:
e3po: you are too kind.

假设Tr1和Tr2的β相同,则Ic1=Ic2=β{(1/2Vcc-Ube1)/(R1+R2)-Ube1/R8},

you actually don't need to make that assumption: the circuit will change its output DC voltage to make sure that Ic1=Ic2.

网友:
a small signal npn is a good choice for the amp if you are driving sensitive cans.

if you are dealing with low sensitive phones, you may want to go with a beefier transistor, like to126 or even to220 (to double as a power amp).

楼主:
估计这是吾最后的优化了

成本更低,  因为 2sa1015/2sc1815 只要 1 毛钱一个

哈哈

网友A:
因为 2sa1015/2sc1815 只要 1 毛钱一个

those are great audio transistors: beta flat to 30ma. wow!

网友:
回复 网友A:

1.millwood有空把原图纸翻译过来
2.两个输出管的电流是会自动平衡,但不是说不要配对,况且配对并不增加成本
3.高放大倍数的输出管hfe不仅受温度影响,电流变化时hfe也会跟着变化,可能会对整体性能有何影响
4.一楼做的不知道电流有多大,如果很小,已经失去原图纸的设计意义
5.关于用IGBT做输出,我打电话问过朋友,确实是可以的,声音和用三极管的不一样,他说音色有点像电子管
6.仿真负载用纯电阻,仿真结果只可以做参考,所以不要以此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ose are great audio transistors: beta flat to 30ma. wow!

        but I don't know whether either or them can dissipate 0.4 watt without heatsink, in worst case.
       I'm attaching a piece of copper sheet to each of the output stage to lower the thermal resistance. Hopefully this is a good approach.

网友E:
楼主的仿真帖不少,其实我想大多数坛友更喜欢元件+印制板+焊接+用仪器调试+性能评估这样的帖子,可以把仿真过程穿插在实物帖中,坛子里也正是缺这样的帖子,楼主也说“看的多,回的少”,我想就是这个原因吧,对于绝大多数坛友,看不到实物,不能让他们兴奋,你说呢?

网友A:
at 8v Vcc, each device is taking on 4v. that means max DC Ic = 100ma.

and the 0.4w dissipation rating is likely obtained at 25c which isn't going to happen. so with a little bit of thermal derating, you are likely talking about much lower idle current - not a problem if you are using high sensitivity phones.

otherwise, go to a to126 device.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仿真帖不少,其实我想大多数坛友更喜欢元件+印制板+焊接+用仪器调试+性能评估这样的帖子,可以把仿真过程穿插在实物帖中,坛子里也正是缺这样的帖子,楼主也说“看的多,回的少”,我想就是这个原因吧,对于绝 ...

窃以为学习某个电路如果不首先仿真就实做是很浪费时间的, 特别是看似简单的电路.

仿真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还可以事先优化.

20年以前仿真好象是很高深的玩意, 软件也很贵,  现在免费的一大把,  有时间为什么不仿一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 8v Vcc, each device is taking on 4v. that means max DC Ic = 100ma.

and the 0.4w dissipation rating is likely obtained at 25c which isn't going to happen. so with a little bit of thermal deratin ...

              Thanks, man!

               I'd give it a try 1st.  If bad thing happen then I'd swtich to 2sb649/2sd669 or 2sa1943/2sc5200.  :p

楼主:
实物照片

今晚上抽了 1 小时做的原型,  散热片用废的 9V 叠层电池的外皮做的.  实际制作中连调试都不用,  焊好就出声了, 这就是仿真的目的.

最下面是波型,  波型黄色是输出, 另一个是输入.

网友A:
nicely done.

a couple suggestions:

1) the spot I circled in red looks to be dangerously close. you may want to add some insulation there.

2) the area I circled in green looks like some kind of goo where the heat sink is, you may not want to cover the heat sink with the goo. that doesn't promote ventilation.

otherwise, build the other channel and you get yourself a high quality headphone amp!

楼主:
引用 网友A:
nicely done.

a couple suggestions:

1) the spot I circled in red looks to be dangerously close. you may want to add some insulation there.

2) the area I circled in green looks like some kind o ...

thanks, man!

this is the 1st test to verify that the 2sc1815/2sa1015 could survive.

I'm using another larger board to build a stereo one.

A finding:
It seems that this circuitry is prone to oscillate after hooking up the headphone.
So I put a 10pF cap parallel to the 900 ohm resistor to lower it's slew rate to eliminate the trend. Is it a right means?

网友(2011-02-04):
millwood 是个有水平的好人,我是他的忠实fans,他的1969M我已经做了两个版本.

网友(2011-08-09):
楼主你好,按你的图,我也做了仿真,方波中总是存在阻尼震荡.元件的参数都是按你的原图.电源电容上并小电容也没改变.不知你能否把你的仿真方波图贴上来吗?另外电源用9V的电池在不改动你的元件参数下,能很好的工作吗?

楼主:
楼主你好,按你的图,我也做了仿真,方波中总是存在阻尼震荡.元件的参数都是按你的原图.电源电容上并小电容也没 ...
wusanrui 发表于 9/8/2011 06:37

    虽然这个电路的 PSRR 不怎么样,但是供电从8 提到9 问题不大,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并 个 6 V 的 ZENER DIODE 在 C3 上 (当然,调整一下分压比让中点电压近似到 1/2 Power Supply 也是必要的)。

   另外, 现在俺喜欢上 LTSPICE 了。 NI MULTISIM 太占硬盘。 不怎么用了现在(已经卸载)。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97786-1-1.html

  多谢关注!

网友(2011-12-16):
好电路,已装好正听呐。

楼主:
好电路,已装好正听呐。
qym_1997108 发表于 15/12/2011 22:01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205468-1-1.html

网友:
感谢 millwood 让吾知道了这个好玩的电路.

根据计算,  这个电路输入 100mV时 能让 Sennheis ...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最高可以驱动多少阻抗的耳机?如果驱动600欧姆需要几伏电压?

楼主:
这个电路最高可以驱动多少阻抗的耳机?如果驱动600欧姆需要几伏电压?
tmasd 发表于 16/12/2011 03:38

        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   您希望您的耳膜承受多大的声压  ?   您的耳机的灵敏度是多少 dB SPL / V

      然后用简单的乘法就能算出来要多少输出了.

网友:
高级的东东,只会用tda1308的泪奔路过。

想知道这个电路相当于什么级别的耳机放大IC呢?

现在不少集成的ic耳放。。。参数nb的很。。。

楼主:
耗电大户, 俺现在用笔记本电池给它供电

网友:
耗电大户, 俺现在用笔记本电池给它供电
引用 楼主:

    我想尝试一下millwood推荐的CFB op AD815,在他以前的帖子中提到AD815会有几mV的失调电压,不知道通过输出变压器能不能隔断这个直流电压。
还有就是当AD815带有容性负载的时候,容易自激的问题。
millwood的帖子
http://bbs.hifidiy.net/archiver/?tid-97159.html

网友:
不知道通过输出变压器能不能隔断这个直流电压。

yes. using an output transformer will cure the dc offset. since the dc offset is quite small (on the mv range), the dc current going through the transformer is minimum.

还有就是当AD815带有容性负载的时候,容易自激的问题。

you can put a small serial resistor on the output, like 11ohm, to prevent th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