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线圈没有可变的矿机(补个图)

楼主(2010-08-12):
今天,按照2007兄的建议,再一次清洗可变。锅里煮着可变,这空档,带上耳机,调一下分线器,居然听到了声音。只不过声音一会大一会小。估计是信号不稳吧。没有可变也可以做矿机?想想只有一只二极管也可以收到广播,也就没什么奇怪了。有抽头的线圈可以起调节作用。

网友:
变成了调感式矿机。

网友:
楼主晚餐,水煮可变。。。。。。。。。

网友:
调感式矿机。改变线圈的电感量,同样能改变接收频率。

网友:
本来线路存在分布电容器,就可以谐振到某频率,这个不稀奇。

网友:
天线和地线之间本身隐含着一个电容,而且很大,不可忽视。谐振频不能按公式计算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按照2007兄的建议,再一次清洗可变。锅里煮着可变,这空档,带上耳机,调一下分线器,居然听到了声音。只不过声音一会大一会小。估计是信号不稳吧。没有可变也可以做矿机?想想只有一只二极管也可以收到广播, ...

水煮可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煮可变

味道好极了!!!!!

网友:
有才!
真有才!!
太有才了!!!
咱用热水+洗衣粉泡,感觉不错,竟然还真的有用水煮!!!佩服的直冒泡!!!!!!!!!!!!!!!

网友:
买了好几个浙江产的双联可变,是没有用过的积压品,号称市场上最次的。用500V摇表测绝缘,动定片分离时,只有10M欧左右,估计是防锈油污物影响,下狠心水煮。加洗涤灵沸煮3分钟,电吹风风干,再测无穷大,效果明显。

浙江的可变是环氧树脂支架,这次处理胶木支架的小单联可变绝缘电阻是200-500M欧之间,差些。

网友:
没想到可变还需要洗澡。效果这样明显。

网友:
10M欧电阻我觉得没所谓。假定它实际影响相当于1M欧漏电吧,和100K负载相比也只不过是小小巫。我的可变电容长期露空气放,就是不理它,照收一把电台不误。等我把阻抗升到300K以上时,或许值得关心一下。别看本人这么粗,心中可有一笔数。

网友:
强台无所谓,弱台明显不行。

手头有复旦军机宽片距瓷支柱三联做收听对比,差不少。用摇表测绝缘电阻属于简单测试,如测高频Q值,则要差更多,频率越高,对绝缘要求也更高。

网友:
洗后的可变用大环矿机试听,在北京西郊可以收到天津相声台。

清理可变之前收不到,当时用军机三联接入可以收到。

网友:
原来可变也要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