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DW7的特性表——zhke、眉版及其他有需要的朋友请进

楼主(2010-08-13):
这是在家里找到的2DW7稳压管的商品参数表,其中C档的精度已经超过TL431一个数量级了。

网友:
急忙翻出自己的盒子, 找到几只 2DW7B, 白点, 还有几只 2DW236, 也是白点. 没有 C, 遗憾啊.

楼主:
白点是不是就是“无色”?表中没有无色的,估计是。

俺的C档是在八十年代末或九十年代初购进的,那时正值库存大倾泻的时候,可惜俺那时热衷于搞计算机了,零件买得很少,这C档的2DW7是凑巧了。

手里边正要做的电源大概要使用三个左右,还没设计完。回家再数数到底有几个,也许能...

网友A:
黑色管壳上, 一个白色圆点, 很清晰.

楼主:
不过表中只有C档才有色点。

网友:
我也纳闷啊.

网友B:
色点点在腰部,是告诉你在色点处接入正电源。色点并不是固定位置的,按色点接入可以保证最佳性能。
早期是这样,后来嫌麻烦不标了

网友:
呵呵!找到2只,都是C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管壳上, 一个白色圆点, 很清晰.

xone朋友提醒了俺,表底下的那行注释说明了白点指示的位置。所有有色点的管子边上都应该有白点吧。

网友:
原来那么多朋友手上有这只管的呀?好东西呦

网友:
齐纳二极管与晶体管Q2的eb极串联,6V左右的齐纳二极管反向击穿有+2.0mV/℃的温度系数,而晶体管eb极的PN结有-2.0mV/℃的温度系数,原理上讲两者串联可以抵消温度系数,达到零温度系数.

电压温度系数 它是用来说明稳定电压值受温度变化影响的系数。不同型号的稳压管有不同的稳定电压的温度系数,且有正负之分。稳压值低于4v的稳压管,稳定电压的温度系数为负值;稳压值高于6v的稳压管,其稳定电压的温度系数为正值;介于4V和6V之间的,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在要求高的场合,可以用两个温度系数相反的管子串联进行补偿(如2DW7)。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色点点在腰部,是告诉你在色点处接入正电源。色点并不是固定位置的,按色点接入可以保证最佳性能。
早期是这样,后来嫌麻烦不标了

记下了.

楼主:
zhke和眉版,下面这个网址也许有用?你俩不用俺就用了...

http://506240158.taobao.com/?userId=&shopId=60956191&view_type=&order_type=&search=y&keyword=2DW&price1=&price2=

这个地界儿好象更便宜: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26312-1-1.html

楼主:
现在的国产稳压管基本上都在西安中芯公司生产,估计以前也是数字编号滴厂家。

国产硅稳压二极管参数表2006-11-27 14:21:00
推荐
新型号  旧型号  最大耗散  最大工作  稳定电压Vz(V)
  功率Pzm(W) 电流Izm(mA)
2CW50  2CW9  0.25   83   1~2.8
2CW51  2CW10  0.25   71   2.5~3.5
2CW52  2CW11  0.25   55   3.2~4.5
2CW53  2CW12  0.25   41   4~5.8
2CW54  2CW13  0.25   38   5.5~6.5
2CW55  2CW14  0.25   33   6.2~7.5
2CW56  2CW15  0.25   27   7~8.8
2CW57 2CW16 0.25 26 8.5~9.5
2CW58 2CW17 0.25 23 9.2~10.5
2CW59 2CW18 0.25 20 10~11.8
2CW60 2CW19 0.25 19 11.5~12.5
2CW61 2CW19 0.25 16 12.2~14
2CW62 2CW20 0.25 14 13.5~17
2CW63 2CW20A 0.25 13 16~19
2CW64 2CW23A 0.25 11 18~21
2CW65 2CW23B 0.25 10 20~24
2CW66 2CW23B 0.25 9 23~26
2CW67 2CW23C 0.25 9 25~28
2CW68 2CW23C 0.25 8 27~30
2CW69 2CW23C 0.25 7 29~33
2CW70 2CW23D 0.25 7 32~36
2CW71 2CW23E 0.25 6 35~40
2CW72 2CW1 0.25 29 7~8.8
2CW73 2CW2 0.25 25 8.5~9.5
2CW74 2CW3 0.25 23 9.2~10.5
2CW75 2CW4 0.25 21 10~11.8
2CW76 2CW5 0.25 20 11.5~12.5
2CW77 2CW6 0.25 18 12.2~14
2CW78 2CW7 0.25 14 13.5~17
2CW100 2CW21P 1 330 1~2.8
2CW101 2CW21S 1 280 2.5~3.5
2CW102 2CW21 1 220 3.2~4.5
2CW103 2CW21A 1 165 4~5.8
2CW104 2CW21B 1 150 5.5~6.5
2CW105 2CW21C 1 130 6.2~7.5
2CW106 2CW21D 1 110 7~8.8
2CW107 2CW21E 1 100 8.5~9.5
2CW108 2CW21F 1 95 9.2~10.5
2CW109 2CW21G 1 83 10~11.8
2CW110 2CW21H 1 76 11.5~12.5
2CW111 2CW21H 1 66 12.2~14
2CW112 2CW21J 1 58 13.5~17
2CW113 2CW21J 1 52 16~19
2CW114 2CW21K 1 47 18~21
2CW115 2CW21K 1 41 20~24
2CW116 2CW21L 1 38 23~26
2CW117 2CW21L 1 35 25~28
2CW118 2CW21M 1 33 27~30
2CW119 2CW21M 1 30 29~33
2CW120 2CW21N 1 27 32~36
2CW121 2CW21N 1 25 35~40
2CW130 2CW22 3 660 3~4.5
2CW131 2CW22A 3 500 4~5.8
2CW132 2CW22B 3 460 5.5~6.5
2CW133 2CW22C 3 400 6.1~7.5
2CW134 2CW22D 3 330 7~8.8
2CW135 2CW22E 3 310 8.5~9.5
2CW136 2CW22F 3 280 9.2~10.5
2CW137 2CW22G 3 250 10~11.8
2CW138 2CW22H 3 230 11.5~12.5
2CW139 2CW22H 3 200 12.2~14
2CW140 2CW22I 3 170 13.5~17
2CW141 2CW22J 3 150 16~19
2CW142 2CW22K 3 140 18~21
2CW143 2CW22K 3 120 20~24
2CW144 2CW22L 3 110 23~26
2CW145 2CW22L 3 105 25~28
2CW146 2CW22M 3 100 27~30
2CW147 2CW22M 3 90 29~33
2CW148 2CW22N 3 80 32~36
2CW149 2CW22N 3 75 35~40
2DW230 2DW7A 0.2 30 5.8~6.6
2DW231 2DW7B 0.2 30 5.8~6.6
2DW232 2DW7C红 0.2 30 6~6.5
2DW233 2DW7C黄 0.2 30 6~6.5
2DW234 2DW7C无色 0.2 30 6~6.5
2DW235 2DW7C绿 0.2 30 6~6.5
2DW236 2DW7C灰 0.2 30 6~6.5

楼主:
昨晚一阵急找,居然没有找到那几个小宝贝,真是邪了门儿了!想了一夜也没想出来到底放哪儿了,心里别提有多沮丧了。今天早上一起来就搜索,网上的信息多把2DW7和2DW23x系列放在一起,看起来似乎这两类是新旧替代的商品。于是再上淘宝搜索,果然找出一堆来,这下可以后顾无忧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