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靠衣服马是鞍

楼主(2010-08-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很漂亮,就是现代味重了点,古味略欠

网友:
M7可有的玩啊。赞楼主一个!  其电源牛是些将就。    小生建议楼主再玩其分体DIY,换个好牛及胆整流。那就会更爽歪歪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漂亮,就是现代味重了点,古味略欠

不好意思呀。加错地方啦。对不起。哈哈哈

网友:
据说电子管长时间横置不好

网友:
这个盒子做耳放比较好!

网友:
楼主烙铁的功率好像有点小,焊点不太圆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呀。加错地方啦。对不起。哈哈哈

我给楼主+10分就得了~~

网友:
外观看上去的确可以一俊遮百丑
不过我想到了“买椟还珠”的故事,包子好吃不在褶上

网友:
马兰士7前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折腾了一天,交流声还是不小,用直流灯丝好多了,但变压器灯丝电压不够,看来还得拆变压器加灯丝绕组,明天又有事干了。

建议楼主换牛,或者再上个灯丝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各位的指导,现在基本搞好了,就是将灯丝一端接地,交流声就没有了,现在将音量开至最大,只有丝丝声。
发现一个问题,电子管横放刚通电时两声道声音会不一样,时间很短,这样看来电子管长时间用应该也有影响, ...

据说电子管长时间横放灯丝会变长,耷拉下来就和阴极碰极,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我很想要机箱的后端子接线板,因为我不会开电源尾座的孔。:)
哪天楼主的机箱不小心被什么东西砸坏了,记得把后端子板转让给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各位的指导,现在基本搞好了,就是将灯丝一端接地,交流声就没有了,现在将音量开至最大,只有丝丝声。
发现一个问题,电子管横放刚通电时两声道声音会不一样,时间很短,这样看来电子管长时间用应该也有影响, ...

据说,除了军用的和特制横放的以外,都是设计为竖放使用的。据说。

网友D:
哈哈哈 您可以买一个电磨,和小直径的电磨片,切割就好了,工件一定要固定好,操作要慢,戴好防护眼镜

网友E:
我看交流声大小是跟音量电位器调节而改变、问题应该是出在输入的接线上。
看LZ的图片、输入和输出的RCA插座接地好像是銲在一起再用一根銅线接至主电路地吧!
输入和输出的RCA插座接地应分开回路的!输入地应接至电位器的地电位上!

网友:
高音亮就加音调电路吧。

网友:
记得GY275扩大机里面的俩6P14就是横放的,它们特别容易碰极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 您可以买一个电磨,和小直径的电磨片,切割就好了,工件一定要固定好,操作要慢,戴好防护眼镜

看来用手枪钻也能做这样的事情哦,谢谢版主。
我手枪钻配了小锯子(切割环氧树脂板用的)和小砂轮(打磨小型的金属),一会看看是否有切割片。如果有了,以后就方便啦。
还要去买一付眼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看交流声大小是跟音量电位器调节而改变、问题应该是出在输入的接线上。
看LZ的图片、输入和输出的RCA插座接地好像是銲在一起再用一根銅线接至主电路地吧!
输入和输出的RCA插座接地应分开回路的!输入地应接至电 ...

严重同意!
以前玩石机的时侯,这样的情况经常遇到,都是输入到电位器到印版这一段的问题,试几处不同的接地点,都能解决。

网友:
很认真,很漂亮。6.4V的灯丝一点也算高,其实很多国外的变压器也出现6.4V的灯丝组。
电子管的灯丝是有一个上下限值的允许调整范围的。

电烙铁的温度不够高,所以有点影响的焊接的质量,使用调温焊接台就不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恭喜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