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电压降测量记录

楼主(2010-08-13):
以前无聊时把三种二极管的电压降测了一下,现在经常都要翻出来看一看、查一查,为了方便干脆放网上好找。

网友:
电流增加了电压降也增加了,楼主辛苦了

网友A:
俺给二极管配对就用万用表的电阻档,从x10K档到x1档都记下数字,基本上开关管容易配,检波管离散性大些。

网友:
这个实验结果很有用处。

特别是在考虑稳压电路时可作参考和依据。谢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给二极管配对就用万用表的电阻档,从x10K档到x1档都记下数字,基本上开关管容易配,检波管离散性大些。

二极管也要配对?我随手拿起就用

网友:
you can greatly alter a diode's I/V curve by putting a resistor in serial with the diode.

网友:
it shows that LEDs are a great reference voltage source to build CCS fr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也要配对?我随手拿起就用

做平衡混频器和双平衡混频器,管子都要配对,甚至全波整流与桥式整流电路中,配对的也比不配对的纹波要低。此外,如果检波采用全波检波,配对比不配对要好。

网友:
如果急代稳压管的话,看来低亮LED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来还是稳压管好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