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与磁棒

楼主(2010-08-14):
0.1×50股里兹线,200毫米圆磁棒三根,各种组合量电感

1  无磁棒
2  一根磁棒,位于线圈一端
3  一根磁棒,位于线圈中间
4  两根磁棒,位于线圈中间
5  三根磁棒,位于线圈中间
6  三根磁棒,位于线圈中间,磁棒之间有间隙
7  三根磁棒,位于线圈中间,磁棒之间有间隙,中间磁棒错开角度

玩玩而已

网友A:
回复 楼主:

0.1x60股在700khz测Q值,不到0.04x60股的1/6。

楼主:
暂时买不到0.04×*的

网友B:
耗银子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耗银子的事情。。。

1.2元1米,买了30米,刚才绕了个简易大环,强台与普通线差不多,弱台信号增强,有效!

按梁兄测试用上0.04×660的线,要几百大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用,只需您的1倍。

网友:
回复 楼主:

0.04X270股和您的价钱几乎相同,但可作出Q值近千的磁棒线圈。

网友C:
杭州西子,打底1公斤起邮,包快要230元。
0.04×660大约70米/kg
0.04*270估计超过150米.......有点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230÷150=1.533333333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0.04X60每公斤近千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单价是可以接受啦,问题是打底就有点多了!!!一般大环最多用不超过40米。
上次进了1kg0.04×660的,做了两个大环用去50米,现在想再做一个直径0.9米的大环12圈,要用35米左右,结果剩的不到30米,没有合理利用,郁闷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可以接起来,试过影响不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照这个做大环,原图是1米的,考虑到咱的空间有限,改到0.83米的八角。它的特点是大环套着小矿机,也就是双调谐。(到时候根据线长调整圈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只需您的1倍。

效果是明显,弱台音大,选择性好许多,Q值亚克西

网友D:
这个大环是怎么原理?有图否?上一个图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杭州西子,打底1公斤起邮,包快要230元。
0.04×660大约70米/kg
0.04*270估计超过150米.......有点多!

不贵!纳入预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大环是怎么原理?有图否?上一个图参考一下。

在40×70大环上间绕30米线,365P可变电容,好点的二极管如IN60、BAT85、BAT43,用初级阻抗40K以上的变压器做阻抗匹配,耳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0.1x60股在700khz测Q值,不到0.04x60股的1/6。

这个是啥原因?没有想通。

网友:
回复 网友E:

0.04X60股的磁棒线圈,选好磁棒Q值可达1000,比0.01X60的要大10倍。

楼主:
将0.1×50的30米多股线,与普通电线一起绕简易大环,试听对比,选择性、弱台音量明显提升,中毒了,一定上0.04×660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做得好。 中毒与我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F:

已短信

网友G:
回复 网友C:

磁棒靠边放是增强互感。放在中心漏感最大,互感最弱。

这个大环的线圈很窄,分布电容大,高频率选择性不好,高频要靠第二回路来提高选择性。这方面李兹线的性能没能体现。低频时单回路就有不错的选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磁棒靠边放是增强互感。放在中心漏感最大,互感最弱。

这个大环的线圈很窄,分布电容大,高频率选择性不好,高频要靠第二回路来提高选择性。这方面李兹线的性能没能体现。低频时单回路就有不错的选择性。

谢谢!里兹线30米,做这个大环180微亨,线少了点。与普通线对比,还是有感受。

现在有个疑问,如果大环陷波电路也换成里兹线,能否更加提高陷波器的效率,同时对弱台减少衰减?

网友:
陷波器选择性提高当然好,可以缩窄陷波的带宽,傍台衰减会变小。

网友:
大环的分布电容可以这样估计:把大环中间的匝全部剪去,只保留第1和最后1匝,然后测这两匝之间的电容。这个抽样能反映出分布电容整体的高低。显然窄环两端之间的电容会很大,振荡时它们带异种电荷,互相靠近增大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G:

用电感公式计算,大环直径85cm、圈数12圈、间距4mm,计算的电感为245uH,用LC公式计算,如果分布电容超过35P,对1500KHz以上很不利,基本上可变的最小容量为10P以上,加上分布电容后可能大于50P,确实对高端不好。关键是如何才能减少潜布电容呢?
如果潜布电容做到小于30P,那就可以了。
如果潜布电容太大,只好减小电感到180uH左右来解决,是否可行?

网友:
打底是啥意思?各位的李兹线都是从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