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驱壳上的FM纯胆收音头

楼主(2010-08-14):
光驱壳上的FM纯胆收音头
首先多谢watsonhsu兄提供调频收音头(电子管)电路图,已完成FM纯胆收音头

网友:
这种结构也很好,图小点了看不清,请上个线路图吧。

网友:
看了这么久也看不清楚调谐机构和中周,楼主发些大图吧

网友:
电路图电路图

楼主:
中周在底部白色的圈,线圈支架10mmX40mm陶瓷管.图片是手机拍的.电路图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p;extra=&page=1

网友:
灵敏度如何?上个视听看看。

网友:
见DIY就顶。
第一次看见这种结构,感觉耳目一新。

网友:
图要是能拍得再大一些,再清晰一些,那就太好了。

楼主:
灵敏度还可以,主要是本地强信号的电台,不会上视听,
胆管  高放6AU6   变频本振12AT7    中放6AU6三只   检波6AL5 整流12X4  稳压6P1   6AK5   OA2  牛牛是上海旧五灯牛   各级是独立屏蔽,用料1.5mm环氧附铜板.

网友:
空连好像是用365P改的吧?这个结构紧凑,屏蔽效果好,不错!焊接比较考功夫啊,期待楼主再上详细的大图大家学习,

楼主:
空连是用270p+240P小型可变,用270p改,动片没改,只要一定片为一联,分别保留两片定片,焊接的确考功夫,对不起还没有相机上不了详细的大图,由于制时没有拍摄

网友:
看到FM电子管 就顶

网友:
不错,能看大图就好了。

网友:
颠三倒四的图片看到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