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做和仿真高性能低成本耳放 JLH (John Linsley Hood) 8V低压供电 大图

楼主(2010-08-17):
实做和仿真高性能低成本耳放 JLH (John Linsley Hood) 8V低压供电 大图

Many thanks to millwood for walking me thru such a long road!!

感谢 millwood 让吾知道了这个好玩的电路.

也感谢已经在天国的 John Linsley Hood 的巧妙设计, 下面的网址是相关的参考资料:
http://www.tcaas.btinternet.co.uk/jlhnotes.htm

http://www.tcaas.btinternet.co.uk/
http://www.tcaas.btinternet.co.uk/index-1.htm

-----------------------------------------------------------------------------
原贴地址: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34183-1-1.html

***  感谢原贴中诸位的回复和关注 !

最开始的原理图:

根据计算,  这个电路输入 100mV时 能让 Sennheiser HD650 在您耳朵上输出 92 dB的声压, 并且这时的理论THD < 0.01.

同时保证很平坦的频率响应(20Hz~200KHz)和比较高的转换速率(>15V/us)

最终成本如果不算电池, 应该不超过 10 元人民币.

millwood 提示应该加两个 Re 提高温度稳定性 等等 (见附录)

经过几天的琢磨,  第一次把理论 THD 降到 0.001% 以下时的原理图:

学习某个电路如果不首先仿真就实做是很浪费时间的, 特别是看似简单的电路. 仿真可以少走很多弯路.  还可以事先优化.
20年以前仿真好象是很高深的玩意, 软件也很贵,  现在免费的一大把,  有时间为什么不仿一下呢?

目前吾已经把电路的 THD 降低到 <0.0005 % 的理论值,   就算推 HD650 也不委屈它了.
毕竟 0.0005%  和 0.05%  已经相差了两个数量级.

昨晚抽了 1 小时做的原型,  散热片用废的 9V 叠层电池的外皮做的.  实际制作中连调试都不用,  焊好就出声了, 这就是仿真好处.

实物照片

波型:
下面是波型,  黄色波型是输出, 蓝色波型是输入.

2am BJT Aug 17, 2010    增加了耳机插座,  剪掉了散热片, 测了一下 100KHz 的表现 (用 555 产生的 100KHz)
黄色是信号,  蓝色是输出.

实做供电可以用两节18650 锂电池, 末级 2sc1815/2sa1015 散热可以考虑用纯铜片, 弯成圆筒套到管子上, 当然也可以滴上一点 502 胶水帮助固定.
有条件的可以用车床车两个铜块套上去, 也可以帮助散热.  喜欢玩铸造的就更容易了,  自己铸一个微型散热器.
吾用两块烂铁片是有碍观瞻.

附录:

Senheiser HD650 的参数:
------------------------------------------------
Cable length 9.8 ft. (3 m)
Contact pressure Approx. 2.5 N
Ear coupling Around-the-ear
Frequency response (headphones) 10.....39,500 Hz
Jack plug 6.3/3.5 mm stereo
Nominal impedance 300 Ω (ohm)
Sound pressure level (SPL) 103 dB (1 Vrms)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THD) 0.05 %
Transducer principle Open, dynamic
Weight w/o cable Approx. 9.2 oz. (260 g)

====================================== millwood 给的提示和建议 ======================================================
** 因为没有经过 millwood 批准, 所以就没有翻译, 只是摘录了. 更况吾的中文文法不是很通, 也怕翻错了.

I am glad that you liked it.

a few suggestions:
1) the gain is about 4x. a little bit too high if you are interfacing it with a typical consumer electronics gear. their typical output is 1.5 - 2vp.
2) I would put a 1k resistor in serial with C2, as a simple means to condition the input signal.
3) I would also put a RE resistor on the output transistors. <11ohm should work. this enhances thermal stability.
4) since it is a headphone amp for high Z cans, I w ould also put a serial resistor on the output. 47ohm - 120ohm will do.

a few more suggestions for you:
1) you can eliminate R8.
2) I try to splite R1/R2. typically making one of them as a pot.
3) you can rearrange R5/R6/R40, and replace with a pot + resistor. This helps define input impedance.
4) try to use lower value R3/R4 without sacrificing the amp's frequency response: this is a current feedback amplifier so you should use as low value R3/R4 as you can.

hope it helps.

....higher Re lowers open loop gain, thus lowers feedback -> lower TIM.

a small signal npn is a good choice for the amp if you are driving sensitive cans.
if you are dealing with low sensitive phones, you may want to go with a beefier transistor, like to126 or even to220 (to double as a power amp).

======================================================================================================

*** Google 有个语言工具可以自动翻译的:

http://www.google.com/language_tools?hl=en

#########################################################################################################

附录 2:   失真度测试 看看您的耳朵对失真是否真的敏感

不妨用下面的工具检验一下加了某种设备/元件/改进以后,  对您本身听音到底有没有帮助

点击第一个连接是测试开始,
http://www.klippel-listeningtest.de/lt/startformular.php

第二个连接是英文说明
http://www.klippel-listeningtest.de/lt/instructions.html

测到最后就会生成一份报告
例如最下方的条型图,
"红色" 就是您的测试结果.

吾画的简单中文说明

为了证实自己还不是木耳, 特将自己 2am BJT, 2010AUG09 的测试结果贴上来供大家参考。红色是吾的测试结果。另外,  用的设备和实验条件也顺便提一下

笔电: Toshiba A200
声卡: Realtek HD 内置
耳放: 不扩流运放耳放 NJM4556 (增益6倍, 两个8.4V锂电池供电,  不但不扩流还各串一个100 ohm电阻保护耳机)
耳机: Sennheiser HD280pro
听音室:  洗手间 (风扇未开)
姿势:  中国蹲式
干扰条件:  香烟
健康状况:  感冒
室温:  28 度

2am BJT, 2010AUG11 的另一个测试结果

###########################################################################################
附录3:    关于耳放(耳机放大器) , 运放, 您的健康以及听力损害 etc.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33834-1-1.html

网友:
传说中的高手!

网友A:
请问楼主,这电路能否推动32欧耳机.输出级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这电路能否推动32欧耳机.输出级电流多大?

可以的.  80mA 左右.

楼主:
再补两张图.......

两声道, 完成的样子。

网友B:
其实后面的两个管子装在一个散热片上的话要不要那几个1欧的电阻就无所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后面的两个管子装在一个散热片上的话要不要那几个1欧的电阻就无所谓了。

夏兄在这边也回了, 多谢多谢

网友C(2010-09-19):
你这散热器做得也............  二块条形铁皮中间上个罗丝,夹住二管就可以了.  不过你这元件位置得重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散热器做得也............  二块条形铁皮中间上个罗丝,夹住二管就可以了.  不过你这元件位置得重排.

        随手做的, 起作用就可以了

网友(2010-11-05):
请教下楼主,我用Mutisim仿真你这个电路,为啥THD有40%多? 是不是Multisim还需要做一些设置才能用?

网友:
我画的图,参数一样

仿真的设置

仿真的结果

网友(2010-12-21):
说真的,第一、二级管子电流太小了

网友(2011-02-04):
想知道搂主把THD 降低到 <0.0005 % 最终电路图。

网友:
还有个HD600,正好借鉴下楼主的帖子,标记,明天来学习下!

楼主(2011-06-14):
还有个HD600,正好借鉴下楼主的帖子,标记,明天来学习下!
引用 网友D:

         HD600 和吾的 HD650 听起来差别很小,  似乎还更好听一些。

楼主:
Sennheiser HD650 是 300 欧姆的,  吾觉得已经很响了,  耳朵受不了的时候, 电平是 2V p-p(用示波器监视)。

HD650 的灵敏度是:
Sound pressure level (SPL) 103 dB (1 Vrms)

换句话说,  2.8 V P-P 已经有 100 多分贝了。

真的需要 100 分贝才能听到么?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可以申请社会福利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