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MAX6126 芯片的 2.048V 电压参考

楼主(2010-08-17):
前天去同事家, 又借机比对了一下我的 UT39A 与 一块胜利的电表 2V 档, 四支表笔并联在一起, UT39A 显示 1.409, 胜利的显示 1.372(大概如此, 没有用笔记录). 感觉这也太离谱了. 于是下定决心,排除万难, 折腾了十几个小时, 总算把那两片 6126 给用上了:
因为对基准芯片也信不过, 两片焊在一起, 共地, 正极输出独立.
三位半用 20V 档测量, 结果为 2.03V (如果是 4000 或者 6000 计数的就没有这个麻烦).
在输出端接上两只串联的 1k 电阻, 每支电阻上的电压均为 1.015V.
两个基准同时接上相同的 2k 负载电阻, 用 200mV 档测量两个正极之间电压读数为零.
(绝对数值是否精准暂且无法验证, 但是器件的一致性对于三位半电表来说已经很好了).
一个基准接上 4k 负载电阻, 另一个接上 2k 负载电阻, 用 200mV 档测量两个正极输出之间电压差读数为零.

用前面测量的 1V 左右的结果, 可以推算出用 DT1000 20V档位测量这个基准的读数应该是
1.520/1.51*2.03=2.043V
或者用 2V档测量相等分压电阻上的电压读数为
1.1342/1.126*1.015=1.0224
有机会带着基准再去验证一下上述推算.

网友:
申请到的美信芯片肯定是可信的. 我在电子市场买的二片AD587JN,电压相差5mV,估计不是原厂正品.

网友A:
我也有两颗向美信申请的 MAX6126,是 -3.0 的;手册上给出的初始精度(Maximum Initial Accuracy)是 0.02%,也就是说 2.1/3.0 的 MAX6126 出厂时偏差最大的也不会达到 1mV,楼主的表测量结果显然远远大于 1mV 的偏差,因此楼主与其不相信美信的基准,不如不相信自己的表。

我的两颗 6126 申请有很长时间了,加上现在气温很高(35 度以上),所以测量值已经接近容许的 0.02% 偏差了,但作为对比,我的 UT33A 显然严重偏小很多,不过 UT33A 的结果,符合厂家给出的 0.8% Read + 1 Count 的指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对基准芯片也信不过, 两片焊在一起, 共地, 正极输出独立.
三位半用 20V 档测量, 结果为 2.03V (如果是 4000 或者 6000 计数的就没有这个麻烦).
在输出端接上两只串联的 1k 电阻, 每支电阻上的电压均为 1.015V.
两个基准同时接上相同的 2k 负载电阻, 用 200mV 档测量两个正极之间电压读数为零.
(绝对数值是否精准暂且无法验证, 但是器件的一致性对于三位半电表来说已经很好了).
一个基准接上 4k 负载电阻, 另一个接上 2k 负载电阻, 用 200mV 档测量两个正极输出之间电压差读数为零.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 1K 分压电阻上搭一个 1M OHM 的电阻,就会在三位半表上看出一个字的差别了,所以这样做是不合理的。

另外,6126 手册上给出的 Load Regulation 是 Sourcing 时 0.7uV/mA,Sinking 时大一些。所以在三位半的表上,2K 电阻和 4K 电阻的负载差异不可能看得出来,理论上在 6 位半的表上也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 1K 分压电阻上搭一个 1M OHM 的电阻,就会在三位半表上看出一个字的差别了,所以这样做是不合理的。

另外,6126 手册上给出的 Load Regulation 是 Sourcing 时 0.7uV/mA,Sinking 时大一些 ...

多谢提醒, 高精度测量时的确要考虑电表的内阻. 不过 UT39A 的直流电压档内阻是 10 兆欧.
手册只看了个电路图, 没想到 6126 电压基准芯片还能灌入电流. 不然在测量电压差别时也就不会接入那两个负载电阻了.
在不清楚其最大负载电流之前实在不敢贸然接入小电阻. 不过的确也没想到其负载调整率能有这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两颗向美信申请的 MAX6126,是 -3.0 的;手册上给出的初始精度(Maximum Initial Accuracy)是 0.02%,也就是说 2.1/3.0 的 MAX6126 出厂时偏差最大的也不会达到 1mV,楼主的表测量结果显然远远大于 1mV 的偏差 ...

我的意思是说, 三位半表不能证明其绝对数值是否准确(即便半分压的数值是 1.024V 也不足为凭), 但是在分辨率为 0.1mV时没有发现两个芯片有可觉察的差异, 是可以间接说明其准确度是很高的.

你的 HP 台表就不说了, 那个 UT33A 也很不错, 4000 计数, 比我的 UT39A 好多了. 经常遇到一些参数刚刚超过 2 一点, 用 20 档, 分辨率顿时差了一大截.

楼主:
嗯. 有校表的打算. 也可能是随着时间在不停地变化. 这个要靠长期的测量记录来求证.

网友:
MAX6126芯片温度系数最好的一档是0.5ppm/度,最差的一档是3ppm/度,不知道眉版的芯片是哪一档?

另外,对于电压值的准确度,最好一档是正负0.02%,最差一档是正负0.1%,换算到2.048V,25摄氏度下的最大误差是2mV。

MAX6126的参数表:

楼主:
就是这个, 型号是 6126AASA21, SOIC 封装:

网友:
AASA,是最高的一档,初始电压准确率为正负0.02%,典型温漂0.5ppm/摄氏度。
1000小时的长期稳定性为20ppm。
热回差漂移为25ppm。
电源调整率为2uV/V。
负载调整率为:供流0.7uV/mA,吸流1.3uV/mA。

祝贺眉版终于获得高精度电压基准!

楼主:
不配上壳子, 钮子等零碎, 算不得东西.

网友:
没关系,那是个受精蛋,保准孵出小鸡鸡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 三位半表不能证明其绝对数值是否准确(即便半分压的数值是 1.024V 也不足为凭), 但是在分辨率为 0.1mV时没有发现两个芯片有可觉察的差异, 是可以间接说明其准确度是很高的.

...

显然大家都是向美信申请的样片,自然会找最好的申请   所以初始精度不必怀疑。不过在手册容许的最坏的情况下,任意两片可能会有 0.8mV 的电压差,足够三位半的表观测出来,因此可见新出厂的片子,一致性可能还是不错的,或者运气不错遇到一致性不错的两片样片。我的两片 6126-3 在当前温度(34 度)下相差 223uV,足够让 3 位半的表检出差别了。

UT33A 最好的地方不在于 3999 计数,其实任何计数的表如果遇到正好大于其计数一点的电压(电阻啥的)都不得不提一个量程,比如尤利得也有 8000 计数的表,如果正好测量 9V 电池岂不也是很郁闷   UT33A 最好的地方是用两颗 1.5V 电池,而且直流电压档电流只有 0.7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UT39C也是偏小很多的,还是信基准,校表吧.
我校过以后,量TL431,7805,还有10v,5v等等,都很准了
严重怀疑优利德的基准或者校表器误差太大

我很久以前就怀疑过。读大学时,上个世纪了,就买了一块 UT30F,因为 9V 电池经常用完,拆开换电池多了把上下盖的塑料扣都搞坏了,今年忍无可忍买了一块用 1.5V 电池的 UT33A,再加上以前也对比过同学们的 UT39 啥的,发现优利得的表都偏小。

猜测可能低端表的老化方向可能是正的,所以出厂时校准方向是负的,这样即使过很多年都不会超差。我上个世纪买的 UT30F,和同学去年买的 UT39 啥的,几乎任何档位都一致。

网友:
上两张 UT33A
1V 时

网友:
2V 时。

1V 0.998
2V 1.996
前面 3V 2.994

这个比例也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得有理....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有条件的话还是一年一校的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的话还是一年一校的好.

一般的爱好者显然没有这个条件

更糟糕的是,我找以前学校的教授找关系问本地计量测试研究所,人家居然答复,没有能力校准 6 位半的表,也没有能力校准直流电压电流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爱好者显然没有这个条件

更糟糕的是,我找以前学校的教授找关系问本地计量测试研究所,人家居然答复,没有能力校准 6 位半的表,也没有能力校准直流电压电流源

"没有能力校准 6 位半的表,也没有能力校准直流电压电流源"我认为很正常,校准和计量完全不是一回事,计量测试研究所他们的工作是计量,校准一般要返回生产厂家才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能力校准 6 位半的表,也没有能力校准直流电压电流源"我认为很正常,校准和计量完全不是一回事,计量测试研究所他们的工作是计量,校准一般要返回生产厂家才能搞定.

计量测试研究所本来就对公众有校准的收费服务阿,他们答复 5 位半的表可以拿去校准,出校准证书,但只出证书不调整。6 位半是没有能力,估计是没有达到要求的校准仪?至于直流源的较准,我传了手册过去,他们答复是手册要求 HP 3458 或相当的万用表作为参考,而所里面只有 34410A,所以没有办法,但是如果可以接受,可以出低一级的校准证书。

返回厂家的话不只是能出校准证书,还能给你调整,不过据说调整要另外收费

网友E:
请问,可以用多个TL431做个简单的,相当还算准确的基准?

多个并联模式?

网友:
我实在想不出大家对尾巴的一字之差有那么在意吗?修家电难道0.01V有影响吗?在我搞业余电子这十几年里用到0.04和0.05的区别好像是制作锂电池充电器时有4.1V和4.2V的区别(两种锂电池一种4.1V的充满电压,一种是4.2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可以用多个TL431做个简单的,相当还算准确的基准?

多个并联模式?

这个不是简单的并联,而是要做成多个基准,三个一组三个一组的,每组使用的TL431还不能是同一生产商生产、同一批次生产、同一商家购买、同一次采购的。对每个组的测量值进行统计平均,对所有组进行统计平均,在不同温度条件下进行统计平均,还要持续长期的定时测量统计平均。就是这样,也不一定能得出可信的值。

楼主(2011-05-27):
今天用借来的 DT1000 测量了一下自制的电压参考电路, 20V 档测量正向两个都是 2.048V, 反向 都是 -2.047. 再用 200mV 档位测量两者的差值, 一次是 0.02mV, 调换表笔后是 -0.03mV. 初始精度在毫伏级的参考芯片,  相差约 1/50 mV, 感觉不错. 顺便测量了一下自己的 UT39A,测量一个缓缓变化的电压, UT39A 刚刚跳到 5.73V 时 DT1000 是 5.778V , UT39A 再跳到 5.75V 时 DT1000  是 5.798.  发现两者存在超过 8% 的偏差. 打算抽空把 UT39A 给调整一下.